急求JT0.8提升绞车各种数据!

楼主(2005-10-14):
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浙江超风矿用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矿用提升绞车 (JT0.5~JT0.8)

 n

矿用提升绞车

产品简介
  本绞车适用于年产2~3万吨左右煤矿的立井、斜井提升及井下卷道运输矿物用,亦可作为其它工业部门的提升或运输设备。本绞车不防爆。

8 W x

绞车fficeffice" />

, [" K$ T* e N7 r+ |

型号

滚筒

钢丝绳

容绳量(m)

减速比

电动机

型号

 u

重量

(kg)

 H! U% n

外形尺寸

(长×宽×高)

2 F- S: R3 F S

(mm)

个数

5 G V

直径(mm)

宽度(mm)

直径(mm)

破坏

拉力

(N)

 p

最大

: M$ H1 q3 A ~# D7 K& i, Z

静张力

(N)

平均绳速(m/s)

KJ-0.5调速

2 M ^

1

455

500

15.5

117000

15000

1.2

260

31.5

YR160L2-4

1000

1350×1500×1000

 L; e" W

2 P8 y9 L3 _ J' L

     }      }  }      {

绞车

 p6 p% J# _

型号

滚筒

钢丝绳

容绳量(m)

减速比

 s

电动机

型号

重量

7 d- M I

(kg)

 w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个数

/ h3 _0 }8 J t& A) o

直径(mm)

宽度(mm)

直径(mm)

) u2 d7 N) | ^# @3 D/ c4 [

破坏

拉力

(N)

& X8 V# W7 ` L

最大静张力

(N)

平均绳速(m/s)

 h% v; v

JT-0.8

" ] o

1

800

600

 S

15.5

117000

15000

1.4

230

30

YR200L-6

2070

2116×1442×1215

2JT-0.8

/ l6 m% T- z m3 E. Y6 _1 C

2

800

460

15.5

117000

15000

1.4

230

30

YR200L-6

2470

2110×1774×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