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BOSS叫我设计一个工装---[新手求助]

楼主(2005-10-26):
  今天BOSS叫我设计一个工装,想了半天想不出来,请各位大虾给个思路:

' ~: E! r q9 L3 B

一个大板骨架与面板的胶结并翻转的工装.

1,骨架比较大,中间部分不好涂胶,

2,板比较大,翻转过来不易.

才毕业没多少实践经验,描述也不怎么清楚,但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Re: 新手求助

呵呵,我不是搞设计的,不过我有一个哥们搞设计的博士,他出差了,今天没来。有时间我帮你问问。

楼主:
Re: 新手求助

谢谢,能快点么

网友:
Re: 新手求助

描述得太模糊,没看懂

网友:
Re: 新手求助

专家来了,却没看懂你的问题,楼主快来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主要就是一块大板的翻面涂胶, 板是用骨架和铝板粘合的,需要两面涂胶,骨架主要用方钢管(如:40×40×2)焊合.骨架一面涂胶后粘上1.5mm的铝板,大概尺寸在2000×4000左右,然后翻面涂胶,粘合. 这个过程中使用什么样的工装才能方便以上的操作.(要考虑到铝板粘合后翻转时不要对铝板不能有损坏,还有就是翻转后涂胶要方便快速,中间部分不好涂.._)

楼主:
Re: 新手求助

大家快帮忙啊

网友:
Re: 新手求助

强烈建议你找一个汽车改装厂参观一下,会有启发,那里面很重要的工作时作车舱,即作骨架、蒙皮(铝皮或者铁皮)、内外装饰等等。对你会有帮助。出去调研一下吧!

网友:
Re: 问题描述

关键是不知道具体的工艺条件

网友(2005-12-14):
Re: 新手求助

你好gg!

机械设计版,版主在此!

虽然 不能目睹,以下两点以供参考,大板骨架与面板的胶结

1. 我假设,你有足够的空间,大板骨架要必须平行涂胶。
  - 设计一个支撑体 + 一个铰链固定,大板骨架放在支撑体上。
  - 这就像是你在有一本书,看玩了第一页,翻倒第二页。
  - 大板骨架就是书页,铰链就是你的书轴
  - 铰链可以使滑动轴承,更好是滚动轴承可以省力

2. 我假设,你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大板骨架可以竖立涂胶。
  - 这样可以直接把大板骨架可以竖立两面同时涂胶

网友:
Re: 新手求助

如果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可与我联系 imyumin@vip.sina.com

网友:
Re: 新手求助

可以发一些图片来看啊,那样我们就会更容易得明白了。

网友(2006-05-09):

见过南方拴在树上的那种吊床马?做一个比骨架稍微大一点的框架!上面设计夹紧装置,两端焊一个钢棒作为轴头!这个就相当于床身,分别作两个支架,上面带有类似轴承的装置,可做固定的,也可做成可调的,这个相当于拴床的两棵树!这样就可以随意翻转了,涂胶过程中可以多作一到两个支架支平板面! 不知能不能用,我以前的工作也是这种东西的,但是我们有专用设备, 而且可以旨在蒙皮上涂胶!所以也不用考虑翻转的问题!

网友(2007-03-30):

哈哈,这里的人儿真热心。

网友(2009-01-09):
LZ应该应发要装夹的工件出来,这样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从你的讲述来讲,夹具应该很简单,只是操作方便问题要好好考虑的

网友:
不用拘泥在如何反转上,一个是翻转这么大的架子浪费时间,再一个工装也需要很麻烦,是否考虑在蒙皮上涂胶,只要定位精准些就好了

网友(2009-04-19):
做一个手动翻转的就可以了。太简单了。

网友:
你是刚毕业的,不会设计工装可以理解。但花点时间把工件画一画让大家帮你研究研究总可以吧 。让人感觉很没诚意。

网友(2011-02-11):
是啊!楼主!画个零件图传上来~大家研究的就直观些吗!

网友:
是应该把工件发张图片过来
大家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哈哈

网友:
还是斑竹水平比较高 能不能告诉个qq能方便交流啊

网友:
不过最好楼主能传一张简易的图上来 这样大家才方便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