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型分配式喷油泵

楼主(2005-11-05):
 fficeffice" />

   }  F r$ N E

VE型分配式喷油泵

 U$ n

一、VE型分配式喷油泵编号及参数

1.喷油泵编号

VP14型喷油泵每个泵上都印有编号,美国康明斯公司规定的编号为3912828(旧),199110月以后东风汽车公司装车的喷油泵采用新编号为3916987

德国波许(Bosch)公司的喷油泵编号含义如下:

2.主要结构参数

VP14型分配式喷油泵的主要结构参数如下:

分配泵型号 波许VP14

柱塞直径 12.0mm

柱塞数量 1

电磁阀电压 24V

低怠速 (750±100r/min

+ S4 P/ Q f

10%额定负荷下的最高转速 2938-3024r/min

- L. d I) _& A

调速器起始作用点转速 2620-2670r/min

燃油泵正时齿轮记号 C

油门拉杆限位角 低怠速21°±5° 高怠速17.9°±5°

油量 2600r/min行程 (66.5±2.5mm3

700r/min行程 最大(70.0±3mm3

喷油静态定时 (2.35±0.06mm

 ~! u+ F k

) Q1 m. J y) U1 m

二、VE型分配式喷油泵结构及工作过程

1.VE泵的结构

) ?. M' d# J z1 x: ?( p. f

VE泵的结构如5-11所示。整个分配泵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为铝制泵体(5-11左边部分),内有滑动片式输油泵3、油压调节阀25(见5-12)、传动轴及齿轮4、滚轮及滚轮座圈5、平面凸轮6、供油自动调节机构7以及调速器总成24。另一部分(5-11右边部分)为分配头,内装柱塞10及分配套筒、控制套筒9、出油接头12、出油阀11以及电磁式停油装置(见5-12)等。

柴油由输油泵1(一级输油泵)从油箱2(见图5-12)吸出,经油水分离器(图中未画出),将水分离后,进入燃油滤清器27中,滤清后,进入滑片式输油泵3(二级输油泵)。输油泵每转一转,吸入并压送一定量的燃油。燃油的压力与泵的转速成比例上升,由油压调节阀25控制,当油压超过规定值时,柴油便从油压调节阀的入口一侧流回输油泵,见5-13。因此,分配泵内始终充满具有一定压力的柴油。

由曲轴驱动的传动轴带动滑片式输油泵旋转,同时通过联轴节带动平面凸轮6转动,平面凸轮上有传动销钉带动柱塞10一起旋转,柱塞弹簧8通过压板将柱塞压向平面凸轮的端面。平面凸轮的型面则与滚轮机构5紧密接触,当平面凸轮转到凸起部分与滚轮相接触时,凸轮即被顶起向右移动,同进推动柱塞压油。柱塞上有轴向和径向油道,起进油和配油作用,所以这种分配泵的柱塞同时具有压油和配油的功能。柱塞的往复运动起压油作用,旋转运动起配油作用。

2.工作过程

1)进油过程

5-14所示,滚轮1由平面凸轮2的凸起部分移到最低位置,柱塞弹簧(见5-115-12)将柱塞3由右向左推移,在柱塞接近终点位置时,柱塞上部的进油槽7与柱塞套筒上的进油孔8相通,柴油经电磁阀9下部的油道流入柱塞右端的压油腔6内。

2)泵油与配油过程

泵油过程如5-15所示,随着滚轮由平面凸轮的最低处向凸起部分移动,柱塞在旋转的同时,也自左向右移动。当进油孔关闭后,柱塞即开始压缩油腔内的燃油使其压力升高,此时,柱塞上的配油孔与柱塞套上的出油孔之一相通,高压柴油即经出油孔和出油阀流向喷油器,喷入燃烧室。

平面凸轮上的凸起数与气缸数相等,因此,平面凸轮每转一圈,配油孔与各缸分配油路接通,轮流向各缸供油一次,各缸喷油一次。

; `$ \ s

配油过程见5-16,由于柱塞1回转,柱塞上的配油孔5与分配油路2对口位置不断变化,进行燃油分配。

) t6 }# r O; W

3)供油结束

5-17,柱塞在平面凸轮的推动下继续右移,柱塞左端的泄油孔3与分配泵内腔相通时,柱塞内的高压油立即经泄油孔流入泵内腔中,柴油压力立即下降,供油停止。

4 {' A& s _: W; z3 X

4)供油量的调节

柱塞上的泄油孔什么时候与泵内腔相通,靠控制套筒1的位置来控制,当移动控制套筒时(见5-18),柱塞上的泄油孔与泵内腔相通的时刻改变,使供油有效行程h改变,即结束供油的时刻改变。向左移动控制套筒,有效行程h减小,供油量减少;向右移动控制套筒,有效行程h增大,供油量增加。

6 { S

可见,这种分配泵供油量的调节是通过移动控制套筒、改变停止供油时刻即控制供油有效行程来实现的,称为断油计量。

5)压力平衡过程

供油结束后,柱塞继续旋转,当柱塞上的压力平衡槽1与分配油路2相通时(见5-19),分配油路中的柴油压力与分配泵内腔油压相同。这样,可使各个分配油路内的柴油压力在喷射前趋于均匀,可使各缸喷油均匀。

6)防止反转作用

VE型分配泵可以防止柴油机反转。因为当柴油机反转、柱塞向右压油时,进油孔开启,因而油压不可能升高,故不能喷油。

三、电磁式停油装置

1 G @

VE型分配泵采用电磁阀控制停油,电磁阀装在柱塞套筒进油孔的上方口,控制线路图如5-20所示,在开关板上设有SKONOFF开关,用以操纵电磁阀打开或关断进入气缸的燃油通路。

 j/ v

起动时,将起动开关转至ST位置,蓄电池的电流直接流经电磁线圈1,可以上下移动的阀门3被磁力线圈吸起,并压缩弹簧2,使进油道开启,见5-21a

柴油机起动后,开关转至ON位置,此时,由于电路中串入了电阻,使通过电磁线圈的电流减小,但能使阀门保持在开启位置。

; C- w x! b. [1 `

柴油机熄火时,开关转至OFF位置,电源被切断,电磁线圈内磁力消失,阀门3在弹簧力的作用下下落,将进油道关闭,进油停止,柴油机即停止工作,见5-21b

 V

四、供油提前角自动调节装置

. k# k _

VE型分配泵的下部装有供油提前角自动调节装置,该装置为液压式调节器,与常见的机械离心式调节器不同,其构造如5-22所示。

调节器内装有活塞5,活塞左端有弹簧9压在活塞上,装弹簧的内腔中的油压与二级输油泵的进油压力相等。活塞右端与分配泵油腔相通,其油压为二级油泵的出油压力。调节器活塞5和滚轮圈2用拨销7连接。

在柴油机未工作时,由于分配泵内无油压,活塞在弹簧5的作用下移至最右端,拨销4将滚轮圈1反时针方向转动到供油提前角最小的位置(5-23a)。

 r4 Z$ x* l

柴油机工作后,二极输油泵的出油压力随转速增加而上升,活塞右端油压力上升使作用于活塞右端的力大于左端的弹簧力,活塞向左移动,带动拨销使滚轮圈顺时针转动,供油提前角加大。转速越高,油压越大,提前角也越大(5-23b)。

当柴油机转速降低时,二极油泵的输出压力下降,在调速器弹簧力的作用下,活塞被推至右边,拨销使滚轮圈反时针转动,供油提前角减小。

这种供油提前角调节器的调整特性,可以通过改变弹簧5的预紧力和弹簧刚度来调整。

 j

五、VE型分配式喷油泵调速器

1.调速器的结构

h6 E M* K7 H) B

VE型分配泵装有机械杠杆式调速器,其结构如5-24所示。

飞锤架20套装在调速器轴16上,调速器轴由齿轮11驱动。飞锤架上装有四个飞锤19,飞锤通过止推垫圈17推动调速器套筒15

调速器杠杆由导杆5、张紧杆7、控制杆13、支承杆14构成。控制杆13和支承杆14装在张紧杆7上,张紧杆7和支承杆14M2轴(支点A)为中心转动,M2轴固定在导杆5上。此外,由于导杆5通过M1轴(支点D)固定在泵壳上,因此,一拧入全负荷油量调整螺钉4,导杆5便以M1为轴心向左回转,M2轴(支点A)和控制套筒9便向右移动,全负荷供油量便增加。

起动弹簧8是弱板簧,通过起动弹使控制杆13推压调速器套筒15,使支承杆14左转,控制套筒9(溢流环)便移动到起动位置。

7 n- B g6 ]8 c2 b1 j

调速弹簧2挂装于张紧杆7上端弹簧座和速度控制杆1下端小轴之间,在弹簧座和张紧杆间装有缓冲弹簧3,在支承杆14上部销钉上装有怠速弹簧6。在控制杆13内装有两个反校正弹簧10

VE型分配泵调速器,只要改变调速器内的一部分零件,就可以改装成全速式调速器和两级式调速器,以适应于不同用途的柴油机的需要。

2.调速器的调速过程

1)起动

5-25,起动时,踏下加速踏板,使速度控制杆1转至全负荷位置(沿图中箭头方向),调速弹簧2被拉伸,弹簧的张紧力使张紧杆7左转,至与限制器5接触为止。此时,由于飞锤15静止不动,张紧杆7通过弱的弹簧8使控制杆13压向调速器套筒14,使飞锤处于闭合状态。

此时,支承杆12(通过支点C同控制杆13连接)以支点A为轴向左转动,使控制套筒11向右移动至起动加浓位置,在此状态下柴油机一转动,便可得到起动加浓。

2)怠速

5-26。柴油机起动后,使速度控制杆1返回到怠速位置(松开加速踏板),此时,调速弹簧2的张力几乎为零。调速器轴10转动时,飞锤向外张开,其离心力的轴向力压缩怠速弹簧4和缓冲弹簧3,使控制杆8和张紧杆右移。此时,控制杆8B点为支点向右转动,支承杆7A为支点也向右转动,使控制套筒(溢流环)6向左移动到怠速位置。当飞锤离心力的轴向分力与怠速弹簧和缓冲弹簧力平衡时,柴油机在怠速下平衡运转。

3)全负荷工况

a+ X/ a& A3 ~ N( P, R

踏下加速踏板,使速度控制杆1转至全负荷位置,见5-27。此时,由于调速弹簧2的张力变大,缓冲弹簧5被完全压缩,不起作用,张紧杆7碰到上部的限制器6并固定在该位置,同时,由于控制杆10也通过支点BE和张紧杆7接触,因此,张紧杆7和支承杆9也向右移,使控制套筒8右移并保持在全负荷位置。

当拧入全负荷油量调节螺钉4时,导杆3以支点D为轴左转,支承杆9也要以D为中心左转,控制套筒便向右移动增加供油量。

4)负校正作用

3 s" H) U @2 |# k d

当柴油机的转速从全负荷状态的转速再进一步上升,飞锤离心力的轴向作用力大于反校正弹簧2的安装预紧力时,首先内反校正弹簧被压缩,然后外反校正弹簧被压缩。这时,控制杆3以支点E为中心逆时针转,控制套筒便移向增油的方向(向右),见5-28

5)限制最高转速

1 ^/ n5 ~8 p ?, L0 G

5-29,负校正作用结速,转速再进一步上升,飞锤离心力进一步增加,张紧杆2、控制杆5和支承杆4将克服调速弹簧1的张力,以支点A为轴右转,使控制套筒3左移,减少供油量,防止柴油机超速。

4缸泵与6缸泵的工作原理完全相同,只是柱塞上进油槽的数量、平面凸轮板上的凸轮数量不同,及分配通路、分配口数量不同而已。

楼主:

图片可能是不能看到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文章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呵呵
图片可不可以直接复制在帖子里啊?

楼主:

图片我都打不开的
我最近也正在找一些有关VE泵的资料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一点

网友(2006-08-24):

我们公司为威孚公司提供喷油泵试验台,主要就是用于生产VE泵。但是我们这里没有楼主这样详细的资料。只是经常去他们车间!

楼主:

阳光很利害阿
对于这些资料我一直在找
希望能结交一些油泵厂家的朋友

网友(2006-11-04):

楼主能把上面的word或pdf格式上传吗?
顺便转载VE型分配式喷油泵的原理,和楼主的差不多。希望有用处。

网友:

各位师兄:
     我是山东大学内燃机07年的毕业生,对供油系统很感兴趣,现在正在找工作阶段~各位师兄能不能介绍一些有一定科研实力、有活力、有冲劲的企业给我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04-09):
感謝提供我這摸重要的資料
ㄆ然我作業就要做到變白痴嘞= =
才在懊惱怎摸半  沒想到就找到嚕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