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听声音找汽车故障

楼主(2005-11-05):
 }2 t4 F) n
发动机舱内部异响

  1.高频尖叫:当发动机运转时或在冷车启动时出现尖叫声,可能是因为传动皮带打滑造成的。检查皮带并对皮带松紧进行适当的调整。另外还要检查V型皮带的边部,确认其是否已被磨薄,薄皮带变得光滑而不易正常地带动滑轮转动,这种情况下就要更换皮带了。

  2.轻声的金属撞击响:如果你的发动机响声好像有异物在里面来回撞击,也就是所谓的“放炮”。产生原因是燃烧室内的油气混合物未能充分燃烧,往往是因为使用了标号太低的汽油,同时会产生发动机过热。通过观察冷却液温度来确定发动机是否在正常温度状态下工作。如果不是,请换用高标号的汽油。如果依然有声,可以使用提高锌烷值的添加剂。

  3.轻敲声或滴答作响:如果在加速时听到发动机发出有节奏的轻敲声或滴答作响,其原因往往是气门间隙调整不当引起的,或是发动机内缺机油或机油滤清器长久未换。需要做的是,首先检查机油,如果缺少就加到合适的位置。如果还不能去除异响,就要检查气门间隙并调整到合适的位置。这些都是省钱的维护办法,如果异响依然出现,就需要对发动机进行全面维修了。

网友(2016-09-29):
这个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