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国家题库与大家分享

楼主(2005-11-17):
加工中心国家题库与大家分享

网友:
把版主的考试题库解开了,呵呵

ffice:word" />fficeffice" />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

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级理论知识试卷

 M- m& s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W

 G

评分人

一、单项选择(1题~第16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0.5分,满分80分。)

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具有(    )的社会功能。

  A、鼓励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B、遏制牟利最大化

  C、促进人们的行为规范化                 D、最大限度地克服人们受利益驱动

2. 为了促进企业的规范化发展,需要发挥企业文化的(    )功能。

  A、娱乐             B、主导             C、决策             D、自律

 v+ v- g

3. 职业道德对企业起到(    )的作用。

  A、决定经济效益                         B、促进决策科学化

. ^' H% [+ ` j _( U9 c

  C、增强竞争力                           D、树立员工守业意识

4. 正确阐述职业道德与人的事业的关系的选项是(    )

* U+ z o

  A、没有职业道德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B、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前提条件是要有职业道德

5 g' J ~ O6 l$ e4 Z

  C、事业成功的人往往并不需要较高的职业道德

3 \- }% u F

  D、职业道德是人获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5. 在商业活动中,不符合待人热情要求的是(    )

  A、严肃待客,表情冷漠                   B、主动服务,细致周到

  C、微笑大方,不厌其烦                   D、亲切友好,宾至如归

6. (    )是企业诚实守信的内在要求。

  A、维护企业信誉     B、增加职工福利     C、注重经济效益     D、开展员工培训

7. 下列事项中属于办事公道的是(    )

  A、顾全大局,一切听从上级               B、大公无私,拒绝亲戚求助

  C、知人善任,努力培养知己               D、坚持原则,不计个人得失

 c

8. 下列关于勤劳节俭的论述中,正确的选项是(    )

  A、勤劳一定能使人致富                   B、勤劳节俭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6 j6 A4 j* r

  C、新时代需要巧干,不需要勤劳           D、新时代需要创造,不需要节俭

9. (    )不属于压入硬度试验法。

4 a; N K3 d- c/ ~$ p

  A、布氏硬度         B、洛氏硬度         C、莫氏硬度         D、维氏硬度

10. 奥氏体冷却到(    )开始析出珠光体。

) n ]" g1 a" x3 B

  A727oC

  B1148oC

  C912oC

& F, r7 d |

  D1127oC

 ?% q

11. 黑色金属测疲劳极限时,应力循环周次应为(    )次。

! f) e J# ^/ M& d( @

  A1015

 r* d5 @$ C

  B1016

  C1013

  D107

12. 奥氏体是碳溶解在(    )的间隙固溶体。

  APFe            BP                CSi               D、γ—Fe

+ L r

13. 高温回火后得到的组织为(??)

  A、回火洛氏体       B、奥氏体           C、回火索氏体       D、回火卡氏体

14. 有色金属、不锈钢测疲劳极限时,应力循环周次应为(    )次。

  A1015

  B1016

  C1013

  D108

15. 感应加热淬火时,若频率为50kHZ,则淬硬层深度为(   )

  A17.5mm以上       B2648mm         C1015mm         D7mm

16. 加工中心执行顺序控制动作和控制加工过程的中心是(    )

  A、基础部件         B、主轴部件         C、数控系统         DATC

17. 提高机床动刚度的有效措施是(    )

  A、增大摩擦或增加切削液                 B、减少切削液或增大偏斜度

  C、减少偏斜度                           D、增大阻尼

18. 加工中心进给系统的驱动方式主要有(    )和液压伺服进给系统。

  A、气压服进给系统                       B、电气伺服进给系统

  C、气动伺服进给系统                     D、液压电气联合式

19. 端面多齿盘齿数为72,则分度最小单位为(    )度。

  A17               B5                C11               D26

20. 加工中心的自动换刀装置由驱动机构、(    )组成。

  A、刀库和机械手                         B、刀库和控制系统

  C、机械手和控制系统                     D、控制系统

" l) }( A$ t y% k

21. 按主轴的种类分类,加工中心可分为单轴、双轴、(    )加工中心。

  A、不可换主轴箱                         B、三轴、五面

  C、复合、四轴                           D、三轴、可换主轴箱

22. 转塔头加工中心的主轴数一般为(    )个。

  A35             B24               C28               D612

23. 加工中心按照主轴在加工时的空间位置分类,可分为立式、卧式、(    )加工中心。

, J G

  A、不可换主轴箱     B、三轴、五面       C、复合、四轴       D、万能

24. 逐点比较法圆弧插补的判别式函数为(    )

  AF= Xi- Xe

  BF= Ye+Yi

  CF=Xi2+Yi2-R2

! T S1 m; P1 l/ T

  DF= Xe- Yi

25. (    )只接收数控系统发出的指令脉冲,执行情况系统无法控制。

 j, U

  A、定环伺服系统                         B、半动环伺服系统

' T- k/ Q n; X& I

  C、开环伺服系统                         D、联动环伺服系统

7 A p! g/ ~3 M

26. 某系统在(    )处拾取反馈信息,该系统属于半闭环伺服系统。

  A、转向器           B、速度控制器       C、旋转仪           D、电动机轴端

27. 机床通电后应首先检查(    )是否正常。

  A、机床导轨                             B、各开关按钮和键

  C、工作台面                             D、护罩

28. 为了使机床达到热平衡状态必须使机床运转(    )

  A15min以上        B8min             C2min             D6min

29. 读零件图首先看(    )

  A、后视图                               B、剖视图和主视图

  C、尺寸                                 D、标题栏

30. 分析零件图的视图时,根据视图布局,首先找出(    )

 m

  A、主视图           B、后视图           C、俯视图           D、前视图

31. 卧式加工中心编程零点在XZ平面内的投影与工作台回转中心之间XZ向距离应为(    )

+ \4 m g s( t" ?1 P

  A9                B11               C、零               D21

32. 毛坯的形状误差对下一工序的影响表现为(    )复映。

  A、计算             B、公差             C、误差             D、运算

 I

33. (    )是由于采用了近似的加工运动或者近似的刀具轮廓而产生的。

  A、原理误差         B、加工误差         C、工艺误差         D、计算误差

34. 基准位移误差在当前工序中产生,一般受(    )的影响。

  A、定位器           B、夹具             C、量具             D、电源和夹具

( G& |' ^' ] ~6 F) |/ Z$ s

35. (    )不属于零件毛坯工艺性分析内容。

  A、机械性能                             B、加工余量

  C、表面状态                             D、工序尺寸及其公差

36. 氧化处理的Fe3O4氧化厚度为(   )μm

  A49             B13             C68             D11

37. 氮化处理的处理层厚度为(    )μm

 ]- e

  A3050           B5                C6                D7

 K8 A. p

38. TiN涂层处理层厚度为(    )μm

  A14               B23             C6                D1013

: m ?3 S! |4 g7 c

39. TiCN处理层厚度为(    )μm

  A56             B8                C55               D710

40. 夹紧力通过工件传至(    )造成工件变形和定位基准位移。

  A、平面             B、外平台           C、内圆             D、支承元件

41. 铸造内应力是灰铸铁在(    )摄氏度从塑性向弹性状态转变时,由于壁厚不均、冷却收缩不匀而造成的。

; `, ^6 p( V T+ m

  A100220         B700800         C620400         D170

42. 跨距大箱体的同轴孔加工,尽量采取(    )加工方法。

  A、装夹和联动       B、调头             C、平动             D、双爪卡盘装夹

6 Y S

43. 基准不重合误差由前后(??)不同而引起。

 F

  A、设计基准         B、环境温度         C、工序基准         D、形位误差

44. 减少毛坯误差的办法是(    )

  A、粗化毛坯并增大毛坯的形状误差         B、增大毛坯的形状误差

  C、精化毛坯                             D、增加毛坯的余量

45. 为消除粗加工的内应力,精加工常在(    )进行。

  A、兑火处理后       B、冷火处理后       C、淬火处理后       D、回火处理后

46. 拼装夹具具有(    )的优点

 p

  A、专用夹具         B、可调夹具         C、成组夹具         D、组合夹具

47. 与成组夹具相比,可调夹具的适用性(    )

9 a' u A( o4 x6 P

  A、更窄                                 B、更宽

4 `3 _, P+ Q w" q8 z, a

  C、与成组夹具的适用性相同               D、更差,制造成本更高

48. (    )属于夹紧件。

  AT形键和定位销                        B、叉形压板

  C、定位盘和定位销                       D、平键和基础角铁

49. (    )属于紧固件。

  AT形键和定位销                        B、螺栓

  C、定位盘和定位销                       D、平键和基础角铁

; B m# D0 k% Y. x

50. (    )属于辅助件

  A、手柄和三爪支承                       B、定位盘

! L* m n, h, v$ z$ r

  CT形键和圆形基础板                    D、基础角铁和圆形基础板

51. 刀具磨损的最常见形式是(    )

  A、磨料磨损         B、扩散磨损         C、氧化磨损         D、热电磨损

52. 通常依据后刀面的磨损尺寸来制定刀具允许磨损的(    )

  A、最大限度         B、最小限度         C、标准限度         D、时间

53. 在一定切削速度范围内,切削速度与切削寿命之间在双对数坐标系下是(    )关系。

  A、素数             B、非线性           C、线性             D、指数或对数

54. 影响刀具扩散磨损扩散速度的最主要原因是切削(    )

  A、方向             B、速度             C、力               D、温度

55. Ti元素的扩散速度(    )

  A、与钨一样         B、高于碳           C、与钨、碳一样     D、远远低于钴

56. 刀具的切削路程lm,切削速度νc,切削时间T,可以用(    )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 } M. ?4 J$ q

  Alm=νcT          Blm=νc/T         Clm = T / νc     DT= lm νc

57. 精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0 m6 y d

  A2.2              B0.10.3         C0.92.1         D1.9

58. 合金钢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2.7              B1.92.4         C0.40.5         D3.9

59. 碳素钢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0.60.8         B2                C2.22.5         D13.3

60. 铸铁件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1.12.8         B3.6              C1.95             D0.81.2

61. 钢及铸铁大低速件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1.12.8         B3.6              C1.95             D1.01.5

62. 刀具进入正常磨损阶段后磨损速度(    )

  A、上升             B、下降             C、不变             D、突增

63. 刀具剧烈磨损阶段切削力(    )

  A、缓慢下降         B、不变             C、急剧上升         D、无法确定

 [

64. 在加工界面内计算刀具中心轨迹时,其刀具半径是r值,r与球头刀半径R的关系为(    )

  Ar=R2tanφ

  Br=R4tanφ

  Cr=R3cosφ

  Dr=Rsinφ

 d' z4 I; ?& T

65. 宏程序的(    )起到控制程序流向作用。

  A、控制指令         B、程序字           C、运算指令         D、赋值

66. 已知直线经过(x1y1)点,斜率为k(k0),则直线方程为(   )

  Ay-y1=k(x-x1)

  By=5kx+3

  Cy =9k(x-x1)

  Dy=4x+b

67. 在等误差法直线段逼近的节点计算中,任意相邻两节点间的逼近误差为(    )误差。

  A、等               B、圆弧             C、点               D、三角形

68. 在圆弧逼近零件轮廓的计算中,整个曲线是一系列彼此(    )的圆弧逼近实现的。

  A、分离或重合       B、分离             C、垂直             D、相切

69.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B对应的变量是(    )

  A#22              B#2               C#110             D#79

70.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D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31              C#21              D#7

71.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F对应的变量是(    )

  A#22              B#9               C#110             D#25

6 i( e @- x+ `8 p

72.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Z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31              C#21              D#26

0 | U

73.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I对应的变量是(    )

1 k& D4 v K1 p" U) c

  A#22              B#4               C#110             D#25

74.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J对应的变量是(    )

  A#5               B#51              C#101             D#125

75.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K对应的变量是(    )

4 B- b, q( p o

  A#6               B#51              C#069             D#125

76.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Q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031             C#021             D#17

77.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M对应的变量是(    )

  A#184             B#31              C#21              D#13

78. 在变量赋值方法Ⅱ中,自变量地址J4对应的变量是(   )

  A#40              B#34              C#14              D#24

79. 在变量赋值方法Ⅱ中,自变量地址I6对应的变量是(   )

  A#99              B#19              C#29              D#39

80. 宏程序(    )

  A、计算错误率高                         B、计算功能差,不可用于复杂零件

 i

  C、可用于加工不规则形状零件             D、无逻辑功能

81. #jGT#k表示(    )

  A、与               B、非               C、大于             D、加

7 O( n8 [ U4 p1 b- A

82. 在加工界面内计算刀具中心轨迹时,若球头刀半径为R,则球头刀球心距加工表面距离应为(    )

  ARcosφ

  BR4sinφ

  CRtanφ

  D、          4R2cosφ

83.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A、立方根           B、求极限           C、正切             D、和

84.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A、坐标值           B、极限             C、差               D、反正弦

85.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OR#k代表的意义是(    )

  A、平均误差         B、逻辑和           C、极限值           D、立方根

86.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XOR#k代表的意义是(    )

  A、负数             B、异或             C、正数             D、回归值

 W/ C

87.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A、相切             B、积               C、合并             D、垂直

88.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A、极限             B、空               C、商               D、反余切

 o1 q5 @, c" K

89.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AND#k代表的意义是(    )

) @2 b t

  A、逻辑乘           B、小数             C、倒数和余数       D、负数和正数

4 |* m ?! }2 K' D) R

90.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MOD#k代表的意义是(    )

  A、反三角函数       B、平均值           C、空               D、取余

91.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SIN[#j]代表的意义是(    )

  A、圆弧度           B、立方根           C、合并             D、正弦(度)

92.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COS[#j]代表的意义是(    )

  A、积分             B、余弦(度)       C、正数             D、反余弦(度)

93.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TAN[#j]代表的意义是(    )

  A、误差             B、对数             C、正切             D、余切

94.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ATAN[#j]代表的意义是(    )

  A、余切             B、反正切           C、切线             D、反余切

 X8 h

95.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SQRT[#j]代表的意义是(    )

  A、矩阵             B、数列             C、平方根           D、条件求和

96.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ABS[#j]代表的意义是(    )

  A、离散             B、非负             C、绝对值           D、位移

97.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ROUND[#j]代表的意义是(    )

 h: `! i

  A、圆周率                               B、四舍五入整数化

  C、求数学期望值                         D、弧度

98.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FIX[#j]代表的意义是(    )

  A、对数                                 B、舍去小数点

  C、小数点以下舍去                       D、非负数

7 E i

99.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FUP[#j]代表的意义是(    )

  A、求概率                               B、密度

4 e- A( {! g P

  C、小数点以下进位                       D、概率平均值

+ y0 N9 i C" C

100.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ACOS[#j]代表的意义是(    )

  A、只取零           B、位移误差         C、反余弦(度)     D、余切

101.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LN[#j]代表的意义是(    )

  A、离心率           B、自然对数         C、轴距             D、螺旋轴弯曲度

102.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EXP[#j]代表的意义是(    )

  A4x+x4

  BeX

  CX+Y

  DsinA-cosB

 u0 b. E

103.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A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31              C#21              D#1

104.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C对应的变量是(    )

 G

  A#43              B#31              C#3               D#39

105.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E对应的变量是(    )

  A#8               B#24              C#27              D#108

 [. @: ?

106.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H对应的变量是(    )

  A#10              B#11              C#41              D#51

107. 在变量赋值方法Ⅱ中,自变量地址K1对应的变量是(   )

  A#2               B#3               C#6               D#26

108. 加工精度的高低是用(    )的大小来表示的。

  A、摩擦误差         B、加工误差         C、整理误差         D、密度误差

5 r M

109. 加工精度是指零件加工后实际几何参数与(    )的几何参数的符合程度。

' W6 F z

  A、导轨槽           B、理想零件         C、成品件           D、夹具

110. (    )是用来分析加工误差的方法之一。

  A、测量检验法       B、分析计算法       C、安装调试法       D、单一测量法

111. 原理误差是由于采用了近似的加工运动或近似的(    )而产生的。

  A、零件轮廓         B、刀具轮廓         C、机床             D、电压

112. 零件表面形状是由(    )与工件之间的相对运动而获得的

  A、滚轴和导轨       B、加合片           C、刀具             D、夹盘或尾架

' E v

113. 机床在无切削载荷的情况下,因本身的制造、安装和磨损造成的误差称之为机床(    )

  A、物理误差         B、动态误差         C、静态误差         D、调整误差

114. 主轴在转动时若有一定的径向圆跳动,则工件加工后会产生(    )的误差

  A、垂直度           B、同轴度           C、斜度             D、粗糙度

: B' Y1 l `/ T- | o3 n6 c$ }

115. 越靠近传动链(    )的传动件的传动误差,对加工精度影响越大。

  A、斜前端           B、下面             C、末端             D、后面

116. 工件在加工过程中,因受力变形、受热变形而引起的种种误差,这类原始误差关系称之为工艺系统(    )

$ \! s* T7 F m' D; E

  A、动态误差         B、安装误差         C、调和误差         D、逻辑误差

117. 在零件毛坯加工余量不匀的情况下进行加工,会引起(    )大小的变化,因而产生误差。

 o. ~4 i

  A、切削力           B、开力             C、夹紧力           D、重力

118. 在加工过程中,因高速旋转的不平衡的工件所产生的(    )会使机床工艺系统产生动态误差。

  A、开力             B、重力和夹紧力     C、惯性力           D、闭合力

119. 在磨削加工时砂轮精度(    )则工件表面粗糙度越小。

 o, C

  A、越粗             B、越细             C、越明显           D、越大

120. 自激振动约占切削加工中的振动的(    )%

  A65               B20               C30               D5

121.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1500×比率),则接触后退距离为(    )mm

  A17               B15               C5                D14

122.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1500×比率),则接触后退距离为(    )mm

  A7                B12               C25               D10

123.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500),则接触后退距离为(    )mm

  A5                B3                C11               D4

 I" }% C

124.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切削进给,进给速率为f4000×比率,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5               BG01              CG11              DG4

125.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快进进给方式,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17              BG15              CG00              DG14

126.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1500×比率),则应用程序语句(    )

 [

  AG5               BG31              CG11              DG4

127.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1500×比率),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27              BG9               CG55              DG31

128.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50),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31              BG12              CG25              DG10

129.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500),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31              BG12              CG25              DG10

130. 一般情况下,直径(    )的孔应由普通机床先粗加工,给加工中心预留余量为46mm(直径方向),再由加工中心加工。

  A、小于φ8mm        B、大于φ30mm       C、为φ7mm          D、小于φ10mm

131. 在钻床上钻孔时,传给工件的切削热(    )

  A、为零             B、占50%以上        C、只占3%以下       D、占5%10%

4 I2 H+ Y7 I x

132. 一般情况下, (    )的螺纹孔可在加工中心上完成孔加工,攻螺纹可通过其他手段加工。

  AM10                                  BM6以下、M20以上

  CM15                                  DM1

133. 一般情况下, (    )的螺纹孔可在加工中心上完成攻螺纹。

  AM35以上                              BM6以下、M3以上

  CM6以上、M20以下                      DM25以上

 V

134. 一般情况下,直径(    )的孔可直接在加工中心上完成。

  A、大于φ30mm       B、小于φ30mm       C、为φ35mm         D、大于φ40mm

135. 磨削时传给工件的磨削热(    )

  A、占80%以上        B、只占20%30%     C、可忽略不计       D、占10%以下

136. 减少激振力的途径是减小(    )因不平衡而引起的离心力及冲击力。

  A、夹具             B、回转零件         C、刀口             D、刀面

137. 封闭环的基本尺寸等于各增环的基本尺寸(    )各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

  A、之差乘以         B、之和减去         C、之和除以         D、之差除以

138. 封闭环的最大极限尺寸等于各增环的最大极限尺寸(    )各减环的最小极限尺寸之和。

  A、之差乘以         B、之差除以         C、之和减去         D、除以

139. 封闭环的公差等于各组成环的(    )

  A3/5                                  B、基准之和或之差

  C、公差之和                             D80%

140. 封闭环的上偏差等于各增环的上偏差(    )各减环的下偏差之和。

  A、之差乘以         B、之和减去         C、之和除以         D、之差除以

141. 封闭环的下偏差等于各增环的下偏差(    )各减环的上偏差之和。

  A、之差加上         B、之和减去         C、加上             D、之积加上

, n N! T J* }( j/ f

142. 反计算是(    )的尺寸及公差。

  A、已知封闭环求第二组成环               B、已知组成环求第一组成环

  C、已知封闭环求其余组成环               D、已知组成环求最小封闭环

143. 中间计算是已知封闭环求及其余组成环,求(    )的尺寸及公差。

  A、其中一个组成环                       B、最大封闭环

  C、最小封闭环                           D、第四封闭环

144. 进行基准重合时的工序尺寸计算,应从(    )道工序算起。

  A、最开始第四       B、任意             C、中间第三         D、最后一

145. 波度的波距为(    )mm

  A21               B110            C22               D2232

146. 波度的波高A一般为(    )μm

 ]' C

  A28               B1015           C20               D1619

147. 外圆磨床的导轨与工件中心的距离(    )

  A、完全不等于导轨宽度                   B、约等于导轨宽度

  C、等于30倍导轨宽度                     D、等于40倍导轨宽度

148. 一般车床的导轨与工件中心的距离(    )导轨宽度。

  A、完全等于         B、约等于2/3      C、等于30         D、等于6

149. 检测工具的精度必须比所测的几何精度(    )个等级。

  A、高一             B、低七             C、低三             D、低四

150. 直线运动定位精度是在(    )条件下测量的。

  A、低温             B、空载             C、满载             D、高温

151. 按照标准规定:任意300mm测量长度上的定位精度,普通级是(    )mm

  A1.9              B0.02             C0.2              D0.3

* d a5 K, C. C- ~

152. 按照标准规定:任意300mm测量长度上的定位精度,精密级是(    )mm

  A10               B0.01             C0.28             D0.37

153. 重复定位精度普通级是(    )mm

  A1.2              B0.4              C0.016            D0.35

6 t, r W$ O2 U8 e

154. 重复定位精度精密级是(    )mm

  A1.9              B1.22             C0.010            D0.32

 f

155. 选用液压油时,应(    )

  A、尽量选择密度高的

  B、尽量选择低饱和度

  C、尽量选择质量较重的

  D、应根据液压系统的液压元件种类进行选择

156. 主轴噪声增加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    )

  A、机械手转位是否准确                   B、主轴部件松动或脱开

  C、变压器有无问题                       D、速度控制单元有无故障

157. 在电动机转速超过设定值的原因分析不包括(    )

  A、主轴电动机电枢部分故障               B、主轴控制板故障

  C、机床参数设定错误                     D、伺服电动机故障

158. 刀具交换时,掉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引起的。

  A、电动机的永久磁体脱落                 B、松锁刀弹簧压合过紧

  C、刀具质量过小(一般小于5kg          D、机械手转位不准或换刀位置飘移

 t

159. 根据切屑的粗细及材质情况,及时清除(    )中的切屑,以防止冷却液回路。

  A、开关和喷嘴                           B、冷凝器及热交换器

  C、注油口和吸入阀                       D、一级(或二级)过滤网及过滤罩

160. 伺服电动机的检查要在(    )

  A、数控系统断电后,且电极完全冷却下进行

  B、电极温度不断升高的过程中进行

" Q- U; A |; k3 Q9 {9 N

  C、数控系统已经通电的状态下,且电极温度达到最高的情况下进行

  D、数控系统已经通电的状态下进行

评分人

二、判断题(161题~第20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0.5分,满分20分。)

(    )16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利益导向是职业道德社会功能的表现。

(    )162. 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树立多转行多学知识多长本领的择业观念。

(    )163. KTH30006H指其类别为灰心可锻铸铁。

(    )164. 黄铜是铜和硅的合金。

(    )165. 经回火后,能使工件提高脆性。

(    )166. 钛的熔点为740摄氏度。

(    )167. 感应加热淬火时,若频率为200300kHZ,则淬硬层深度为2025mm

(    )168. 加工中心按照功能特征分类,可分为复合、卧式和三轴加工中心。。

/ Q+ F | B+ E; j4 _ ~! q2 i

(    )169. 加工中心的刀具由KUC管理。

# l2 I: w+ d W+ a2 h. G! V Q

(    )170. 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的偏差判别式函数为:F=Xi2+Yi2-D2

(    )171. 在试切和加工中,刃磨刀具和更换刀具辅具后,可重新设定刀号。

(    )172. 全批零件加工完毕后,无需校对刀具号、刀补值。

(    )173. 在机械加工时,机床、夹具、刀具和工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称为设计系统。

 L

(    )174. 工艺系统的刚度不影响切削力变形误差的大小。

(    )175. 异形体刚性较差,一般都要装夹2次以上。

(    )176. 箱体类零件一般是指具有1个以上孔系,内部没有任何型腔,在长、宽、高方向没有任何比例的零。

(    )177. 在对曲线拟合计算、插值时,把计算精度控制在工件公差的1/5之内,一般能保证工件精度。

(    )178. 工艺系统内的外部刚度是影响系统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    )179. 工艺系统刚度定义为被加工表面法线上作用的切削分力与该方向刀具、工件的相对速度的比值。

(    )180. 数控机床中的精密多齿分度盘,其分度精度可达+_0.8

(    )181. 组合夹具由于是由各种元件组装而成,因此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    )182. 成组夹具是为单件工件生产定制的。

(    )183. V形支承属于定位件。

(    )184. 圆形基础板属于导向件。

(    )185. 剧烈磨损阶段是刀具磨损过程的开始阶段。

(    )186. 刀具由刃磨后开始切削,一直到磨损量达到磨钝标准为止,所经过的切削路程称为刀具使用寿命。

(    )187. 接触传感器是具有五维测量功能的测头。

(    )188. 在程序中利用变量进行赋值及处理,使程序具有特殊功能,这种程序叫小程序。

(    )189. 宏程序最后用M00返主程序。

(    )190. 变量包括大变量、混合变量和小变量三种。

3 N z

(    )191. 2.5维加工是四坐标运动,三坐标联动。

(    )192. 加工曲面时,三坐标同时联动的加工方法称单曲面维加工。

 b7 K! V

(    )193.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代表的意义是倒数。

(    )194.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50),则接触后退距离为19mm

(    )195. 封闭环的最小极限尺寸等于各增环的最小极限尺寸之差除以各减环的最大极限尺寸之和。

(    )196. 正计算是已知组成环求第一组成环的尺寸及公差。

(    )197. 对于长期封存的数控机床,最好不要每周通电一次。

(    )198. 空气过滤器的灰尘过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 M0 M v7 z" d

(    )199. 润滑油通过过滤网、吸入阀,进入液压缸中。

(    )200. 如发生机床不能正常返回机床原点的情况,则应调低环境湿度。

网友:

建议开设专栏,解答数控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如G指令的应用及应用不当可能产生的危害,机床操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操作要点!(今天我就因不明白而撞车,好在紧急停车,损失可以忽略,教训深刻)

网友(2006-01-14):

不是有数控技术专栏吗?呵呵

网友:

相信进来的人懂的也不是那么多,都是在学习,楼主应当备一份答案了!哈哈

网友(2006-02-27):


网友:

谢谢!是好东东。

就是太少了

有没有数控铣哟?

网友:

谢谢版主!

网友:

我是新手,希望楼住可以在百忙中抽空发份答案给我.谢谢
WISDDD@YAHOO.COM

网友:

你自己完全可以下载啊,为什么还要别人发到你信箱里呢:)点击楼主那个贴子的附件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谢谢

网友:

谢谢拉。我已经下到答案了 ,拿到证以后请你喝酒啊

网友:

好东西啊,如果有好多就是最好的啊

网友:

好东西对教学有用的。

网友:

十分感谢,但是怎么没有问答题,填空题,以及名词解释啊?

网友(2006-04-02):

楼主在哪 啊?
我怎么没看到 啊

网友:

谢谢了!!
收到!

网友:

收到,下了就得支持啊

网友(2006-05-28):

好东西,谢谢啦

网友:

   多谢啦@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

初来乍到了啊,我还有几天就要考国家数控工艺员考试了.
不知道可有哪位达人能够提供点什么信息?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如果有愿意和我交流的,请给我发邮件.

网友:

楼主,发给答案给我吧。twy721@ 163.com

网友(2006-07-01):

楼主,我想要答案,现在马上能给我吗?明天用啊~~谢谢了我邮箱mumulzj@163.com

网友:

这份题不错.

网友(2006-08-10):

有没有中级的

网友:

能否上传中级和初级的试题?谢谢!

网友:

谢谢!能和你联系交流一下吗?

网友(2005-11-17):
把版主的考试题库解开了,呵呵

ffice:word" />fficeffice" />

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

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级理论知识试卷

 S" {. s0 y, [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b

 [1 ?6 Q- C

     }& e7 j6 M }

评分人

一、单项选择(1题~第160题。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0.5分,满分80分。)

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具有(    )的社会功能。

  A、鼓励人们自由选择职业                 B、遏制牟利最大化

  C、促进人们的行为规范化                 D、最大限度地克服人们受利益驱动

2. 为了促进企业的规范化发展,需要发挥企业文化的(    )功能。

  A、娱乐             B、主导             C、决策             D、自律

3. 职业道德对企业起到(    )的作用。

  A、决定经济效益                         B、促进决策科学化

  C、增强竞争力                           D、树立员工守业意识

4. 正确阐述职业道德与人的事业的关系的选项是(    )

  A、没有职业道德的人不会获得成功

  B、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前提条件是要有职业道德

 N3 g% @

  C、事业成功的人往往并不需要较高的职业道德

  D、职业道德是人获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

5. 在商业活动中,不符合待人热情要求的是(    )

  A、严肃待客,表情冷漠                   B、主动服务,细致周到

 U( K8 x" N

  C、微笑大方,不厌其烦                   D、亲切友好,宾至如归

 E

6. (    )是企业诚实守信的内在要求。

  A、维护企业信誉     B、增加职工福利     C、注重经济效益     D、开展员工培训

7. 下列事项中属于办事公道的是(    )

  A、顾全大局,一切听从上级               B、大公无私,拒绝亲戚求助

  C、知人善任,努力培养知己               D、坚持原则,不计个人得失

8. 下列关于勤劳节俭的论述中,正确的选项是(    )

  A、勤劳一定能使人致富                   B、勤劳节俭有利于企业持续发展

  C、新时代需要巧干,不需要勤劳           D、新时代需要创造,不需要节俭

9. (    )不属于压入硬度试验法。

  A、布氏硬度         B、洛氏硬度         C、莫氏硬度         D、维氏硬度

10. 奥氏体冷却到(    )开始析出珠光体。

  A727oC

  B1148oC

  C912oC

  D1127oC

11. 黑色金属测疲劳极限时,应力循环周次应为(    )次。

  A1015

  B1016

  C1013

  D107

8 X' @8 E1 n [2 d; o/ b

12. 奥氏体是碳溶解在(    )的间隙固溶体。

  APFe            BP                CSi               D、γ—Fe

13. 高温回火后得到的组织为()

1 Z M

  A、回火洛氏体       B、奥氏体           C、回火索氏体       D、回火卡氏体

14. 有色金属、不锈钢测疲劳极限时,应力循环周次应为(    )次。

  A1015

  B1016

  C1013

  D108

1 t+ J Q; e0 [! I# t

15. 感应加热淬火时,若频率为50kHZ,则淬硬层深度为(   )

  A17.5mm以上       B2648mm         C1015mm         D7mm

16. 加工中心执行顺序控制动作和控制加工过程的中心是(    )

# X @

  A、基础部件         B、主轴部件         C、数控系统         DATC

5 v i

17. 提高机床动刚度的有效措施是(    )

  A、增大摩擦或增加切削液                 B、减少切削液或增大偏斜度

& B- l5 B t

  C、减少偏斜度                           D、增大阻尼

18. 加工中心进给系统的驱动方式主要有(    )和液压伺服进给系统。

  A、气压服进给系统                       B、电气伺服进给系统

  C、气动伺服进给系统                     D、液压电气联合式

19. 端面多齿盘齿数为72,则分度最小单位为(    )度。

  A17               B5                C11               D26

20. 加工中心的自动换刀装置由驱动机构、(    )组成。

  A、刀库和机械手                         B、刀库和控制系统

  C、机械手和控制系统                     D、控制系统

21. 按主轴的种类分类,加工中心可分为单轴、双轴、(    )加工中心。

  A、不可换主轴箱                         B、三轴、五面

  C、复合、四轴                           D、三轴、可换主轴箱

22. 转塔头加工中心的主轴数一般为(    )个。

  A35             B24               C28               D612

! `- q0 c% { h" h/ ^

23. 加工中心按照主轴在加工时的空间位置分类,可分为立式、卧式、(    )加工中心。

  A、不可换主轴箱     B、三轴、五面       C、复合、四轴       D、万能

 |) ^

24. 逐点比较法圆弧插补的判别式函数为(    )

  AF= Xi- Xe

  BF= Ye+Yi

* ~- J e' D* a

  CF=Xi2+Yi2-R2

  DF= Xe- Yi

25. (    )只接收数控系统发出的指令脉冲,执行情况系统无法控制。

 _) P/ S

  A、定环伺服系统                         B、半动环伺服系统

  C、开环伺服系统                         D、联动环伺服系统

$ p F

26. 某系统在(    )处拾取反馈信息,该系统属于半闭环伺服系统。

  A、转向器           B、速度控制器       C、旋转仪           D、电动机轴端

27. 机床通电后应首先检查(    )是否正常。

& d }

  A、机床导轨                             B、各开关按钮和键

  C、工作台面                             D、护罩

28. 为了使机床达到热平衡状态必须使机床运转(    )

  A15min以上        B8min             C2min             D6min

29. 读零件图首先看(    )

  A、后视图                               B、剖视图和主视图

  C、尺寸                                 D、标题栏

30. 分析零件图的视图时,根据视图布局,首先找出(    )

: F0 }/ e2 { U, P8 a/ j

  A、主视图           B、后视图           C、俯视图           D、前视图

31. 卧式加工中心编程零点在XZ平面内的投影与工作台回转中心之间XZ向距离应为(    )

  A9                B11               C、零               D21

32. 毛坯的形状误差对下一工序的影响表现为(    )复映。

  A、计算             B、公差             C、误差             D、运算

" w7 `5 | v6 Q& H

33. (    )是由于采用了近似的加工运动或者近似的刀具轮廓而产生的。

  A、原理误差         B、加工误差         C、工艺误差         D、计算误差

34. 基准位移误差在当前工序中产生,一般受(    )的影响。

  A、定位器           B、夹具             C、量具             D、电源和夹具

35. (    )不属于零件毛坯工艺性分析内容。

  A、机械性能                             B、加工余量

  C、表面状态                             D、工序尺寸及其公差

36. 氧化处理的Fe3O4氧化厚度为(   )μm

  A49             B13             C68             D11

37. 氮化处理的处理层厚度为(    )μm

  A3050           B5                C6                D7

38. TiN涂层处理层厚度为(    )μm

  A14               B23             C6                D1013

39. TiCN处理层厚度为(    )μm

  A56             B8                C55               D710

40. 夹紧力通过工件传至(    )造成工件变形和定位基准位移。

  A、平面             B、外平台           C、内圆             D、支承元件

41. 铸造内应力是灰铸铁在(    )摄氏度从塑性向弹性状态转变时,由于壁厚不均、冷却收缩不匀而造成的。

  A100220         B700800         C620400         D170

 j* L

42. 跨距大箱体的同轴孔加工,尽量采取(    )加工方法。

  A、装夹和联动       B、调头             C、平动             D、双爪卡盘装夹

 S3 Q4 y

43. 基准不重合误差由前后()不同而引起。

  A、设计基准         B、环境温度         C、工序基准         D、形位误差

* @ |7 B | g& Q; j* g

44. 减少毛坯误差的办法是(    )

  A、粗化毛坯并增大毛坯的形状误差         B、增大毛坯的形状误差

 F& L8 _! j

  C、精化毛坯                             D、增加毛坯的余量

45. 为消除粗加工的内应力,精加工常在(    )进行。

 M$ N1 u

  A、兑火处理后       B、冷火处理后       C、淬火处理后       D、回火处理后

46. 拼装夹具具有(    )的优点

  A、专用夹具         B、可调夹具         C、成组夹具         D、组合夹具

; @& j4 n9 E a

47. 与成组夹具相比,可调夹具的适用性(    )

  A、更窄                                 B、更宽

  C、与成组夹具的适用性相同               D、更差,制造成本更高

48. (    )属于夹紧件。

  AT形键和定位销                        B、叉形压板

  C、定位盘和定位销                       D、平键和基础角铁

49. (    )属于紧固件。

 V- v# v/ V

  AT形键和定位销                        B、螺栓

  C、定位盘和定位销                       D、平键和基础角铁

50. (    )属于辅助件

2 T* I y

  A、手柄和三爪支承                       B、定位盘

  CT形键和圆形基础板                    D、基础角铁和圆形基础板

51. 刀具磨损的最常见形式是(    )

  A、磨料磨损         B、扩散磨损         C、氧化磨损         D、热电磨损

52. 通常依据后刀面的磨损尺寸来制定刀具允许磨损的(    )

  A、最大限度         B、最小限度         C、标准限度         D、时间

53. 在一定切削速度范围内,切削速度与切削寿命之间在双对数坐标系下是(    )关系。

  A、素数             B、非线性           C、线性             D、指数或对数

54. 影响刀具扩散磨损扩散速度的最主要原因是切削(    )

  A、方向             B、速度             C、力               D、温度

55. Ti元素的扩散速度(    )

  A、与钨一样         B、高于碳           C、与钨、碳一样     D、远远低于钴

56. 刀具的切削路程lm,切削速度νc,切削时间T,可以用(    )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

  Alm=νcT          Blm=νc/T         Clm = T / νc     DT= lm νc

57. 精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2.2              B0.10.3         C0.92.1         D1.9

58. 合金钢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2.7              B1.92.4         C0.40.5         D3.9

59. 碳素钢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0.60.8         B2                C2.22.5         D13.3

60. 铸铁件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1.12.8         B3.6              C1.95             D0.81.2

3 w. k+ R# f z

61. 钢及铸铁大低速件粗车时,后刀面的磨钝标准VB(    )mm

  A1.12.8         B3.6              C1.95             D1.01.5

62. 刀具进入正常磨损阶段后磨损速度(    )

  A、上升             B、下降             C、不变             D、突增

63. 刀具剧烈磨损阶段切削力(    )

  A、缓慢下降         B、不变             C、急剧上升         D、无法确定

64. 在加工界面内计算刀具中心轨迹时,其刀具半径是r值,r与球头刀半径R的关系为(    )

& Z j

  Ar=R2tanφ

  Br=R4tanφ

  Cr=R3cosφ

  Dr=Rsinφ

65. 宏程序的(    )起到控制程序流向作用。

  A、控制指令         B、程序字           C、运算指令         D、赋值

! {( o( m- _ A

66. 已知直线经过(x1y1)点,斜率为k(k0),则直线方程为(   )

  Ay-y1=k(x-x1)

  By=5kx+3

  Cy =9k(x-x1)

  Dy=4x+b

67. 在等误差法直线段逼近的节点计算中,任意相邻两节点间的逼近误差为(    )误差。

  A、等               B、圆弧             C、点               D、三角形

68. 在圆弧逼近零件轮廓的计算中,整个曲线是一系列彼此(    )的圆弧逼近实现的。

  A、分离或重合       B、分离             C、垂直             D、相切

69.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B对应的变量是(    )

" |4 o/ X C% H0 A, L& M

  A#22              B#2               C#110             D#79

70.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D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31              C#21              D#7

71.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F对应的变量是(    )

  A#22              B#9               C#110             D#25

72.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Z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31              C#21              D#26

73.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I对应的变量是(    )

  A#22              B#4               C#110             D#25

74.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J对应的变量是(    )

  A#5               B#51              C#101             D#125

75.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K对应的变量是(    )

4 `+ F I

  A#6               B#51              C#069             D#125

76.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Q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031             C#021             D#17

77.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M对应的变量是(    )

  A#184             B#31              C#21              D#13

; D [

78. 在变量赋值方法Ⅱ中,自变量地址J4对应的变量是(   )

  A#40              B#34              C#14              D#24

79. 在变量赋值方法Ⅱ中,自变量地址I6对应的变量是(   )

  A#99              B#19              C#29              D#39

80. 宏程序(    )

  A、计算错误率高                         B、计算功能差,不可用于复杂零件

  C、可用于加工不规则形状零件             D、无逻辑功能

81. #jGT#k表示(    )

  A、与               B、非               C、大于             D、加

82. 在加工界面内计算刀具中心轨迹时,若球头刀半径为R,则球头刀球心距加工表面距离应为(    )

  ARcosφ

  BR4sinφ

7 g# w F

  CRtanφ

" p1 s V

  D、          4R2cosφ

83.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A、立方根           B、求极限           C、正切             D、和

 i% W

84.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A、坐标值           B、极限             C、差               D、反正弦

85.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OR#k代表的意义是(    )

: @# s% [ i

  A、平均误差         B、逻辑和           C、极限值           D、立方根

86.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XOR#k代表的意义是(    )

  A、负数             B、异或             C、正数             D、回归值

 Q

87.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 G l

  A、相切             B、积               C、合并             D、垂直

88.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k代表的意义是(    )

 N

  A、极限             B、空               C、商               D、反余切

89.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AND#k代表的意义是(    )

  A、逻辑乘           B、小数             C、倒数和余数       D、负数和正数

90.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MOD#k代表的意义是(    )

  A、反三角函数       B、平均值           C、空               D、取余

91.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SIN[#j]代表的意义是(    )

 a

  A、圆弧度           B、立方根           C、合并             D、正弦(度)

92.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COS[#j]代表的意义是(    )

  A、积分             B、余弦(度)       C、正数             D、反余弦(度)

93.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TAN[#j]代表的意义是(    )

  A、误差             B、对数             C、正切             D、余切

94.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ATAN[#j]代表的意义是(    )

  A、余切             B、反正切           C、切线             D、反余切

 [

95.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SQRT[#j]代表的意义是(    )

  A、矩阵             B、数列             C、平方根           D、条件求和

96.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ABS[#j]代表的意义是(    )

  A、离散             B、非负             C、绝对值           D、位移

97.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ROUND[#j]代表的意义是(    )

  A、圆周率                               B、四舍五入整数化

  C、求数学期望值                         D、弧度

98.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FIX[#j]代表的意义是(    )

  A、对数                                 B、舍去小数点

  C、小数点以下舍去                       D、非负数

99.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FUP[#j]代表的意义是(    )

  A、求概率                               B、密度

  C、小数点以下进位                       D、概率平均值

100.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ACOS[#j]代表的意义是(    )

  A、只取零           B、位移误差         C、反余弦(度)     D、余切

101.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LN[#j]代表的意义是(    )

  A、离心率           B、自然对数         C、轴距             D、螺旋轴弯曲度

102.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EXP[#j]代表的意义是(    )

  A4x+x4

- m! G9 l7 K f; A5 I. ~

  BeX

  CX+Y

 z& e

  DsinA-cosB

f o

103.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A对应的变量是(    )

  A#101             B#31              C#21              D#1

104.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C对应的变量是(    )

9 A f7 `( @3 v1 q

  A#43              B#31              C#3               D#39

105.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E对应的变量是(    )

 S3 ~* u; M

  A#8               B#24              C#27              D#108

106. 在变量赋值方法I中,引数(自变量)H对应的变量是(    )

  A#10              B#11              C#41              D#51

107. 在变量赋值方法Ⅱ中,自变量地址K1对应的变量是(   )

+ }5 W6 [ y3 @* E9 R

  A#2               B#3               C#6               D#26

108. 加工精度的高低是用(    )的大小来表示的。

 k) y; j

  A、摩擦误差         B、加工误差         C、整理误差         D、密度误差

109. 加工精度是指零件加工后实际几何参数与(    )的几何参数的符合程度。

  A、导轨槽           B、理想零件         C、成品件           D、夹具

110. (    )是用来分析加工误差的方法之一。

  A、测量检验法       B、分析计算法       C、安装调试法       D、单一测量法

: \ v

111. 原理误差是由于采用了近似的加工运动或近似的(    )而产生的。

  A、零件轮廓         B、刀具轮廓         C、机床             D、电压

112. 零件表面形状是由(    )与工件之间的相对运动而获得的

  A、滚轴和导轨       B、加合片           C、刀具             D、夹盘或尾架

113. 机床在无切削载荷的情况下,因本身的制造、安装和磨损造成的误差称之为机床(    )

  A、物理误差         B、动态误差         C、静态误差         D、调整误差

114. 主轴在转动时若有一定的径向圆跳动,则工件加工后会产生(    )的误差

4 k M

  A、垂直度           B、同轴度           C、斜度             D、粗糙度

115. 越靠近传动链(    )的传动件的传动误差,对加工精度影响越大。

  A、斜前端           B、下面             C、末端             D、后面

) T b3 d: Q: A [9 M

116. 工件在加工过程中,因受力变形、受热变形而引起的种种误差,这类原始误差关系称之为工艺系统(    )

  A、动态误差         B、安装误差         C、调和误差         D、逻辑误差

117. 在零件毛坯加工余量不匀的情况下进行加工,会引起(    )大小的变化,因而产生误差。

  A、切削力           B、开力             C、夹紧力           D、重力

118. 在加工过程中,因高速旋转的不平衡的工件所产生的(    )会使机床工艺系统产生动态误差。

  A、开力             B、重力和夹紧力     C、惯性力           D、闭合力

119. 在磨削加工时砂轮精度(    )则工件表面粗糙度越小。

  A、越粗             B、越细             C、越明显           D、越大

120. 自激振动约占切削加工中的振动的(    )%

  A65               B20               C30               D5

121.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1500×比率),则接触后退距离为(    )mm

  A17               B15               C5                D14

122.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1500×比率),则接触后退距离为(    )mm

  A7                B12               C25               D10

123.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500),则接触后退距离为(    )mm

  A5                B3                C11               D4

; R: }& h5 _ W4 b5 W+ @

124.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切削进给,进给速率为f4000×比率,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5               BG01              CG11              DG4

125.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快进进给方式,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17              BG15              CG00              DG14

/ H: o q8 h4 _+ D, r

126.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1500×比率),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5               BG31              CG11              DG4

127.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1,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1500×比率),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27              BG9               CG55              DG31

128.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50),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31              BG12              CG25              DG10

/ j L$ P1 Z( w( ^ a

129.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高速度(f500),则应用程序语句(    )

  AG31              BG12              CG25              DG10

130. 一般情况下,直径(    )的孔应由普通机床先粗加工,给加工中心预留余量为46mm(直径方向),再由加工中心加工。

 L

  A、小于φ8mm        B、大于φ30mm       C、为φ7mm          D、小于φ10mm

131. 在钻床上钻孔时,传给工件的切削热(    )

  A、为零             B、占50%以上        C、只占3%以下       D、占5%10%

132. 一般情况下, (    )的螺纹孔可在加工中心上完成孔加工,攻螺纹可通过其他手段加工。

  AM10                                  BM6以下、M20以上

  CM15                                  DM1

133. 一般情况下, (    )的螺纹孔可在加工中心上完成攻螺纹。

  AM35以上                              BM6以下、M3以上

  CM6以上、M20以下                      DM25以上

$ @1 i a+ U$ P

134. 一般情况下,直径(    )的孔可直接在加工中心上完成。

  A、大于φ30mm       B、小于φ30mm       C、为φ35mm         D、大于φ40mm

135. 磨削时传给工件的磨削热(    )

7 v O

  A、占80%以上        B、只占20%30%     C、可忽略不计       D、占10%以下

136. 减少激振力的途径是减小(    )因不平衡而引起的离心力及冲击力。

  A、夹具             B、回转零件         C、刀口             D、刀面

137. 封闭环的基本尺寸等于各增环的基本尺寸(    )各减环的基本尺寸之和。

  A、之差乘以         B、之和减去         C、之和除以         D、之差除以

138. 封闭环的最大极限尺寸等于各增环的最大极限尺寸(    )各减环的最小极限尺寸之和。

  A、之差乘以         B、之差除以         C、之和减去         D、除以

139. 封闭环的公差等于各组成环的(    )

* M d

  A3/5                                  B、基准之和或之差

  C、公差之和                             D80%

140. 封闭环的上偏差等于各增环的上偏差(    )各减环的下偏差之和。

  A、之差乘以         B、之和减去         C、之和除以         D、之差除以

3 g! |; f# d O( p3 f

141. 封闭环的下偏差等于各增环的下偏差(    )各减环的上偏差之和。

  A、之差加上         B、之和减去         C、加上             D、之积加上

142. 反计算是(    )的尺寸及公差。

  A、已知封闭环求第二组成环               B、已知组成环求第一组成环

  C、已知封闭环求其余组成环               D、已知组成环求最小封闭环

143. 中间计算是已知封闭环求及其余组成环,求(    )的尺寸及公差。

  A、其中一个组成环                       B、最大封闭环

  C、最小封闭环                           D、第四封闭环

0 t B

144. 进行基准重合时的工序尺寸计算,应从(    )道工序算起。

  A、最开始第四       B、任意             C、中间第三         D、最后一

145. 波度的波距为(    )mm

  A21               B110            C22               D2232

$ J x

146. 波度的波高A一般为(    )μm

  A28               B1015           C20               D1619

147. 外圆磨床的导轨与工件中心的距离(    )

 W2 J

  A、完全不等于导轨宽度                   B、约等于导轨宽度

3 k' W5 G ^1 x3 S" B3 ]

  C、等于30倍导轨宽度                     D、等于40倍导轨宽度

148. 一般车床的导轨与工件中心的距离(    )导轨宽度。

  A、完全等于         B、约等于2/3      C、等于30         D、等于6

149. 检测工具的精度必须比所测的几何精度(    )个等级。

- B' Y r1 e& O! p3 Q

  A、高一             B、低七             C、低三             D、低四

150. 直线运动定位精度是在(    )条件下测量的。

  A、低温             B、空载             C、满载             D、高温

: q M

151. 按照标准规定:任意300mm测量长度上的定位精度,普通级是(    )mm

  A1.9              B0.02             C0.2              D0.3

152. 按照标准规定:任意300mm测量长度上的定位精度,精密级是(    )mm

  A10               B0.01             C0.28             D0.37

 ]

153. 重复定位精度普通级是(    )mm

+ V X v y. L1 J" Q

  A1.2              B0.4              C0.016            D0.35

154. 重复定位精度精密级是(    )mm

  A1.9              B1.22             C0.010            D0.32

155. 选用液压油时,应(    )

  A、尽量选择密度高的

 Q* J: Y! `

  B、尽量选择低饱和度

  C、尽量选择质量较重的

  D、应根据液压系统的液压元件种类进行选择

156. 主轴噪声增加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    )

  A、机械手转位是否准确                   B、主轴部件松动或脱开

  C、变压器有无问题                       D、速度控制单元有无故障

157. 在电动机转速超过设定值的原因分析不包括(    )

  A、主轴电动机电枢部分故障               B、主轴控制板故障

5 T3 M( F3 X C( }: ~

  C、机床参数设定错误                     D、伺服电动机故障

158. 刀具交换时,掉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引起的。

, Z; A E

  A、电动机的永久磁体脱落                 B、松锁刀弹簧压合过紧

  C、刀具质量过小(一般小于5kg          D、机械手转位不准或换刀位置飘移

159. 根据切屑的粗细及材质情况,及时清除(    )中的切屑,以防止冷却液回路。

  A、开关和喷嘴                           B、冷凝器及热交换器

  C、注油口和吸入阀                       D、一级(或二级)过滤网及过滤罩

160. 伺服电动机的检查要在(    )

  A、数控系统断电后,且电极完全冷却下进行

1 v9 A U+ q/ N1 [

  B、电极温度不断升高的过程中进行

  C、数控系统已经通电的状态下,且电极温度达到最高的情况下进行

* A7 M6 a3 | r! r

  D、数控系统已经通电的状态下进行

1 p/ n m

评分人

: w c

二、判断题(161题~第20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0.5分,满分20分。)

(    )16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利益导向是职业道德社会功能的表现。

(    )162. 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树立多转行多学知识多长本领的择业观念。

(    )163. KTH30006H指其类别为灰心可锻铸铁。

(    )164. 黄铜是铜和硅的合金。

- A' r2 B S2 v% x

(    )165. 经回火后,能使工件提高脆性。

(    )166. 钛的熔点为740摄氏度。

(    )167. 感应加热淬火时,若频率为200300kHZ,则淬硬层深度为2025mm

(    )168. 加工中心按照功能特征分类,可分为复合、卧式和三轴加工中心。。

(    )169. 加工中心的刀具由KUC管理。

(    )170. 逐点比较法直线插补的偏差判别式函数为:F=Xi2+Yi2-D2

(    )171. 在试切和加工中,刃磨刀具和更换刀具辅具后,可重新设定刀号。

 p8 C

(    )172. 全批零件加工完毕后,无需校对刀具号、刀补值。

(    )173. 在机械加工时,机床、夹具、刀具和工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称为设计系统。

(    )174. 工艺系统的刚度不影响切削力变形误差的大小。

(    )175. 异形体刚性较差,一般都要装夹2次以上。

(    )176. 箱体类零件一般是指具有1个以上孔系,内部没有任何型腔,在长、宽、高方向没有任何比例的零。

(    )177. 在对曲线拟合计算、插值时,把计算精度控制在工件公差的1/5之内,一般能保证工件精度。

(    )178. 工艺系统内的外部刚度是影响系统工作的决定性因素。

(    )179. 工艺系统刚度定义为被加工表面法线上作用的切削分力与该方向刀具、工件的相对速度的比值。

(    )180. 数控机床中的精密多齿分度盘,其分度精度可达+_0.8

(    )181. 组合夹具由于是由各种元件组装而成,因此可以多次重复使用。

(    )182. 成组夹具是为单件工件生产定制的。

(    )183. V形支承属于定位件。

) A+ ]- Y6 f g) K2 i

(    )184. 圆形基础板属于导向件。

(    )185. 剧烈磨损阶段是刀具磨损过程的开始阶段。

8 E6 z E4 P: L$ B

(    )186. 刀具由刃磨后开始切削,一直到磨损量达到磨钝标准为止,所经过的切削路程称为刀具使用寿命。

8 d% F- | @: d) _% ]& B

(    )187. 接触传感器是具有五维测量功能的测头。

 Q4 i0 j

(    )188. 在程序中利用变量进行赋值及处理,使程序具有特殊功能,这种程序叫小程序。

(    )189. 宏程序最后用M00返主程序。

(    )190. 变量包括大变量、混合变量和小变量三种。

8 K s

(    )191. 2.5维加工是四坐标运动,三坐标联动。

: `( O' F E3 I( a

(    )192. 加工曲面时,三坐标同时联动的加工方法称单曲面维加工。

 M

(    )193. 在运算指令中,形式为#i=#j代表的意义是倒数。

 R

(    )194. 若测头进给方式采用跳步进给2,进给速率为一般速度(f50),则接触后退距离为19mm

(    )195. 封闭环的最小极限尺寸等于各增环的最小极限尺寸之差除以各减环的最大极限尺寸之和。

(    )196. 正计算是已知组成环求第一组成环的尺寸及公差。

(    )197. 对于长期封存的数控机床,最好不要每周通电一次。

(    )198. 空气过滤器的灰尘过多不会影响正常工作。

" c( k& z \

(    )199. 润滑油通过过滤网、吸入阀,进入液压缸中。

(    )200. 如发生机床不能正常返回机床原点的情况,则应调低环境湿度。

网友(2010-11-13):
谢谢版主!我已下载,顺便问一下版主有没有实做题的图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想看看学习!!!!!!!!!!!!

网友(2010-12-28):
好东西,过几天要考试,正好用的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昨天考高级理论,所考得题和这个简直一模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