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就天然气发动机作一个介绍,发展前景怎么样?

楼主(2005-11-21):
本人对天然气发动机较感兴趣,不知道天然气发动机的特点怎么样,发展前景如何?

网友:

天然气也是不可再生资源啊

网友:

一.天然气--新型、绿色能源

  1、2世纪是一个天然气的世纪

  2、天然气是一种优良的发动机代用燃料

  3、国内外利用天然气汽车解决城市大气污染

  二.车用天然气发动机特点

  1、使用天然气发动机的优势

  污染少、资源储藏丰富、寿命长、运行费用低

  2、大面积使用天然气发动机的挑战

  由于目前各地加气站数量较少,天然气车辆的使用范围将受到一定的限制。美国洛杉矶加气站相互间隔100英里,天然气汽国车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行。我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加气网站。

  车辆使用的压缩天然气需要装在高压容器内。由于容器重量较大,相对降低了车辆的承载能力。

  与柴油车相比,天然气汽车的制造成本较高,其中整车成本高15%~25%,发动机成本高30%~55%。

  由于天然气发动机工作温度较高,发动机零部件的可靠性受到挑战。

  加气后车辆行驶里程较短。

  3、发展我国燃气汽车发展的要素

  改善供气能力、加快加气站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政策的支持、

  三.天然气发动机关键技术

  电子控制技术、空燃比控制技术、优化燃烧技术、先进的后处理技术

  燃气发动机是21世纪的一种新型、绿色动力,城市公交车将由于她的出现而面貌焕然。

网友:

呵呵,天然气优缺都让开心猪猪说尽了.

网友:

其实,天然气的最大缺点就是储运困难
但国内也是有一些的
玉柴的CNG发动机也已经上市好几年了
另外潍柴、上柴也在生产

网友(2006-01-13):

   开心猪猪老兄,

我对天然气发动机及天然气替代柴油机的产品非常感兴趣,请老兄帮助,国内有哪些厂家生产此类装置?尤其是把柴油机改装成烧天然气的,单燃料和双燃料的转换装置都需要,请开心猪猪帮忙.我的MSN是yetamright@hotmail.com,请有空联系

网友(2006-09-28):

几位网友好!

我在发动机方面的知识欠缺,你们的介绍使我对天然气发动机有了一些了解。

我想知道现有的天然气发动机--------“在低温下是否能可靠启动?”

哪位网友在这方面实际操作过,请将体验介绍一下。

“柴油机发动机冷天难启动”在我们东北是个老大难问题,我想探讨一下,是否能找出

一个简单并切实可行的办法使该问题得一以解决。

syw   060928---06.48

//******************************************

解决“柴油机发动机冷天难启动”问题的设想
http://bbs.cmiw.cn/forums/57499/ShowPost.aspx#57499

网友(2008-04-18):
我是中国最早运行维护caterpillarG3520C燃气发电机的,我先说一说我的理解,燃气发电机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电源,可以利用它改善电网质量,如果是孤岛运行负载的波动不能大,因为天然气的燃值不高,负载波动大会造成燃料气波动,很容易造成爆燃;而且天然气燃烧产生水,天然气中要是含有硫化氢机组会严重腐蚀;如果燃气发电机使用在油田那么气质的变化也会发生爆燃,因为它的调节量并不大。
原料供应:可以管道供气,也可以CNG(压缩天然气)、LNG(降温液化天然气)
管道供气有局限性,不行的是时候就采取后两种,
比较:CNG只是简单处理(脱水)直接压缩,体积缩小200倍,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杂质无法清除,运输半径大概是100至200公里;
LNG是将天然气进行严格处理,脱二氧化碳(20PPM)、脱水(露点-70)、硫化氢在脱碳时就清除了,然后降温度减低到-160摄氏度,体积缩小600倍,其运输半径可达2000公里。
使用LNG可以有效延长引擎的使用寿命!

网友:
听说坐天然气车不能吸烟啊。

网友:
燃气发动机对燃气的成分要求比较严格,根据不同的气体成分需要增加不同的气体处理系统。燃气机在冬季需要保持水温在30度以上,才能顺利启动。如果采用REGULATOR来控制空燃比的燃气发动机的启动性能相对要差。

网友(2012-04-07):
本人从事发动机改烧燃气技术研究,遇到难题,想请教发动机高手燃气发动机专家给予指导,帮助。非常的着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好几天都睡不好了。18262130105   关于报酬都好商议

网友:
我是做叉车燃气发动机的有需要可联系我公司主要从事叉车用燃气发动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和再制造,公司研发的以LPG\CNG\LNG为燃料的单点和多点电喷叉车燃气发动机,较低端柴油汽油叉车可节能10~30%,排放达到国Ⅲ标准,已获多项国家专利,并已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推广使用;以甲醇、二甲醚等新能源为燃料,可节能20~40%的新能源叉车发动机正在研发中。
苏州聚成燃气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史先生 电话:0512-52353608  18262130105
地址: 常熟市支塘镇常生路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