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于150r/min到1500r/min的圆柱齿轮传动的齿轮一般有什么材料阿

楼主(2005-11-24):
在高于150r/min到1500r/min的圆柱齿轮传动的齿轮一般有什么材料阿?

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着急问,原好心人能帮忙。就是增速器上的重载的中高速的齿轮用的

网友:

建议用40Cr或45钢锻造,热处理淬火至HRC40-50,回火

网友(2006-01-03):

齿轮的材料不是以转速定的,应看齿轮的线速度、负荷、工作条件、精度、寿命、润滑、是大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条件等等条件来考虑。

网友:

再补充几点

- 材质本身特性
- 赫茨接触应力分析
- 热处理工艺
- 摩擦副的选配

这是毕业设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