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喷油器

楼主(2005-11-28):
  喷油器是电喷系统中的一个执行元件,即接受发动机控制单元(Electronic Control Unit或者Electronic Con—trol Module,简称ECU或ECM)的喷油信号,定时定量喷出汽油。其实,喷油器就是一个电磁阀,喷油器内部有个电磁线圈,外面经插座与ECU相连,喷油器头部的针阀与衔铁连为一体。当电磁线圈通电时,便产生吸力,将衔铁和针阀吸起,打开喷油孔、燃油经针阀头部的轴针和喷孔之间的环形间隙高速喷出,并形成雾状,与空气很好地混合。使混合气在气缸内的燃烧更充分,也正是喷油器在燃油雾化方面比化油器更好,才保证了电喷发动机的燃烧更完全、废气污染物排放更少。电磁线圈不通电时,磁力消失,弹簧将衔铁和针阎下压,关闭喷孔停止喷油。
  喷油器针阀的升程很小,一般为0.1mm~0.2mm,在百分之一秒左右的时间内开启和关闭,然而就是这0.1mm和百分之一秒保证了发动机的正常工作,因此,喷油器是一个精密装置。如果汽油中含有杂质,将会影响到喷油器的正常工作,为了避免喷油器被杂质堵塞,除了要在供油管路中安装燃油滤清器外,在每个喷油器尾部也都必须布置一个燃油滤清器。在设计制造方面,为了避免油管内汽油在高温下形成气泡,影响喷油效果,喷油器在进气管上的安装位置必须能保证较好地隔绝从发动机传来的热量,供油管路的布置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2006-08-25):

喷油器尾部好像还未注意到布置燃油过滤器。我指工程发动机上。

网友:

喷油器尾部布置燃油过滤器是否会影响其喷油压力呢。

网友(2007-02-05):

喷油器就是一个电磁阀

希望楼主能发一些专门针对电磁阀的资料。

网友:

  喷油器最重要的元件是针阀偶件,非常精密,如果没有燃油过滤器,压力油中的杂质会堵塞或划伤偶件配合面,影响喷油效果甚至损坏喷油器

网友(2010-09-19):
喷油器尾部好像还未注意到布置燃油过滤器。我指工程发动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