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数控机床的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5-11-30):
公司的机器都用的是CRT显示器,换上LCD后原来CRT显示的内容,会在LCD上同时显示9格,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扫描方式不同。是个难题。

网友(2006-02-04):

可以用市售计算机显示器.

网友(2010-12-11):
就如dos与windows两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