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削最佳切削条件

楼主(2005-12-06):
数控车削最佳切削条件

网友:

以下为解密楼主的附件,呵呵

数控车削最佳切削条件fficeffice" />

  对于高效率的金属切削加工来说,被加工材料、切削工具、切削条件是三大要素。这些决定着加工时间、刀具寿命和加工质量。经济有效的加工方式必然是合理的选择了切削条件。  切削条件的三要素: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切深直接引起刀具的损伤。伴随着切削速度的提高,刀尖温度会上升,会产生机械的、化学的、热的磨损。切削速度提高20%,刀具寿命会减少1/2。   进给条件与刀具后面磨损关系在极小的范围内产生。但进给量大,切削温度上升,后面磨损大。它比切削速度对刀具的影响小。切深对刀具的影响虽然没有切削速度和进给量大,但在微小切深切削时,被切削材料产生硬化层,同样会影响刀具的寿命。  用户要根据被加工的材料、硬度、切削状态、材料种类、进给量、切深等选择使用的切削速度。如下表:

被切削材料名称

轻切削

一般切削

重切削

切深0.51.0mm
进给量0.050.3mm/rev

切深14mm
进给量0.20.5mm/rev

切深515mm
进给量0.40.8mm/rev

优质碳素结构钢

10#

100-250

150-250

80-220

45#

60-230

70-220

80-180

合金钢

100-220

100-230

6 s1 w% F- L m/ B+ \* O8 p

70-220

 B9 ~3 D5 ~; y k: x

70-220

0 M; z' J# L i6 Y; G

80-220

7 [ T. o1 ^/ A

80-200

最适合的加工条件的选定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选定的。有规则的、稳定的磨损达到寿命才是理想的条件。  然而,在实际作业中,刀具寿命的选择与刀具磨损、被加工尺寸变化、表面质量、切削噪声、加工热量等有关。在确定加工条件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对于不锈钢和耐热合金等难加工材料来说,可以采用冷却剂或选用刚性好的刀刃。

网友(2006-04-25):

值得参考。

网友(2008-06-03):
要跟转速配合才行吧]
最好是把它一同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