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试题

楼主(2005-12-06):
fficeffice" />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V

 P- u# ^

专装

3 Z h6 W {

 L! e" f

订订

) s8 ] i

线线

   2001-2002学年度第 2 学期   试卷(A)(答案

           课程编码 1810009 课程名称 数控机床 学分 3 拟题人 黄海  审题人 李玉炜

4 I, ` ^% b6 [! E, s

         先进制造技术与工程  CAD/CAM 00 年级,学号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

    {# ]% H, H+ {   }    S" m6 ^

1

2

3

* u. t" J J, B

4

5

6

7

7 B9 }! w! T O3 M- h8 s

8

9

10

总分

' D. Y% q ~: e

 B

& N V

评卷人

) t' i& k P" l0 b: o: ]

- e3 ?9 G0 i Z/ b

' g A

(闭卷,许带圆规、三角尺、计算器等文具)

一、判断题(对的打“〇”,错的打“×”,每题1分,共20分)

1、加工中心检测过程中,需首件细检,中间抽检。

×2、G02是逆时针园弧插补指令。

3、逐点比较插补法的最大误差小于一个脉冲当量。

×4、CNC开环系统的特点一是位置检测元件易于调整。

 G9 z' g: \

×5、M00和M01指令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

×6、从理论上讲,闭环控制的运动精度主要取决于检测装置的精度,而与传动链的误差无关。

i% P* B q5 u

×7、感应同步器、光栅均可作为增量式测量的检测元件。

×8、由于光栅易受污染,所以不能用于数控铣床上。

& _6 d f

9、工作坐标系G54—G59可任意设定,但必须把这几个坐标系之间的距离记下来。

10、CNC的控制是由数控(NC)和程控(PC)两组装置有机结合来实现的。

11、G28命令与机床开机后的自动回原点是等效的。

12、进给功能指令,又称F指令,用来指定刀具相对工件运动的速度。

13、在使用子程序时,不但可以从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子程序也可以调用其它程序。

 V, J

14、在CNC机床中,PLC主要用于开关量控制。

 j; c0 {

15、加工中心与数铣、数镗的主要区别为:加工中心设置有刀库和换刀系统。

×16、用G02编程,加工整圆时,可以使用I、J、K参数,也可以用R参数。

17、数车的Z轴与车床导轨平行,+Z是离开卡盘的方向。

18、伺服机构运动时表现为正向间隙,它是运动损失的一部分。

19、G81是固定循环钻孔指令。

×20、数控加工不需要工序卡片。

二、单选题(把最适合的答案编号填入括号内,每题1分,共20分)

C )1、强力切削是采用(   )的切削方法。

A.高速   B.大切削深度   C.大进给量  D.大切削宽度

D 2、数控机床的精度和速度主要取决于

6 ~" W! t M' h2 q1 n

       A、CPU    B、机床导轨    C、检测元件   D、伺服系统

A )取消固定循环应选用(   )。

A.G80  B.G81  C.G82  D.G83

A )4、步进电动机没有反馈机构,结构较简单,主要应用在

A.开环方式  B.半闭环方式  C.闭环控制  D.混合环控制

C )5、适于作闭环系统的驱动元件为

       A、步进电机    B、电液脉冲马达    C、交流伺服电机    D、感应同步器

A )6、CNC闭环系统的位置反馈信号可以从下列部位取得:

       A、工作台    B、伺服电机轴    C、主轴     D、滚珠丝杠轴

! M* k, E# k t3 M, I+ V

D )7、属于尺寸指令的为:

) I I

       A、G92     B、M03    C、F200     D、X100

C 8、机床坐标系原点也称为:

- W0 H; t q; x9 ], ^7 x

       A、工件零点     B、编程零点      C、机械零点         D、刀具零点

D )9、在立式铣床上,用刀具半径补偿编程加工?20mm圆凸台,试切后为?21mm。若程序和刀半径不变,则设置刀半径补偿量应:

( q ?; B o0 b& l" q

A、增加1mm     B、减少1 mm   C、增加0.5mm    D、减少0.5mm

C )10、G91 G01 X3.0 Y4.0 F100执行后,刀具移动了

A、1     B、3   C、5    D、0.75

B )11、对于一般深度的有深度要求的盲孔(长径比小于5-10),可用哪个命令:

A.G81      B.G82         C.G83          D.G73

D )12、在铣床上进行曲线、圆弧等切削及复杂曲面切削时,需要:

A.点位控制     B.圆弧控制    C.直线控制    D.轮廓控制

A )13、数控机床的柔性是指:

A.对产品更新适应性强    B.生产率较高    C.加工精度高    D.能批量生产

C )14、加工曲面时,采用:

 t% R+ ^$ Q

A.端铣刀     B.键槽铣刀     C.球头刀     D.小直径立铣刀

C )15、加工中心主轴转数达到20000r/min以上时,一般采用的润滑方式是:

A.油脂      B.油气       C.喷油      D.以上都可

C )16、伺服装置每发出一个脉冲信号,反映到机床移动部件上的移动量称为()。

A.位置精度   B.机床定位精度  C.脉冲当量   D.加工精度

D )17、数控铣床的指定刀具补偿值号是用:

A.G      B.T      C. F       D. D

/ X c

C )18、以下零件哪个不适合在数控铣上加工:

A.曲线轮廓   B.形状复杂尺寸繁多   C.加工余量不稳定  D.不好测量的内腔,凹腔

B )19、数铣加工过程中,按了紧急停止按钮后,应

A.排除故障后接着走   B.手动返回参考点   C.重新装夹工件   D.重新上刀

C )20、1958年第一台加工中心在(   )的K&T公司问世。

 C7 ^

A.英国   B.苏联   C.美国   D.德国

三、填空题(每空0.5分,共15分)

1、数控机床由程序载体输入装置数控装置伺服系统和机床本体以及辅助设备组成。

2、按执行机构的控制方式分类,数控系统分为开环闭环半闭环控制系统。

u. `9 | P

3、CNC系统常见的插补方法有逐点比较法数字积分法时间分割法和扩展DDA法。

4、逐点比较法的四个工作节拍为偏差判别坐标进给偏差计算终点判别

5、在刀具控制中,为了保证精度和编程方便,通常需有刀具半径补偿和刀具长度补偿功能。

6、PLC在数控机床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主轴启停换向换刀等。(或:工件夹紧液压冷却润滑的开关

7、数控机床对伺服系统的要求是:精度高响应快调速范围宽良好的稳定性

8、常用的数控指令有准备功能G指令、坐标功能(如XYZ)指令、M指令S指令T指令F指令

9、程序字通常是由字母符号数字组成。

四、简答题(每题5分,共15分)

1、简述数控机床的加工特点?

答:(1) 加工精度高

2) 生产柔性大

3) 劳动强度低

4) 生产效率高

 Q3 p

5) 经济效益好

6) 管理现代化

2、加工中心孔加工指令为:G90 G98 G83 X10 Y20 Z-30 R3 Q5 P500 F20 L4,试说明该程序中下列指令的含义:

G98  ----刀具返回到初始点

R3   ----R平面(参考平面)的Z坐标

Q5   ----每次加工深度

 I/ x( T: J

P500 ----孔底暂定时间500ms

F20  ----孔加工切削进给速度20mm/min

3、简述数控机床对位置测量装置的要求。

+ j* ]+ A g! M2 \+ q7 j

答:(1)工作可靠,抗干扰性强

2)满足精度和速度的要求

3)使用维护方便

4)成本低寿命长

5)便于与数控系统相联

五、编程计算题(共30分)

 F( }0 T

1、若三相步进电动机的转子齿数为40齿,问在三相三拍和三相六拍的情况下,其步距角α3α6分别为多少?(4分)

[解]已知:z=40,m=3, 三相三拍时:k=1, 三相六拍时:k=2

故:α3=360o/mzk=360o/(3×40×1)=3o

α6=360o/mzk=360o/(3×40×2)=1.5o

& p4 ]# }$ D n+ S- z+ |

答:步距角α3α6分别为3o和1.5o

2、根据下列程序%0090G90方式),画出轨迹图,并用G91方式重新编写一遍,程序名取为%00916分)

   %0090

   N10   G92 X0 Y18  S530 M03

   N20   G02 X18 Y0  R18 F100

   N30   G03 X68 Y0  R25

   N40   G02 X88 Y20 R20

 C9 j W

   N50   M30

$ O- q) m `7 g& X# f; f

答:(1)%0091

   N10   G91 S530 M03

   N20   G02 X18 Y-18  R18 F100

   N30   G03 X50 Y0  R25

   N40   G02 X20 Y20 R20

   N50   M30

2)轨迹图如下

le="">

3、加工第一象限顺圆,圆弧起点为A(1,4),终点为B(4,1),试写出整个计算流程和节拍表,并画出走步轨迹图。(8分)

       {    }          {      {1 ?+ ~; o" Q z
 w

步数

偏差判别

坐标进给

偏差计算

坐标计算

终点判别

起点

 a5 |- d0 L

F0=0

X0=1,Y0=4

7 [1 @4 ~8 S c1 W

Σ=6

1

F0=0

-ΔY

F1=F0-2Y0+1=-7

X1=1,Y1=3

Σ=5

2

7 L# _- c5 c F2 S: x6 r

F1=-7<0

7 \ H k

+ΔX

F2=F1+2X1+1=-7+3=-4

X2=2,Y2=3

Σ=4

3

F2=-4<0

+ΔX

 N8 n) P

F3=F2+2X2+1=-4+5=1

 J( `+ c h

X3=3,Y3=3

5 g4 g7 O I' I% M5 N

Σ=3

4

F3=1>0

-ΔY

F4=F3-2Y3+1=1-5=-4

X4=3,Y4=2

Σ=2

5

F4=-4<0

+ΔX

F5=F4+2X4+1=-4+7=3

X5=4,Y5=2

 h! V) K

Σ=1

6

F5=3>0

-ΔY

F6=F5-2Y3+1=3-3=0

0 T1 W w

X6=4,Y6=1

Σ=0

(计算流程:5分)

走步轨迹图(3分)如下:

6 |: d |2 c# a

6 _2 d. |% N h# ^$ @

4、如图所示,已知立铣刀半径r=8mm,圆台外径和棱形加工余量为0.5mm,请精铣圆台外径和棱形。(共12分)

(1)若工件中心表面为O(0,0,0)点,试说明G92 X0 Y0 Z10的对刀过程。(4分)

 L4 z" H

(2)按尺寸画出工件的顺铣刀心轨迹图、起刀点、退刀点(用虚线画)和转接矢量。(4分)

# T H

(3)编写精铣程序。(4分)

第五题,第4小题参考答案图:棱圆

[参考答案]

(1)找X轴中心:刀(可用贴纸法或用分中棒)寻靠工件左边,置G92 X0回车,再按START→寻靠工件右边,记下读数XR , 抬刀高出工件表面→运行G90 G01 X(XR/2),即刀到了工件中心。

同理找Y轴中心。

Z0点:在工件表面贴一小薄纸片,然后降刀直至纸动,但又不致伤着工件表面,运行G92 Z0即找好Z0点。再上升Z轴10mm,即完成了G92 X0 Y0 Z10的对刀过程

(2)答案见图

(3)精铣程序为

%0286

G92 G90 G17 X0 Y0 Z10

G00 X-30 Y0 S530 M03

Z2

 L" L+ ? t

G01 Z-1 F60

G02 X30 Y0 R30 Z-3

X0 Y30 R30 Z-1

X-30 Y0 R30 Z-3

X0 Y-30 R30 Z-1

G01  Z2

G00 X-60 Y-45

Z-5

G01 G42 X40 F500 D01

X0 F80

G03 J45

G01 X40 F500

G40 X60

G00 Z10

X0 Y0 M30

网友(2006-01-07):

好东西 这个是好东西

网友(2006-04-05):

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拉。留住有用的

网友:

第五题的程序,
(X0 F80

G03 J45

G01 X40 F500)G03 J45是什么意思~请问?

网友:

回6楼,是一个整圆,起点和终点坐标一致。终点X,Y值省略。圆心坐标X值和起点一致,I值省略。圆心坐标Y值比起点坐标Y值大45。就是这样的一个整圆。

网友:

是个逆时针的整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