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2-17):
<>大家好:
<>          能否告诉我通常电机烧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啥引起的。谢谢,再谢谢!!!!

网友:

你好,桔子

首先一点要确定是何种电机?应用在何种机械设备中?
在何种情况下烧坏的?要从具体的情况出发找出根本原因。
以下连接已经对电机进行了讨论。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54473

可以对损坏的电机拆开进行检查,可以先检查电器部分再检查机械部分。

例如
-  整个电器线路系统,是否短路?
-  电器部分中的电机保护器  热继电器等相关元件
-  机械部分中的使用敏感轴
-  也有可能是电机本身质量水平等

我想应该有很多电机相关的维修和使用的书籍以供参考。

有一点,我们搞理工的大忌是“大概”。凡事不能只求一个“大概”。

祝, 你学有成就

网友:
真牛!!!

    你们真牛!!!
  小弟我初出茅庐!!!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还有的是电机负载过大,

网友(2006-07-24):

少一相

网友:

电压不稳

网友:

过压/过流;欠压/欠流。

网友(2006-08-23):

首先要看保护系统齐全完整不,如保护系统较完善,一般故障都在保护系统内。

网友:

电机烧坏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电机长时间在缺相情况下工作
第二、电机缺油,长时间干刮,没有介质流动,使电机过热
第三、电机长时间反转
第四、电机连线处短路

网友:

过载过流,欠压欠流及缺相以及回路本身的问题还有电子元件和电机老化都是常见的烧坏电机的原因!还有一些是人为的如设计散热不良,安装不正确使之长期处于超负荷下工作等等。

网友(2006-10-10):


网友:

除了各楼仁兄所说的外,有一个实际使用中常见的状况是:电机的轴承损坏,导致转子与
定子剧烈磨擦而异常升温,最终令绝缘漆溶化失效,电机短路而烧坏。

网友:

过载,欠压,堵转,缺相,散热不好,没启动保护。。。。。

网友:

电机烧坏一般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电机长时间在缺相情况下工作
第二、电机缺油,长时间干刮,没有介质流动,使电机过热
第三、电机长时间反转
第四、电机连线处短路

第5、电机轴去连接件同心度太差
对与电机长时间反转 有点搞不懂  象3相异步电机应该不存在这类问题吧

网友: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1。电机轴与油泵连接同轴度太差。
           2。轴承烧死。
           3。液压系统压力异常升高,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

<>这个是个很早的帖子,但是受关注的程度却异常的高!
<>所以现在就我人人的经验谈一下这个问题,都是经过N次教训得来的:
<> 1.缺相。这是个三相异步电机的杀手,质量一般的电机最多十几分钟就完蛋了。最可怕的是整个供电系统的缺相,再加上很多设备的开关是自锁的或自动开启的(如水泵、风机),一次停电后的再送电缺相事故,可能一下烧十几个电机。(修电机的乐死了)。对于单台电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加装电子的缺相保护器(对重要电机)。还有就是三相回路中的保险也是个造成缺相的原因。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再在三相电机的主回路中加装保险管之类的,较好的方法加装一个合适的断路器。
 2.受潮。因为进水或受潮造成的绝缘降低,也是常见的损坏原因,但是没有办法作防护。只能使用中注意和定期摇绝缘。在没爆以前,烘干、重新浸漆可解决。尤其是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更要小心此项,不然可能连变频器一块报销...... (待续)

网友:

<>3.过载:如果是保护功能正常(加装合适的热继电器),一般不会发生。但是,要注意的是,因热继电器无法校验,并且保护数值也不十分精确,选型不合适等等加上人为设置成自动复位,所以需要保护的时候,往往起不到作用,也可能多次保护以后,没有找到真正原因,人为调高保护数值。至使保护失效。
<>4、电机内部原因,因轴承损坏,造成端盖磨损、主轴磨损、转子扫膛、造成线包损伤烧毁也是个主要原因。
<>5. 其它:另外还有的不是很常见的原因:如电压过低或过高,震动造成接线柱松脱相间短路,虫鼠危害、进口电机电压与国内电压不配合(如日本电机)。各种减压起动回路故障造成不转换,电机长时间低压工作等等。

网友:

就使用情况来看:
1、缺相运行,电机噪音大,发热,时间稍长会发热烧毁。
2、电机本为星接380v,角接220v,但实际使用时未注意此差别,现场实际为角接380v,导致电机烧毁。
3、电机轴承长时间未做维护:补油脂或换新轴承,运行时发热、电机扫镗烧毁。
4、变频控制,长时间低频运行,未配强冷风导致电机散热不足烧毁。
5、若是制动电机,制动器故障打不开或未或未完全打开,导致电机烧毁。
6、负载堵转或电机长时间过流烧毁。

网友:

收获很大

网友(2006-11-22):

还有就是因为刹车片打不开。或者是刹车油泵坏了。也打不开。

网友:

受益不少,谢了!

网友:

good

网友:

一般缺相...过载..长时间扫膛烧毁多.....

网友:

1:环境温度过高
2:电机轴承损坏
3:过载
5:缺相

网友(2007-01-23):

打开端盖,这个问题应该就一目了然拉,不同的原因造成不一样的后果,
1,过载,负荷过大或者润滑不好应该都属于这一类.
2,冷却不良,包括风扇,冷却液不良,潜水泵,循环泵无水等.
3,扫镗,轴和轴承的损坏,装配不好.
4,电压波动,超压或欠压
5,内部击穿,匝间短路或与外壳短路
6,缺相,这应该是最容易烧电机的了.

网友:

电机烧坏因素归纳有三: 1,电源电压过高。电源电压过高引起电机绕组线圈过流而烧毁。 2,电机绝缘质量欠佳。如匝间和相间短路或与外壳击穿。 3,过载。如缺相,电源电压过低,机械故障,功率配备余量过小都是过载的表现。引起电机烧毁最多的是电源缺相和机械故障。

网友(2007-02-25):

通常情况下--------------------------是缺相,和过载.

网友:

那电机电流过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说的是交流电机哦!

网友(2007-04-08):

<>
引用 网友A: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情况:1。电机轴与油泵连接同轴度太差。
           2。轴承烧死。
           3。液压系统压力异常升高,导致电机烧毁。
<>楼上讲的1可以归类到扫膛,2,3可以归类到超负荷

网友:

常来常受益。

网友(2007-06-22):

請問對于室外型的起重電動機﹐有沒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技朮參數?
比如:防潮﹐防塵﹐等。。

网友:

12楼的兄弟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啊~~~

难道你也是搞马达(铁芯)的?

网友:

<>电机烧毁的原因有很多!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电机过载;
2、电机短路、接地;
3、电机润滑不良等造成轴承损坏而导致电机烧毁;
4、负载卡涩或卡死,导致电机过载而烧毁;
5、电机本身绝缘老化;
6、电机受潮或进水;
7、电机通风系统故障;
具体原因要具体分析,找出问题,而尽量减少设备故障

网友(2009-01-19):
回复 楼主:

除了各楼仁兄所说的外,有一个实际使用中常见的状况是,现场被冲到水,短路烧坏

网友(2014-01-09):
缺相,和过载.

网友:
电机烧坏的原因有很多,要实际检测才知道;电机的问题,亦或是操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