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k车床问题请教

楼主(2005-12-20):
用BAR OUT 端面就出现斜线问题,
用BAR FCE 编著程时外圆就出现这个斜线问题,
程序里的起点和终点是一样的
有没有那样高手,赐教下

 A$ c2 B

 b

楼主:

毛都没有

网友(2007-11-18):
能帮我发一些MAZAK(马扎克)机器的操作资料吗?谢!

网友:
请检查一下机床的反向间隙,还有请检查一下润滑情况!这种情况可能是机械阻力或者是反射间隙引起的!

网友:
你要说明斜线有多少,

网友A(2010-08-31):
有想要学习马扎克数控车的请联系我。免费指点13581954175

网友(2012-03-12):
引用 网友A:
有想要学习马扎克数控车的请联系我。免费指点13581954175

楼主有qq  吗?????????聊聊1632800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