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这两种发动机是否可以替换?急!!!

楼主(2006-01-02):
诸位大侠,小弟有一个问题,请大侠解决,如果用发动机B代替发动机A,会出现什么什么情况?在下不懂技术,倒是学德语出身,所以问如此简单的问题,请指教. 我的QQ是594423428请大侠垂青

发动机A

排气量(cm3):3700 cc.

8 U. v m

压缩比:18.11

最大马力(hp/rpm)98/3400

最大扭矩(N.m/rpm):240/1800

: s% Q I

发动机B

排气量(L): 3.759

8 C h1 }: o( l i- U) H

压缩比:10.5:1

额定功率: (kW/r/min): 74(100马力)/2800

最大扭矩 N.m/r/min): 280/1400-1800

楼主:

请风筝无线版主一定帮忙!!!

楼主:

请蓝色童话姐姐帮忙呀!!!

网友:

wolf
发动机的匹配本身就是个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不敢贸然回答你的问题
毕竟我没有真正的搞过匹配问题
但是就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来看似乎没有问题
从压缩比来说我们希望选用大压缩比的A(前提是不发生暴振)
排量相当
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替代的
请论坛的高手们帮我指正一下了

网友:

A发动机你用的单位是(hp/rpm),B呢,你用的却是kW/r/min,所以我才说是相差不多的。只是这两台机在达到最大马力时的转速不同而已,如果从这方面来谈的话,我只能说不知道了。因为如果你的车通常行驶的速度超过3000R/min,那么你就应该考虑不用B代替A了。如果行驶速度通常不高于3000的话,代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还有就是你所说得天然气发动机,它的最高燃烧温度通常较高,不太适合高温时的散热。所以在你替代前最好是到经销商处咨询一下。

网友:

感谢热心的风筝无线斑斑,遗憾的是俺对这个问题不懂,呵呵。

希望大家多讨论吧

网友:

答案是讨论出来的
希望大家都能说一下
上面所以的发言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而且和我所说的一样我没有搞过匹配问题

网友:

从两台发动机的你给出的几项技术指标来看,两台发动机互换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是否真的能换,还要看相关的许多指标才行。例如发动机是为了设计新车使用还是为了老车,用于新车,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要用于老车,那就有与老车的安装问题了,怎样使发动机与变速箱联结上?传动轴花键与离合器片联上?同时也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零部件。甚至要换变速箱。即使换上了,还要考虑今后的维修、零件的更换等问题,就凭你的几句话实在不敢轻下断言。建议你找一个修理厂请专业人员来看一下更好些。

网友:

黄老板的回答的确是的
还是请你好好看看的

网友:

题外话,我知道,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

我倒的确认识一个德国工程师。

因为德国高速公路上没有限速,他为了获得速度的快感。

专门买了一台F1的二手引擎装在自己的车上,

也许,他还在汽车内部做了些其它改动(我不知道)。

备注:即使是F1的二手引擎也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他是行业中人,还通过了点关系,才搞到一台。

他为了向我展示他的F1引擎和他“高超的驾车技能”,

 o

轻而易举的开到 290km/h , 还拐过了一个45度的弯。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不过他的车我再也不会坐第二次了....... 疯子一个。

楼主:

谢谢诸位高手的回复,在下感激莫名,只怨自己当时上学时没有学好物理,才上大学念了个德语专业,现在技术一点都不懂.这两天重感冒,没有上论坛,对不住大家.

这个项目是用天然气机换旧的柴油机的,也就是改造二手车,变速箱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不知道变速箱是否可以用,实在不行,直接把变速箱换了也就行了.

还有一个问题,有两种型号的天然气机,请诸位看一下,哪个更接近于原来的柴油机?我的MSN是yetamright@hotmail.com,欢迎大家赐教.

原柴油机

排气量(cm3):3700 cc.

压缩比:18.11

最大马力(hp/rpm)98/3400

最大扭矩(N.m/rpm):240/1800

备选天然气机

                                             天然气机1                     天然气机2

: I6 O N

排气量(L):                                3.759                              3856

$ h4 d L) V# [+ `

压缩比:                                    10.5:1                               12:1

额定功率: (kW/r/min): 74(100马力)/2800                        75/3200

 V

最大扭矩 N.m/r/min): 280/1400-1800                            260/1600

9 i: y; H W+ u% I* ]

怠速转速                                550+_50                          700+_50

网友:

天然气机2
我认为2比较好一点的
请大家讨论

网友:

Ja, Wir hilfen gern.

Ich stimme mit daober, aber Mann Muss diesen Anlagen test und genehmigen.

 L8 L

MFG,

楼主:

Vielen Dank, FreddyMusik, Wo sind Sie? In China oder in Deutschland? Ich bin in Shanghai jetzt. Morgen fahre ich nach Beijing, koennen Sie mich anrufen? order email mich? 13521342293

网友:

不好意思
还是请wolf使用qq吧
我用的是公司内网,不便上msn的
我的qq:325010630

网友(2006-06-01):

粗粗浏览了一边,这两种机器带发电机都是可以的.

装车不可能!

网友(2006-07-10):

9楼说的对,除了性能指标外,还要考虑发动机与变速器的配合还有进排气管道,散热器的位置,还有固定脚的位置,反正挺麻烦(本人改过几台-_-!)如果都顺利的话我认为第二款比较合适。

网友:

离合器是否也要换一下了

楼主:

谢谢诸位,我的QQ是594423428,请诸位赐教

楼主:

请209 速与我联系,wolf06815@yahoo.com

网友(2006-09-15):

自然是发动机2好一点。标定点和扭矩点转速相当,估计变速箱都不用换

网友(2006-10-18):

我觉得再没有燃烧室,泵喷总,缸径,行程等等参数的条件下,仅从上面哪些基本参数无法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