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工艺设计

楼主(2006-01-03):
无论是手工编程还是自动编程,在编程前都要对所加工的零件进行工艺分析,拟订工艺方案,选择合适的刀具,确定切削用量。在编程中,对一些工艺问题(如对刀点,加工路线等)也需要做一些处理。因此,数控编程的工艺处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U8 t

一.数控加工的基本特点:
1.数控加工的工序内容比普通机加工的工序内容复杂。
2.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比普通机床工艺规程的编制复杂。这是因为在普通机床的加工工艺中不必考虑的问题,如工序内工步的安排、对刀点、换刀点及走刀路线的确定等问题,在编制数控加工工艺时却要认真考虑。

二.数控加工工艺的主要内容
1.选择适合在数控上加工的零件,确定工序内容。
2.分析加工零件的图纸,明确加工内容及技术要求,确定加工方案,制定数控加工路线,如工序的划分、加工顺序的安排、非数控加工工序的衔接等。设计数控加工工序,如工序的划分、刀具的选择、夹具的定位与安装、切削用量的确定、走刀路线的确定等等。
3.调整数控加工工序的程序。如对刀点、换刀点的选择、刀具的补偿。
4.分配数控加工中的容差。
5.处理数控机床上部分工艺指令。

三.常用数控加工方法
1.平面孔系零件
  常用点位、直线控制数控机床(如数控钻床)来加工,选择工艺路线时,主要考虑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两个原则。
若考虑效率,则上述零件采用图1的路线比图2好,因为经过计算前者刀具空行程路线短。若考虑精度,则采用图3的路线比图4差,因为后者消除了反向间隙。
2.旋转体类零件
  常用数控车床或磨床加工。
(1)考虑加工效率:在车床上加工时,通常加工余量大,必须合理安排粗加工路线,以提高加工效率。实际编程时,一般不宜采用循环指令(否则,以工进速度的空刀太大)。比较好的方法是用粗车尽快去除材料,再精车。
(2)考虑刀尖强度:数控车床上经常用到低强度刀具加工细小凹槽。图5的b采用斜向进刀,不宜崩刃,a则易崩刃。
3.平面轮廓零件
  常用数控铣床加工。应注意:
(1)切入与切出方向控制:图6左图的径向切入,工件表面留有凹坑;右图切向切入、切出,工件表面光滑。
(2)一次逼近方法选择:只具有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的数控机床在加工不规则曲线轮廓时,需要用微小直线段或圆弧段去逼近被加工轮廓(其误差称为一次逼近误差),逼近时,应该使工件误差在合格范围同时程序段的数量少为佳。
4.立体轮廓零件
(1)考虑工件强度及表面质量:图7b,该形状的工件受力后,强度较a差,c的表面质量最好。
(2)考虑机床的插补功能:加工飞机大梁直纹扭曲面时,若加工机床三轴联动,只好用效率较低的球头铣刀;若机床为四轴联动,则可以选用效率较高的圆柱铣刀铣削。

网友(2009-05-13):
无论是手工编程还是自动编程,在编程前都要对所加工的零件进行工艺分析,拟订工艺方案,选择合适的刀具,确定切削用量。在编程中,对一些工艺问题(如对刀点,加工路线等)也需要做一些处理。因此,数控编程的工艺处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一.数控加工的基本特点:
1.数控加工的工序内容比普通机加工的工序内容复杂。
2.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的编制比普通机床工艺规程的编制复杂。这是因为在普通机床的加工工艺中不必考虑的问题,如工序内工步的安排、对刀点、换刀点及走刀路线的确定等问题,在编制数控加工工艺时却要认真考虑。

二.数控加工工艺的主要内容
1.选择适合在数控上加工的零件,确定工序内容。
2.分析加工零件的图纸,明确加工内容及技术要求,确定加工方案,制定数控加工路线,如工序的划分、加工顺序的安排、非数控加工工序的衔接等。设计数控加工工序,如工序的划分、刀具的选择、夹具的定位与安装、切削用量的确定、走刀路线的确定等等。
3.调整数控加工工序的程序。如对刀点、换刀点的选择、刀具的补偿。
4.分配数控加工中的容差。
5.处理数控机床上部分工艺指令。

三.常用数控加工方法
1.平面孔系零件
  常用点位、直线控制数控机床(如数控钻床)来加工,选择工艺路线时,主要考虑加工精度和加工效率两个原则。
若考虑效率,则上述零件采用图1的路线比图2好,因为经过计算前者刀具空行程路线短。若考虑精度,则采用图3的路线比图4差,因为后者消除了反向间隙。
2.旋转体类零件
  常用数控车床或磨床加工。
(1)考虑加工效率:在车床上加工时,通常加工余量大,必须合理安排粗加工路线,以提高加工效率。实际编程时,一般不宜采用循环指令(否则,以工进速度的空刀太大)。比较好的方法是用粗车尽快去除材料,再精车。
(2)考虑刀尖强度:数控车床上经常用到低强度刀具加工细小凹槽。图5的b采用斜向进刀,不宜崩刃,a则易崩刃。
3.平面轮廓零件
  常用数控铣床加工。应注意:
(1)切入与切出方向控制:图6左图的径向切入,工件表面留有凹坑;右图切向切入、切出,工件表面光滑。
(2)一次逼近方法选择:只具有直线和圆弧插补功能的数控机床在加工不规则曲线轮廓时,需要用微小直线段或圆弧段去逼近被加工轮廓(其误差称为一次逼近误差),逼近时,应该使工件误差在合格范围同时程序段的数量少为佳。
4.立体轮廓零件
(1)考虑工件强度及表面质量:图7b,该形状的工件受力后,强度较a差,c的表面质量最好。
(2)考虑机床的插补功能:加工飞机大梁直纹扭曲面时,若加工机床三轴联动,只好用效率较低的球头铣刀;若机床为四轴联动,则可以选用效率较高的圆柱铣刀铣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