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FANUC系统的使用心得

楼主(2006-01-03):
1 系统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fficeffice" />

  数控机床已经成为现代化生产线上必不可少的加工设备,因此它必须能够长期无故障地连续运行在恶劣的 环境中。为了能够达到这一要求 , 作为数控机床的控制核心---数控系统必须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FANUC 系统正是以产品的可靠性作为研发的重点之一。

  (1) 系统在设计中大量采用模块化结构。这种结构易于拆装 , 各个控制板高度集成 , 使可靠性有很大提高 , 而且便于维修、更换。 FANUC Oi 系统更进一步提高了集成度 , 在继承 0 系统的基础上 , 还集成了 FROM SRAM 块、 PMC 模块、存储器和伺服模块 , 从而将体积变得更小 , 可靠性更高。

  (2) 采用机器人焊板 , 减少了人为参与 , 实现了全自动的制造 , 避免了由于人为不慎所造成的失误 , 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 g h. E) O: R% t

  (3) 具有很强的抵抗恶劣环境影响的能力。其工作环境温度为 045 ℃ , 相对湿度为 75%( 短时间内可达到95 ), 抗振动能力为 0.5g, 电网波动为-15%~10%.

  (4) 有较完善的保护措施。和其他数控系统相比 ,FANUC 对自身的系统采用比较好的保护电路 , 例如 : 笔者曾多次遇到由于电网缺相致使主轴变频器烧坏 , FANUC 系统的显示器只在缺相时变黑 , 待电压正常后系统仍能正常工作。另外 , 我们在调试过程中经常是反复断电、上电 , 中间不需要间隔很长时间 , 丝毫不影响系统的正常 工作。

2 功能全 , 适用范围广

  FANUC 系统在设计中始终以满足用户要求为其设计核心、具有较全的功能 , 适用于各种机底和生产机械。

  (1)FANUC 系统所配置的系统软件具有比较齐全的功能和选项功能。对于一般的机床来说 , 基本功能完全

 i+ h& p {" f" W1 |

能满足使用要求 , 这样的配置功能较齐全 , 价格亦比较合理。对于某种特殊要求的机床需增加相应的功能 , 这些功能只需要将相应的功能参数打开或加相应板卡 ( 由于各个板卡为可拆换的集成板卡 , 拆装非常方便 ) 即可使用 , 既方便 , 又可靠 , 同时又节省财力和物力。

  (2) 提供大量丰富的 PMC 信号和 PMC 功能指令。这些丰富的信号和编程指令便于用户编制机床的 PMC 控制程序 , 而且增加了编程的灵活性。例如 : 在编制刀库程序时 , 既可用用户宏程序的信号来完成 , 又可用程序段的选择跳转信号来完成。不同的编程思路产生同一个控制结果 , 真正实现了个性化的控制。

  (3) 具有很强的 DNC 功能 , 系统提供串行 RS232C 传输接口 , 使 PC 和机床之间的数据传输能够可靠完成 , 从而实现高速度的 DNC 操作。同时 FANUC-0i 系统又增加多段程序预读控制功能 " "HRV( 高响应矢量 )" 控制 , 又具有 "HSSB( 高速串行总线 ) 控制功能 ", 使执行程序的速度和精度大大提高。 FANUC-0i 系统还提供参数 7001#0, 将其设为 1 ( 手动介入返回功能有效 ), 在大型模具加工过程中 , 由于刀具发生磨损需要换新刀时 , 使进给暂停后 , 可以用手动将机床移到安全高度 ( 不能按 RESET ), 换上新刀具再循环启动即可继续加工 , 实现了高精度加工。能很好地满足现代模具的加工要求。

  (4) 提供丰富的维修报警和诊断功能。 FANUC 维修手册为用户提供了大量的报警信息 , 并且以不同的类别进行分类 , 每一条维修信息和诊断状态相当于医生的处方一样 , 便于用户对故障进行维修。现举两例加以说明。

  例 1:408#(FANUC 0 系统 ) 报警 : 为主轴串行链启动不良。其原因为当串行主轴系统中的电源接通 , 而主轴放大器没有准备好不能正确启动时 , 会产生该报警。处理方法 : ①光缆连接不合适 , 或主轴放大器的电源断开。 NC 电源在除 SU-01 AL-24( 显示在主轴放大器的 IED ) 以外的其他报警条件下接通时。在这种情况下 ,将主轴放大器电源断开一次 , 再重新启动。应该检查光缆的插头是否松动或连接不正确。其他原因 ( 硬件配置不恰当 )

  例 2: 手动不能运行时 (FANUC 0i 系统 ) 。处理方法 : 首先确认方式选择的状态显示 , 即在显示器的下面是否出现 JOG, 如果没有出现则是方式的选择信号不正确 , 再用 PMC 的诊断功能 (PMCDGN) 确认方式状态是否正确 (G45.2 G45.3 是否为 "1” , 如不正确 , 修改 PMC 程序 , 再检查手动方式信号是否有效 , 如果无效 , 请用 PMC 的诊断功能检查相应的信号状态是否为 "1"(G100.0~3 G102.0~3 中是否有 "1") , 如不为 "1", 修改 PMC 程序。如正确 , 则用 CNC 000~015 号诊断功能来确认 , 查看 000~015 的各项目右边为 1 的项目。 例如 OO5INTER LOCK/START LOCK) "1", 说明输入了互锁 / 启动锁住信号 , 用户便可根据自己使用的互锁信号进行正确编程和正确设定参数 N03003#3#2#0

网友:

受益非浅啊:)

网友(2006-02-28):

厉害

网友:

FANUC系统确实比较好用也比较可靠
我喜欢用

网友:

比siemens的好用吗?华中和广数的东西是不是可靠性不行?

网友(点评):
广数和华中的的确和发那科没的比。华中的操作会比较麻烦,特别是在编程上,不知道是故意和别的系统区分开来还是什么原因,代码总是不一样。广数还行就是对环境的依赖比较大。

网友(2006-04-02):

系统比较稳定

网友A:

系统是真不错,可惜是日本鬼子造的。为什么咱中国人就不能做呢?

网友:

华中数控5年应该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数控系统发展真快啊;现在的西门子;广数,华中;都很不错到啊;!

网友:

还不错的

网友(2007-03-10):

确实不错 我都撞过两次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网友:

赚了不少¥+$.
但是怎么日圆还在不停的贬值呢?
也不怕货贱.

网友:

FANUC的系统稳定,永远支持FANUC,

网友B:

1040报警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2008-06-25):
很好,要是中国也能做出这么好的系就更好了!

网友:
Siemens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用了的人都知道。我们用840D系统

网友C(2012-12-10):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真不错,可惜是日本鬼子造的。为什么咱中国人就不能做呢?

管他娘的是什么鬼子造的呢,你只要把他运用好,造出武器打他个狗日的,让他们知道被自己强奸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他娘的是什么鬼子造的呢,你只要把他运用好,造出武器打他个狗日的,让他们知道被自己强奸的感觉

呵呵,fanuc说明书背后有这么段话。我相信fanuc卖给我们的,都是垃圾东西,好的不会卖,也不敢卖。我们只是有他的系统,但是造的机床还是跟不上,我们买的沈阳机床厂的车床,系统是fanuc,变频电机,变频器这些全是外国的(变频器是日立的),沈阳就造没技术含量的。发那科株式会社禁止用户将这些技术用于大量杀伤性武器(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或导弹)的开发、制造、使用或储备上。用户在使用时应遵守出口管制法令和法规。

网友:
楼主说的我中了三分之二枪,用发那科多年了。真心觉的好用,特别是操作上是别的系统无法比拟的轻松,就简答的来说按键。我还没碰到什么系统的按键有它的好按。连马扎克的都比它差。如果的发那科能再智能点就很好了。

网友:
到现在都是接触的发那科系统 对于其他不是很了解

网友:
FANUC实用又好用!

网友(2013-07-29):
稳定,实用,经济。
技术有历史工程师却没有过去只有去创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40报警是怎么回事呀

1000以后的报警应该是外部报警吧,是机床厂家自行设定的 不是fanuc的报警 看说明书或联系厂家

网友:
不错!人家的系统就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是真不错,可惜是日本鬼子造的。为什么咱中国人就不能做呢?

哎,谁说不是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