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问如何消除z轴误差

楼主(2006-01-09):
我用的是北京凯恩帝1TBII型数控车床.现在z轴坐标移动十个实际测量只有6mm!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

我觉得这是跟机床的误差有关吧,看看机床的z向的偏差是多少。
也可以在刀补里补偿z+0.4

楼主:

刀补+0.4只使加工坐标系原点向右偏移0.4,实际运动距离仍是那样.

网友:

不可能啊!怎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是机床的参数问题,这要请教厂家了。

楼主:

我也感觉是参数问题.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这可能是光栅尺不好或者编码器毛病 因为你的误差太大
如果小的话,也可能是参数的问或者漂移补偿不对 。

网友(2006-03-13):

检查机械连接处

网友:

值得考虑!

网友:

好象是在参数设置里面修改z轴间补

网友(2006-07-12):

先看看你的偏移里有没有数值
再有就是光栅的事了
如果不是这的毛病 你在偏移里补上相应的数值也能讲究用!!!

网友:

在偏移里补上4mm就行了

网友:

是机械故障吧,
1逐步检查丝杠螺母的螺丝有没有松动,
2检查轴承锁紧螺母有没有松动,
3检查联轴接是否松动或者锥销是不断掉,
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系统的缘故了,

网友:

装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

如果给10走6是固定的那是电子齿轮错了.

网友:

在参数里有个倍比和分频的,应该是设置错了,

网友:

在参数里有个倍比和分频的,应该是设置错了,不过要是走20它走多少??

网友(2006-11-30):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故障吧,
1逐步检查丝杠螺母的螺丝有没有松动,
2检查轴承锁紧螺母有没有松动,
3检查联轴接是否松动或者锥销是不断掉,
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系统的缘故了,

12 楼说得对,丝杆的间隙不可能差这么多,编码器也不可能差这么多,

第1,你检查是不是参数中的传动比出错,你走10mm差4mm,走20mm是不是差8mm,如果是就是传动比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机械故障吧,
1逐步检查丝杠螺母的螺丝有没有松动,
2检查轴承锁紧螺母有没有松动,
3检查联轴接是否松动或者锥销是不断掉,
如果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系统的缘故了,
  对啊,我以前的那个床子就是有这样的毛病,但是检查以后才知道是螺母松拉,当时我花了1000才检查出来的.

网友(2009-09-13):
Z轴参数    好像是

网友:
我觉得机械部分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应该是参数里的电子齿轮比被动过了,楼主可以试着修改一下,看是不是还是只走6mm。不然就要调Z轴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啦。

网友:
丝杠的  问题

网友:
楼主大哥,问题有没有处理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