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数控加工中润滑冷却的应用

楼主(2006-01-10):
        在高速数控加工过程中,冷却润滑、切属排除和安全操作等许多问题等待解决。

       高压大流量的冷却液在加工中起到了减小摩擦,降低温度,提高加工精度、表面质量和刀具耐用度,并有利于断屑和排屑的作用。但是使用大量冷却液不但增加了生产成本,而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根据美国一些企业统计,消耗在冷却液和废液处理方面的费用,目前已占14%~16%,而刀具费用只占2%~4%。为了保护环境和降低生产成本,最好的办法是不采用冷却液,而采用干切削。在进行干切削时,必须选用合适的刀具材料,并进行专门刀具结构设计和选择经过试验的工艺参数。

        目前国际上虽有直线电动机作为产品用于高速进给系统中,但是还存在发热严重、功率较小、价格较高和对周围环境要求过高等缺陷。选择合适的材料和制造工艺,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高速电主轴单元由主轴、轴承、内装式电动机和刀具夹持装置4部分组成。装入式电动机的采用大大简化了主轴单元结构,但是内装式电动机的发热,使电主轴热态特性和动态特性变差。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气油润滑和喷射润滑等技术解决发热问题,并将冷却液通过电主轴孔通向刀柄起到冷却作用。

网友:

一般选什么刀片不用切削夜啊?

切45号钢和不锈钢不用切削液会很费刀片的阿

网友:

不用切削液要有几个条件
1你的刀具要是高级的
2你的机床也要是高级的

网友(2006-04-13):

不用切削液 对工件的材料是不是有要求呢? 加工过程中会变形的吧

网友(2006-06-28):

当然跟材料有关了。加工铸铁就不用切削夜啊!
但是大部分还是需要的,可以使用水溶性切削夜!
切削油也可以,不容易变质,使用的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