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崩刀的问题啊?

楼主(2006-01-10):
加工长轴,细轴,或刀片使用不对的话都会产生崩刀,请问如何解决啊?

网友:

1.当然你的刀具要选好啊
2.改善你的切削用量

网友:

长轴,细长轴你可以考虑跟刀架来解决

网友:

刀具和刀具切削用量在后面考虑,
你先要解决工件的刚性问题

网友:

正确的选择刀头的材料参数!刀具刃磨时注意不要太虚!

楼主:

切削量要少,工件的刚性是固定的啊45,刀头是R4和R8的菱形刀片,
什么叫不要太虚啊?

网友(2006-05-19):

您实验一下从左》》》右加工方法,刀当然选择右偏刀,呵呵,实验一下看卡效果如何

网友:

有没有材料与切削量的比例手册?

楼主(2006-06-28):

没有手册:
不能从左到右加工,设备不允许啊。

网友:

刀具的前角不要太大!Z轴由Z0----象Z1000走

网友:

请注意用词刀r是0.4  0.8  不是4   和 8  会死人的

网友:

1,根据工件的材料选择合适的刀具材料,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太软刀具易磨损,太硬易崩刀.
2,选择合理的切削用量,转速太高刀具易磨损,转速太低易崩刀,尤其是合金刀切削.
3,选择合理的切削角度,特别是刀尖圆角和负倒棱,磨完之后要用油石背一背,背到Ra=0.8以上.

网友(2006-11-28):

这个问题,做普通机床的师傅一般都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