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铣床中,长度补偿的一个概念定义。

楼主(2006-01-11):
从事数控方面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多数数控系统都支持刀具长度补偿功能。

那么在操作机床时输入的这个补偿值具体叫什么名称呢?

是“刀长”?

还是叫“刀长补偿”?

如果是叫“刀长”的话,那么又是怎么定义刀长的?

还是不同的操作系统叫法不一致?

网友:

就叫刀具长度补偿啊
他不是用来定义刀长是定义当前刀具与基准刀具间的一个长度差值
这样我们对刀时就只要把基准刀对一下其他的刀具只要知道一个差值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斑竹 的回复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假如有一个配有最大容量为8把刀具的刀库,
在MDI方式下,输入T02指令的话,则系统将会自动完成将编号为2的刀具更换到主轴上。
那如果在MDI方式下,或者是在NC程序中输入了T10(也就是说指定了一个大于刀库容量的刀号),那么系统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见过的系统有限,我想不同的系统处理起来可能是不一样的,麻烦斑竹和路过的朋友把接触到带有刀库的机床 在处理这类问题是的方法总结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操作机床时输入的这个补偿值具体叫刀具长度补偿,
他是定义当前刀具与基准刀具间的一个长度差值,
定义刀长就是对刀时就只要把基准刀对一下其他的刀具只要知道一个差值,
在MDI方式下,或者是在NC程序中输入了T10,
我没试过,
但应该是系统将会自动完成刀具更换到主轴上。

网友:

关于对刀长补我有个极其简单的操作办法4秒解决哈哈

网友:

晕,当然是产生报警了,而且是一般编程报警,
提示:编程指令错误!!!!!!!!!1

网友:

对与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工件 可以在对刀时就要设置好  可以精确到0.005  就是5微米

网友(2007-03-06):

引用 网友A:
谢谢 斑竹 的回复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假如有一个配有最大容量为8把刀具的刀库,
在MDI方式下,输入T02指令的话,则系统将会自动完成将编号为2的刀具更换到主轴上。
那如果在MDI方式下,或者是在NC程序中输入了T10(也就是说指定了一个大于刀库容量的刀号),那么系统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见过的系统有限,我想不同的系统处理起来可能是不一样的,麻烦斑竹和路过的朋友把接触到带有刀库的机床 在处理这类问题是的方法总结一下。谢谢各位了。

 r. o3 f' A
  1. 数控系统是不管你有几把刀的刀库的,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
  2.
  3. 但是机床厂家要对此负责,也就是在数控系统的二次开发或应用过程中要对此进行恰当处理,一般地,起码要提示报警信息.
  4.
  5. 另外,需要重申的是:车床刀架(刀库)刀具的调用和加工中心(铣床)刀库刀具的调用是不同的,车床的T代码调用是包含刀具补偿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