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上传哪些格式的附件

楼主(2006-01-11):
word,excel,powerpoint,pdf,rar,zip,和各类图片。

大家还有什么要求,请发帖子说出来。

谢谢各位社员:)

在发附件的时候请记住,附件上面的大文本框里面要有文字,至少也要一个字,不能全空,那样附件可能上不去。

网友(2006-05-04):

附件最大限制是多少?我怎么发现不能编辑自己的帖子,只好把附件分好几楼发了,如果能编辑把附件集中就好了。

网友:

附件最大限制是多少?我怎么发不了呀???????????

网友:

exe的文件不能上传吗?

网友(2006-06-26):

我怎么发不了呀?

问題:
1.同一贴,同一楼,五个附件栏,每个附件的大小最大限制是多少?或每楼总计附件最大限制是多少?
2.同一贴,同一人,发言或上传的总楼(次)数,最大限制是多少?或每楼上传文件总量最大限制是多少?
3.其他规例?

敬請管理员指教!!!

网友:

我怎么发不了呀?

问題:
1.同一贴,同一楼,五个附件栏,每个附件的大小最大限制是多少?或每楼总计附件最大限制是多少?
2.同一贴,同一人,发言或上传的总楼(次)数,最大限制是多少?上传文件总量最大限制是多少?
3.其他规例?

敬請管理员指教!!!

网友:

每个附件一般不要超过5M,编辑器里写几句说明,完全空着是不行的。

网友:

试一下附图。有图会更生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