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切削用量?

楼主(2006-01-12):
我现在实习普通车床,看师傅就是根据工件的大小选择转数,直径200MM的选150转,直径60MM的选500转,直径20MM的选1000转,车外圆进给量都是0.3MM左右,车端面是0.6MM左右,吃刀量都是2到4MM,我想问一下:不同的材料(铸铁,45号钢,Q235钢),粗车和精车时应如何选择切削用量?数控车床和普通车床选择的切削用量大小是不都一样?

网友:

昏倒 ,你的问题主要看你用什么刀具。
什么样的刀具决定了各种切削用量

楼主:

刀具千奇百怪但常见的应用不外乎车外圆、平端面、车孔、切沟,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切削用量范围吗?   那各位大虾都是如何用刀的,有没有宝贵心得可以分享呢?  谢谢!!!

网友:

你先要确定用什么刀具,每种刀具的材料
决定了它的切削速度,然后再根据你加工
的工件材料和机床的刀杆或者主轴的刚性,
来决定你的切削深度,最后再来考虑走刀量。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万分感谢!!!

网友(2006-04-27):

查查切削用量手册

网友(2010-07-17):
你先要确定用什么刀具,每种刀具的材料
最后再来考虑走刀量。
a    f    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根据刀磨得好不好,再就是产品的公差大小。

网友:
粗加工可以用大的进刀量 3-5 精加工相反 1左右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过于笼统,不能一概而论。在生产实践中很少有人去查什么切削手册的。粗加时尽量提高生产效率,精加工时尽量提高质量。

网友:
慢慢的试试过去  总会有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