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G32/G92螺纹切削指令不执行?

楼主(2006-01-12):
数控车床程序运行到G32或G92螺纹切削指令时就卡,主轴一直转,刀具就是不动.请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了!

网友:

你的机床支不支持螺纹切削啊
看看你的主轴编码器有没有问题
还有你的指令有没有问题把你的程序传上来看一下

楼主:

o0008;
N10M03S02T0101;
N20G00X17.85Z0;
N30G01Z-30F100;
N40G00X100Z100;
N50T0202;
N60X17Z3;
N70G32Z-30F1.5;
N80G00X100Z100;
N90M05;
N100M30;
此程序运行到N70时,光标就停在G32那,刀尖停在点(17,3)那不动了,而主轴运行一直不停.请指点.

网友(2006-03-21):

应该是你的机床不行啊

网友:

你的转速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不是太慢了啊
还有啊
螺距是用f来表示的啊?

网友:

不是机床有问题
我见过那种机床是简易型的
主轴只有几个转速不是无级调速的

网友:

不能用F100Y要定义G97

网友:

%
O0008;
N10M03S02T0101;
N20G97G00X17.85Z0;
N30G01Z-30F0。3
N40G00X100Z100;
N50T0202;
N60X17Z3;
N70G32Z-30F1.5;
N80G00X100Z100;
N100M30;
%

网友(2006-04-22):

     N60 后面加个 GO 试试

网友:

O0008;
N10G21 G40 G97 G99 ; N20M03S02T0101;
N20G00X17.85Z0;
N30G01Z-30F0。3
N40G00X100Z100;
N50T0202;
N60G00X17Z3;
N70G32Z-30F1.5;
N80G00X100Z100;
N100M30;

网友:

你的程序有很多地方的问题

网友:

说说看 什么地方?

网友(2006-06-02):

o0008;                               O0008;
N10M03S02T0101;           N10 G21 G40 G97 G99 ;
                                         N20 M3 S02  T0101;
N20G00X17.85Z0;             N30 G0  X17.85  Z0;
N30G01Z-30F100;             N40 G1  Z-30F0.2;
N40G00X100Z100;            N50 G0  X100  Z100;
N50T0202;                         N60 T0202;
N60X17Z3;                         N70 X17  Z6;
N70G32Z-30F1.5;               N80 G32 Z-30 F1.5;
N80G00X100Z100;             N90  G0 X19;
N90M05;                             N100  Z6;
N100M30                            N110  G0  X100 Z100;
                                           N120 M30;试试

网友:

O0008;
N10 G21 G40 G97 G99 ;
N20G00X17.85Z0;
N30 G0 X17.85 Z0;
N40 G1 Z-30F0.2;
N50 G0 X100 Z100;
 N60 T0202;
N70 X17 Z6;
N80 G32 Z-30 F1.5;
N90 G0 X19;
N100 Z6;
 N110 G0 X100 Z100;
N120 M30;试试

网友(2008-03-29):
G32上加X轴坐标即可

网友A:
N70G32Z-30F1.5;
   X轴呢?没有.你叫他往那走

网友:
一点不懂,
S02
我现在用过的全部机床,最低才5转的,你转切什么啊哈哈
虚拟的设置这个参数也不例外吧

网友:
程序漏洞百出    不条理

网友:
主要是G32后没有X植~还有G32下一条程序不能直接用G0 X100 Z100???那不会撞刀?S02是没有衡线速控制的机床~用的~

网友:
用G92试一下

网友:
我不清楚是不懂编程,操作手册上有的,你大致是发那克系统,你用G92编程方便,如攻丝就用G32,G76车螺纹最好。如有乱纹编码器坏,如有车削不走是没有转速,必需G97转速可以。

网友:
你G32指令中怎么没有X值啊..有时这样也有影响的哦

网友:
主轴同步带有没坏呀?

网友:
楼主:支持是对的。。。。。。。。。。

楼主:支持是对的。。。。。。。。。。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吧问题解决了上来说说问题出在那里。让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2008-10-21):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昨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GSK980TD数控系统 CNC6132型数控车

要加工的是不锈钢材质的螺杆,M12×1.75的牙,长度56mm,无退刀槽。。。。。

我将自己编写的程序写出来,请给位高手们给我改改,看哪里有问题:

N0010  G00  X150   Z1
N0020  T0101 M03 S02(注:180转)
N0030  G00  X13   Z1  M08
N0040  G92  X11.4  Z-56  F1.75
N0050  X11
N0060  X10.6
N0070  X10.2
N0080  X10
N0090  G00  X150  Z1  M09
N0100  T0100  M05
N0110  M30

当走到N0040时,丝杠停止运动,液晶显示器的工作界面上显示“螺纹切削中”
很不解,请教给位高手!

网友:
你的程序没什么大问题,在980T里应该可以运行,如果真要改的话,可以把转速搞高一点,800转车用硬质合金螺纹刀,还有就是在车螺纹时把起刀点由Z1改成Z5可能更好一些!如果真不能加工,去看看设置参数的东东,里面也关于螺纹加工参数设置!

网友:
28楼
问题有2个
一个是编码器坏了。
一个是加入G97和系统默认的转速,可以在参数项看到,是不是你的太低了
不锈钢材料,你的切削参数完全不对,S速度推荐600-1400,进刀一般在0.1-0.25之间
你那样搞,估计做2个产品刀有几个坏几个
1.75,推荐G76

网友:
非常感谢“肥东”和“SOS586”对我的提出的宝贵意见!

网友:
把G32改成G92(法兰克系统)或G82(华中系统)

网友:
。。。。。。。。

你那程序是不对啊。用一下G92
O0008;
N10G28U0.W0.
N20T0200;
N30T0202;
N40G97S300M3;
N50G0X17.85Z20.0;
N60Z2.0
N70G92X17.20Z-30.F1.50;
N80X17.10;
N90X17.0;
N100G0Z2.0;
N110X100.0Z100.0
N120M05;
N130M30;
看下用这个程序能不能加工。

网友:
那好象也不行把
可能你的床子的事把
你那是什么系统的啊

网友:
你的G32前面没有进刀指令!!!他就不走!X方向加个进到就好了.N60:G0X16.5;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N70G32Z-30F1.5;
   X轴呢?没有.你叫他往那走

G32车螺纹指令里边还要加X坐标吗?G32就像我们用G01一样,是一步一步来走的,他前边不都用G0把X给定位好了吗。

网友B:
楼主的程式没什么大问题!

这种机床我厂也有,大连的,不是转速的问题,程式是有点不妥,但肯定能执行,那个GSK980TD的程式没问题,是机床问题,参数看看,广数有点垃圾 ,有时间出问题 很正常的!还有什么G97 G21  什么的这些是机床是默认的不用编程输入,不知道别乱说!

网友:
g32终点有槽怎么办?

用g32车螺纹终点有槽怎样解决?谢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编码器的问题.叫你老板换一个就可以了!你那个可能进油或灰尘所以才如此!

网友:
????

用g32车圆锥螺纹时怎样编程?最好有个图做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2011-10-25):
你给个X值试一下..要是还不行那就要看你的机床是什么系统了   广数是可以的  法兰克不行的   我也试过  法兰克要用宏程序来编程才行

网友(2013-05-14):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用的是GSK980TDb数控系统,程序是以前做过的,今天调出来用就不能车螺纹,面板显示加工中,转速也对的,就是机床不走。

网友:
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
编码器是新换的。但是机床的转速跟编程给定转速是一至的。并且转速还很稳定,相差也就2转。所以我就有点想不通了。请高手指点。面板显示螺纹加工中,转速也对的,就是机床不走。

网友(2013-10-23):
请问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让大家也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哪里出了问题,请给大家解释下

网友:
回复有威望吗?满十五个字行不行?

网友:
回复有威望吗?满十五个字行不行?  必须的

网友:
转速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床我厂也有,大连的,不是转速的问题,程式是有点不妥,但肯定能执行,那个GSK980TD的程式没问题,是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