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凯恩帝1TBII系统的数控车床---[请教]

楼主(2006-01-12):
我用的北京凯恩帝1TBII系统的数控车床,当程序运行到G32或G92指令进行螺纹切削时,主轴一直转,但刀具却不动.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何修理?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不知道你怎么编程?我们怎么回答?

网友: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机床锁订了吧???
应该是,

网友(2006-04-22):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车床有没有车转速的

网友: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本人开过南京的某一车床,也是出现这个问题,那个床子的维修方法,将机械信号的接口断开,然后用手动将刀架移到你要的极限位置,然后将机械信号接口接上,然后就可以使用了,不知你的车床是否应该这样修理。(在确定你编程没有出错的情况下)

网友(2006-07-01):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也许是主轴编码器出了问题!

网友(2006-11-13):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楼上说的对  就是主轴编码器出了问题,不测速了,换一个就行

网友(2006-12-14):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编程缺参数!

网友: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主轴转速不稳,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
Re: 数控车床求助!请大家帮忙!

如果是那样的情况,检查零件的程序是不正确,编码器没有给刀具信号,所以刀具无响应,检查编码器是不好的。线路方面是不有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主轴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2008-08-14):
编码器的问题咯!系统不知道主轴的转数!看看位置界面的S--有转数没??* w! j8 P( S+ A! X
没了转数怎么车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