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各刀具的切削用量---[请教]

楼主(2006-01-18):
现在好的刀具很多,但切削参数又不同,有什么方式可以来选择个切削用量

网友(2006-05-28):

根据材料类型,状态(热处理),工件要求尺寸精度,毛坯形状大小,机床性能。

网友:

靠经验,干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

楼上的说得虽然不好听,但这就是事实。顶。。。。。。。。。

网友:

可以去参考一下金属切削手册,再根据你的实际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首先你考虑用哪种刀具?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然后根据厂商提供的刀具性能决定切削速度
再根据你的机床是轻型还是重型,以及工件材料来决定
吃刀深度,最后考虑走刀量.就行了.

网友:

我也不会啊,太有难度了,整的不好就把刀给打了,我都上火死了,都成打刀惯犯了

网友(2010-07-18):
顺序为a -f-v可以去参考一下金属切削手册,再根据你的实际多试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靠经验,干的多了就会了

网友:
这个我也一直在寻找,好像想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选配标准,大多数靠前辈的经验,自己再摸索总结,希望各位大虾们能讨论一下,当然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标准制度最好拉,呵呵

网友:
凭感觉,多崩几把刀,多干几个活,就知道了嘛

网友:
有份资料就好了,
好像有计算公式

网友:
网上多得是啊,可以下载切削手册,当然也要看实际情况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