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助,请问大家电机线圈涨型机怎么设计呀!谢拉各位

楼主(2006-01-24):
请求大家帮助,请问大家电机线圈涨型机怎么设计呀!谢拉各位

网友:
Re: 请求大家帮助,请问大家电机线圈涨型机怎么设计呀

<>请版主和各位大虾帮忙:)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是电机定子还转子。是什么电机。是发电机、起动电机、还是别的什么电机。

网友(2006-12-04):
Re: 电机线圈涨型机怎么设计?

电机线圈用弧形模压制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