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风机动平衡如何做?

楼主(2006-01-27):
诸位:

       我公司两台200Kw的风机电机轴承噪音过大,想在春节后正月初四更换轴承,传动方式为电机通过销轴联轴器连接,我怀疑是风机动平衡出了问题,想请教大家在没有动平衡机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简单的办法做动平衡,谢谢大家,亟盼中!!!

                                                                                                    异乡人

 e

                                                                                                    2006-01-27

网友:

如果您的风机动使用已经有些年头的话,

我建议如下,

- 更换轴承是有好处的,但是要注意选择何种轴承
- 风机叶片动平衡,一般出厂前都须经过验证,
- 如果叶片无损坏的话,您可以先考虑把清洁叶片
- 叶片动平衡精度一般为G6.3,要求适中
- 您可委托各大动平衡实验机生产商校正,他们的机种一般都能做
- 要想自己做,也可以。需要采购相关元器件,设计平台。
- 然后考虑用环氧胶泥的加材料法校正动平衡

网友:

异乡人呢?快来看看吧,呵呵

楼主:

我已经认真拜读,非常感谢楼主支持!

网友(2006-03-19):

[quote user="异乡人"]

诸位:

       我公司两台200Kw的风机电机轴承噪音过大,想在春节后正月初四更换轴承,传动方式为电机通过销轴联轴器连接,我怀疑是风机动平衡出了问题,想请教大家在没有动平衡机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简单的办法做动平衡,谢谢大家,亟盼中!!!

 Y

[/quote

你好:异乡人!得知贵公司的两台风机轴承噪音过大的现象,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调试好了。我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转动设备仪器、仪表代理销售的并且提供设备的辅助咨询。

我公司代理销售的产品有:

振动分析仪;

线上动平衡仪;

简易式振动仪;

' [0 ~9 t `

线上监控系统(含规划及安装);

模拟分析软体;

类射对心仪;

雷射几何量测校正系统;

雷射皮带轮对心仪;

油品分析仪;

皮带式张力计;

振动感测器,讯号线及各式接头;

c @% a2 n- k

转速计,闪频仪,相位计;

CMMS工务保养管理软体;

对心专用不锈钢垫片;

红外线测温仪及风速计等仪器的代理销售。

另外我公司特提供技术服务和辅助咨询项目,主要有下列项目:

预知保养技术转移;

设备定期监控;

振动分析改善;

线上动平衡校正;

精密对心校正;

辊轮平衡校正;

机台几何校正(平面度,垂直度,直线度);

港埠卸媒机外管孔心校正;

押出机螺杆及套筒孔心校正;

工具机主轴校正;

全厂设备总体检;

红外线热影像;

* s: E+ b- m Y& u7 x$ n F

油品分析测量。

       若有任何关于转动设备的疑难问题,或需要购买以及技术辅助的单位请联系本公司联系电话: 13586876195     0574-86878822  力桦科技公司   杨先生

网友:

如果你是先想到的轴承磨损你应该先检查轴承,后在去检查风叶,我公司用的是630KW的风机至尽还未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个人经验是这样的,风叶静止状态时给风叶做四个方位的标记,然后用手去盘风叶,观察转动过程中的状态

楼主:

谢谢诸位对我的关心,两台风机这两天刚刚委托WEG公司的特约维修商上海东浩电机公司做了维修,据他们公司讲,是因为转子发热引起噪音过大,他们还出示了转子发紫的照片,建议将铝笼改成铜笼,我是做机械的,不懂有没有道理,他们讲做一台改造大概要6万元,不知各位有没有知道行情的?期望诸位的回复。

                                                   异乡人
                                                 2006.4.6

网友(2007-08-14):

可以找一些专业厂家来处理啊!

网友(2007-10-13):
离心风机现场免拆做动平衡

你们想做可以找我,我收费的。请联系15955308510,王工。如果路途远可以买技术。包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