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 改装引擎

楼主(2006-02-07):
  A:进排气系统效率提升
    引擎能够正常运转需要三项因素配合,氧气、汽油、火花,这三样缺一不可,其中氧气量的多寡更是决定引擎动力高低的关键,因此基本的动力提升法就是提高引擎进排气效率。

  进气方面一般是换装高流量的空气芯,此类空气芯大致分有两种,(原厂形状高性能型)比原厂空气芯更高效率的进气效果之外,价格较低,另外则是(直通式之竞技型)有强大的进气效果,价格较高,且有较大的进气噪音并需经常清洗。

  至于排气系统效率提升的方法主要是更换排气管!目前市面的排气管样式众多,各种特性表现不一,选择要细心。在进气系统上另有一项技术就是节气门口径加大,大尺寸的进气口径让引擎吸气量大增,产生更敏捷的加速反应。

:电子控制系统
    因为现在的引擎皆是以计算机控制,加大引擎动力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就目前来说,有更换计算机芯片与加装电子控制器两种方法,但因为精密度高,施工过程要格外谨慎!

  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可变气门正时控制器,此装置适用于HON?DA车系附VTEC可变气门引擎,因为原厂VTEC的做动时间由引擎转速控制,提早VTEC的做动时间将会使引擎动力更加强劲。采用类似可变气门正时技术的车厂还有BMWVANOS、丰田VVTi。

  C:燃油系统
    这方面较为复杂,包括有汽油压力控制器、汽油泵蒲、喷油嘴等三项,一般简易改装及自然进气引擎只需做到换装汽油压力控制器即可,提高汽油压力值可让喷油嘴喷油效率大幅提升,但压力值的调校则须靠专业技师的设定。

  强力汽油泵蒲则适用于大幅改装的涡轮增压车,在激烈操驾的过程中,因为引擎长时间高速运转,其原厂汽油泵蒲推力无法持续提供高压力值会影响到高速的加速性能,因此需要换装汽油泵蒲。至于喷油嘴的换装则需要配合ECU供油计算机的程序重写,这样的搭配才能让引擎正常运转,是属于专业级的改装。

  D:引擎改装
    引擎运转有四个步骤,进气、压缩、爆炸、排气,其中与改装最有关系的是压缩、爆炸这两项,同时也有两个方法可以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换装高压缩比垫片与凸顶活塞,主要藉由汽缸压缩比的增加使燃烧爆炸力量更强劲。

  对欧系车来说,甚至有引擎排气量扩大的升级套件,由专属设计的曲轴、活塞、活塞连杆三项套件组合而成,在缸径扩大与曲轴做动行程增长的情况下提高排气量。此配件虽然价格高且施工繁琐,却有稳定与实际的高性能表现。

  E:传动系统变速箱
    传动系统变速箱跟引擎动力之间关系非常密切,各个挡位间的齿比须参考引擎出力才能加以决定。通常原厂在选择搭配的过程中除了考虑车辆本身的加速性之外,油耗经济性也包含在其中,在这些因素的妥协下其加速性绝对会受到限制。

  因为结构性的关系,自排变速箱的改装目前有困难,因此传动系统的改装大都为手排变速箱,可改装的部分包括有离合器组、挡位齿比、最终传动齿比、LSD限滑差速器、排挡杆机构,上述这些结构对车辆的加速性与操控性有相当大的影响。

作者:姚飞

网友(2006-12-13):

作者真是发烧级的人物呀!
哪天说不定连空气动力部件都能整出来了!
来架CN的F1也不在话下了,等待ING!

网友:

495柴油机能改增压吗?

楼主:

能不能改其实要看你的机子的强度,如果是新机的话 现在加装增压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旧机估计就难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