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奇数齿螺旋圆柱渐开线齿轮跨棒距的理解(原创)

楼主(2006-02-13):
这篇帖子我已在alibaba上贴过,但没有任何答复。希望在这里有积极的回应。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深奥的研究性的问题”,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我不指望这一研究为我带来收益,如果有人觉得这值得一用。我希望能与您交个朋友。

 r- a1 Q

我已在以下几个论坛发表过该帖:(我也曾在其他几个网站,提出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但好像都未有积极的答复)

http://www.meshingwithgears.com/wwwboard/messages/4157.html

 x' D2 F" Y

http://club.china.alibaba.com/club/post/view/98_9197581.html

http://www.eng-tips.com/viewthread.cfm?qid=147089&page=1

各位前辈同行好,我从事于齿轮行业。希望自己在理解的基础上使用公式。一直以来对奇数齿螺旋圆柱渐开线齿轮跨棒距的公式存在疑问。《齿轮手册》上的公式要求量棒或球处于同一齿轮端平面,但实际测量时,这是不合理的:量棒或球和齿廓的两接触点与测量点处于同一横切面时(对于测量球,须处于同一过球心的横切面),其才处于受力平衡状态,而此时两测量点不可能处于同一齿轮端平面,而在轴向有一个偏移量。相信大家有同感。据说有用夹具强制使量棒或球处于同一端平面的做法,在下不敢苟同。
经我的研究用以下公式可求得正确的跨棒距:
x/sin(x+pi/z)=(tan(betaM))^2
用以上公式求出x(x其实是轴向偏移量的周向偏移角)
其中
pi=圆周率
z=齿数(当齿数是偶数时,x为零。可在pi/z之前加上(1-(-1)^z)/2 使其在z是偶数时为零)
betaM=量棒中心螺旋角(可通过量棒中心轴与齿轮中心轴的距离rM求得)tan(betaM)=tan(betab)*rM/rb=tan(beta)*rM/r
其中
betab=基圆螺旋角
beta=分圆螺旋角
rb=基圆半径
r=分圆半径

然后用以下公式求得跨棒距(外齿时,dp前为+,内齿时,dp前为-)
M=rM*sqrt(x*sin(x+pi/z)+2*(1+cos(x+pi/z)))+dp
其中
rM=量棒中心轴(或球心)至齿轮中心轴的距离,《齿轮手册》上的公式在偶数齿时是正确的,rM这里不多说。
dp=量棒或球的直径
可在pi/z之前加上(1-(-1)^z)/2 使其在z是偶数时为零。

计算结果在betaM小于45度时,比《齿轮手册》上公式的结果略小。
我已对自己的研究作了整理。如果您对此有兴趣,我愿贴上来大家分享。
我也曾经给drgear.com寄过信,但未得到答复。也可能我是错的,希望大家指正。

网友:

不错,希望大家都能关注啊!呵呵

网友:
Re: 关于奇数齿螺旋圆柱渐开线齿轮跨棒距的理解(原创)--请黄包车、music和高手回答

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luckypine:关于奇数齿螺旋圆柱渐开线齿轮跨棒距的问题,我没有计算验证,但是我相信您从事齿轮加工工作,这些计算应该不会错的。关于圆柱斜齿轮的测量,如果有条件,还是专用的齿轮测量仪,即方便又准确。用测量棒的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测量的准确度也较差,一般不大使用。

网友:

顶一把先!哈哈! 原来黄包车老哥是齿轮专家。

, A [

 FreddyMusic 只懂滚动轴承,无奈啊!

无法和黄兄一起指点江山,喷墨挥毫了。

& [9 G. Q R( ~8 n# s

As I said, it's very less probability to meet exactly person you wish to talk.

This is same less chance as you win a lottery.

 W- @

I keep you thread on top, and I wish someone will discuss with you in future.

4 j e

-------------------------------------------------------------------------------------------------

 a

以上Delete,我没仔细看帖。

网友:

1. someone setup the below forum, seems not bad.

0 \ J1 x" X4 D

some free information might be interested in the problem.

, l+ b H5 {+ h

Other thing, there are one classic book about gear. recommend!

8 M. t u

.....................

But don't expect too much or a nice person as professional engineer same as on your field.

( I will Edit the thread as soon as you know it, give me a reply. I don' want to make Administrater upset. )

2. Still I wish you to be as a member on bbs.cmiw.cn.

 P/ n

Of course, it depond on your interest.

If you are busy, come less.

If you are happy, Come more and help the other people in need.

网友:

很好,但^及rM究竟是什么意思?能否再写清楚些?我很需要,谢谢!

楼主:

惊讶!没想到楼造得这么快。谢谢大家捧场!
谢谢黄包车前辈得指点。跨棒距是测量齿厚的比测量公法线精度更高的方法,一般比较通行。斜齿轮用球测量,然后用夹具保持在同一端平面上,是通行的解决办法。
多谢Freddy, Those threads on the link you attached interest me a lot. I have been looking for forum like that for days. And thank you for keeping my thread on top.

楼主:

忘了跟钓鱼翁说了:rM是量棒中心轴到齿轮轴线的距离,在齿轮手册和机械设计手册上都可以找到公式。

网友:

我 用的是 ISO/TR10064.2-1996 计算公式计算. 棒(球)直径也按标准计算,然后圆整到稍大的R40系列标准(也可以输入)。
我们共同计算机个立体如何 ?

网友:

我 用的是 ISO/TR10064.2-1996 计算公式计算. 棒(球)直径也按标准计算,然后圆整到稍大的R40系列标准(也可以输入)。
我们共同计算机个例题如何 ?

网友:

公式中 ^ 是什么意思,另外滚棒间尺寸计算出来的值的公差是否可以理解为公法线值公差的3倍?
例如:公法线值公差为-0.03 ~ -0.07   滚棒间尺寸计算出来的值的公差为-0.09 ~ -0.21   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 o2 U) o b8 \, [2 C9 R 公式中 ^ 是什么意思,另外滚棒间尺寸计算出来的值的公差是否可以理解为公法线值公差的3倍?
例如:公法线值公差为-0.03 ~ -0.07 滚棒间尺寸计算出来的值的公差为-0.09 ~ -0.21 望赐教

- S8 J Y1 K" D

以下的代号都是ISO/TR10064-2:1996 的

1〉齿厚上(下)偏差的代号:Esns (Esni)

 C) M

2>跨齿距(即以前叫公法线的)上下偏差代号 Ebns (Ebni) = Esns(Esni) * cos αn

3>跨棒(球)距的上下偏差代号 :

     Eyns (Eyni) = [ Esns (Ensi) * cos αt / (sin αMt * cos βb) ] * cos (z / (2π))

其中 《3》中最后一项用于奇数齿,偶数齿的时候没有这项 。 这里编辑器不好用,不能复制粘贴 !

肯定不是你说的 那么简单的关系 ,需要都用齿厚上下偏差相关联去 !

网友:

So luckypine, you are lucky this time.

Welcome niuershiye !!!

楼主:

for 钓鱼翁:^的意思是指数,比如:3^2就是3的2次方,2^(1/2)就是2的1/2次方。公法线和跨棒距从数值上看,在压力角是20度,量棒压在中圆时,似乎是3倍左右的关系。两者可以找到一定的关系,也可以找出相应的等式。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当齿厚分别处于上下偏差时,量棒和齿面接触点的压力角是不同的,公式会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分别计算上下偏差时的公法线和跨棒距比较好。

niuershiye,我相信ISO/TR10064.2-1996 的计算公式跟齿轮手册上的会是一样的,当是奇数齿螺旋斜齿轮时,不管是内齿还是外齿都要求用球,而且要求控制在同一齿轮端平面,这样你的公式是正确的。我的公式要求量棒处于自由平衡状态,而且量棒应该比球更精确。 大家也可以看看国外同行的意见和我的答复

http://www.eng-tips.com/viewthread.cfm?qid=147089&page=1

; e {! ^5 r! U

谢谢大家的支持

Thanks, Freddy

/ f9 E: k B- X- G! f: ?

That's why my handle comes?

网友:

ISO/TR10064-2:1996

  对外齿轮 : DM_cal=dy*sin(ηyt)*cosβb/cos(αyt + ηyt)-------(36)

  对内齿轮 : DM_cal=dy*sin(ηyt)*cosβb/cos(αyt - ηyt)-------(37)

       { αyt (9) ; dy (10) ; ηyt (11) ; βb (12)  }

偶数齿的外齿轮 Md = mn*z*cosβb /(cosβ*cosαMt)+DM    ------(38)

   (38) --->DIN3960 (3.8.33)

奇数齿的外齿轮 Md = [mn*z*cosβb /(cosβ*cosαMt)]*cos(π/2z)+DM ------(39)

   (39) --->DIN3960 (3.8.34)

 inv αMt = invαt + DM/(mn*z*cosαn) + 2*tanαn*x/z - π/2z -------------(40)

    (40) --->DIN3960 (3.8.28)

-------------------------------------------

偶数齿的内齿轮 Md = mn*z*cos βb /(cosβ*cosαMt) - DM  ---(41)

   (41) --->DIN3960 (3.8.33)??

奇数齿的内齿轮 Md = [mn*z*cosβb /(cosβ*cosαMt)]*cos(π/2z)- DM ----(42)

   (42) --->DIN3960 (3.8.34)

invαMt = invαt + DM/(mn*z*cosαn) - 2*tanαn*x/z + π/2z   ---------(43)

    (43) --->DIN3960 (3.8.27),由于 DIN 中的内齿的变位系数同正常相反,ISO (43)

    编写时出现了差错 !

----------------------------------------------

   cosαyt = d*cosαt/ dy -----(9)

anαt = tanαn / cosβ ----(10)

  dy =   dy + 2mn*x   -----(11)

  ηyt = [π/z - syt]    -----(12)

------------------------------

楼主:

我在您的帖子 (DIN3960(ISO/TR10064-2) 齿厚检验的界面)

0 O& z2 D: e j- D

.........................

的例子里有我的计算结果。

网友(2006-03-20):

呵呵,顶

网友(2006-10-18):

楼主:
能把你整理好的资料发来看看?

邮箱: daniel_yp_li@johnsonelectric.com
          or personal e-mial: yp_li@163.com

楼主:

楼上的,能先谈谈你的想法吗?

网友:

有没有3960的标准啊?英语版的

网友:

看到这个帖很久了.
前一段时间一直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没有细心的研究这个问题.
最近比较轻松,今天有看到这个,就好好看了一下.
刚才找了一个斜齿轮好好看看,阿松说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
如果只是考虑钢球接受测量的力的话,那两个球肯定是不在一个端面上的.
你对这个问题研究的很细致啊,老兄!
你给出的理论公式我还没有看,这个需要时间.我想你既然能发现这个问题,以你的研究问题的精神,应当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想说的是,在实际的使用中你的公式并没有标准中给出的好用.
在生产的实际测量中,利用专用检具很容易找到在一个端截面上的两个球的.就是你上边提到的.
反而是你要求的位置是很难找到的.
你说呢?

楼主:

对于量球来说,确实是我的位置不好找。用量棒的话,就好找了。
如果量棒的测量点和在齿廓上的受力点是同一端面的话,应该和用量球是一样的了。
我还没有在实际中得到验证,有一次加工一个螺旋角是20度的齿轮,分别测公法线和跨棒距,两数据还是对应不起来。
我的帖子能引起你那么长时间的关注,我这里谢谢了。

网友:

第8楼说“跨棒距是测量齿厚的比测量公法线精度更高的方法”,理由何在?

网友:

替8楼解释一下.

1.跨棒距(即M值)测量比使用公法线测量更加符合阿贝原则.

2.对于齿厚的变化,M值比公法线更加敏感.一般敏感程度在两倍以上.

3.公法线测量对使用手法的要求更高一些.

 4.对于有鼓形的斜齿轮,公法线的测量值比真实值小.

% H+ V# n' R e

基于这些原因,现在专业生产齿轮的厂家,对于高精度的齿轮一般使用M值测量,而不使用公法线测量.

另:

1.M值测量对量棒或者专用量具的要求较高,通用性不好.所以小批或者单件制作一般使用公法线测量.

2.对于大螺旋角或者齿宽较小的齿轮,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使用公法线测量,必须使用M值测量.

3.对于有鼓形的斜齿轮,公法线的测量偏小,宜采用M值测量.

4.对于短齿,M值测量更方便.

5.对于调整过程,工件不便于从机床拿下,使用公法线测量更方便.

另:国内老企业习惯使用公法线测量,但是随着精度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和设计要求使用M值测量.

 r5 w) g

个人观点,不见得正确.

网友(2006-11-20):

看到这么多高手的精采论谈,刚入门的我受益了,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记得上世纪末“川齿科技”上有一篇论文,跨任意齿的跨棒距算法和测量方法。很有趣,同一个齿轮,无论奇偶,跨任意选定齿数两棒间跨棒距可算,齿数少时和量公法线的样子差不多了。有机会找出来看。有助理解通过跨棒距测齿厚的原理。

网友:

我觉得,测量齿距时跨齿数奇偶都可以啊?可以说一说你是做什么的吗?交个朋友吧?

楼主:

27楼说的,完全可以计算出来的。还可以是用不同直径量棒得的跨棒距。

楼上的,跨棒距奇偶不可以嘛?你是想说用公法线不论奇偶公式一样吧?

网友(2007-09-04):

请教楼主:您说rM是量棒中心轴到齿轮轴线的距离,我今天有个法国客户传给我一个参数是这样写的
RM:900~1200N/MM(平方毫米怎么打?),按单位应该是转矩,前面RM不知道怎么解释?

楼主:

楼上的,你的是强度的单位。和我的计算没关系。

网友(2010-04-16):
请教一下,齿厚上下偏差和Md的上下偏差是不是存在某种关系式?

网友(2010-06-08):
第一個發表的人應該是 "洪芝云" (浙江中威汽車齒輪箱有限公司)
於 國防出版社 1979 年 "齒輪與蝸桿M值計算"  , 我在台灣找不到原始本書 ....
我比較了您的公式與他的公式
有差異
M=2*rM*Ksita+dp                   ... (1)式
Ksita= sqr(cos(sita)^2 + (pi/2/z +sita)^2 / (tan(betaM)^2))              ... (2)式

比較他的公式與您的公式,若是令其中

(2*Ksita) =  sqrt(x*sin(x+pi/z)+2*(1+cos(x+pi/z)))
則您的公式所求得的 ksita
ksita = (1/2)  * sqrt(x*sin(x+pi/z)+2*(1+cos(x+pi/z)))  .......... (3)
將 x/sin(x+pi/z)=(tan(betaM))^2  代入  (3) 式
得 ksita= sql (  ((x/2)^2 )/ (tan(betaM) ^2 ) + (cos(x/2+pi/2/z) )^2 )
令 sita 為  x/2+pi/2/z 得到
sqr(cos(sita)^2 + (sita - pi/2/z )^2 / (tan(betaM)^2))
比較與洪之云的 公式 本帖上  (2)式  不一樣
洪之芸的公式 通過 1983 年部級鑒定 !
給你一組 數是洪算出來的, 您可以驗算您的公式
mn=2 , Z=7, PA(壓力角)=20 度 , beta =75.966667 度, dp=4
算出來的
M= 64.857

以傳統公式 2*rM*cos(pi/2/z)+dp   算得值 跨棒距M 為 63.242
=============================================

我很愿意幫您檢視您的公式 ,您以 eMail 給我 :  cylin@aplusgear.com.tw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帖子。附件是我的详细推演,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