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功率并非是越大越好

楼主(2006-02-13):
发动机的功率并非是越大越好

发动机的评价指标一般有动力性、燃油经济性、排放性等几个指标。旧制的单位称马力,现在普遍使用国际单位千瓦

  发动机的功率并不等于车子的功率,在机械传动中,功率会有中间损失。另外,出于安全考虑而把车身加厚加重的设计,也会导致发动机功率的损失。所以,装有小排量发动机的车子并不一

定就比装载大功率发动机的车子慢或者性能差。

  比功率和比扭矩当然是越大越好,说明动力储备充足,但是车子如果加了必须的、豪华的配置而使其数值降低,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在同等排量的情况下,功率当然是越大越好,有些车厂采用先进的技术,比如进气门行程控制、EGR、5气门等,功率的提升是必然的,但同时,这意味着发动机成本的增加。厂家为某个车型选配的发动机,其实是在动力性、经济性、排放和成本间找一个平衡点,而不仅仅是更大的功率和更高的扭矩,有时为了成本,甚至可以牺牲掉拥有更大功率的发动机。

  发动机的功率大了,燃油消耗肯定会高,排放污染也会增加,对于消费者和环境而言,盲目追求马力或者功率是片面的。国内和国外的一些车型之所以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很大的价格区间,其实是厂家做了各种各样的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系统和电器系统的匹配才达到的。但装配了好的发动机(功率大,而并不一定是排量大),车的价格就会明显上升。

网友:
Re: 发动机的功率并非是越大越好(转贴)

评价很棒
有句老话叫过犹不及,用在这还是比较合适的
的确300马的车可以说是我们好多人都梦想的
但是它的经济性却让人伤透脑筋
在选购发动机时要衡量自己的使用范围和承受范围
不可盲目选大功率的

网友(2006-11-30):
Re: 发动机的功率并非是越大越好(转贴)

完全同意

网友(2007-11-14):
关键是要匹配的好,有较高的性价比!

网友:
自己公司的400摩托车发动机在测攻机上试验
用油真的象喝水一样
现在油价这么贵
哪用的起啊

网友:
400摩托车?请问是400马呢,还是400只是一个代号?谢谢

网友:
肯定是型号呀,400的排量 技术再先进也不可能400马力

网友:
过大的功率只是无谓消耗燃油。

网友(2011-10-02):
无法加以评论,国人的心态是看表面越大越好,然后是用里面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