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轴承与轴的配合,越紧越好吗?

楼主(2006-02-15):
来自生产实践中的问题,请教,谢谢

网友:

不是。

为啥呢?

答案请在实践中寻找.

网友:

答案是:不是

    首先你要先清楚GB上对轴承和轴的配合有一范围值规定,是以轴径尺寸为标准的,同时轴承本身也有一个对装配的轴向和径向间隙的大小的规定,对于不同的轴承有不同的游隙标准,为什么要规定这些标准,首先要弄清楚轴承的实际工作情况,在实际工作中轴承滚子和轴承内外圈不是紧配合的,是有一个特定的间隙量,如果配合过紧,就会产生通常所说的"抱死"现象而使轴承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烧掉.

好,现在问题答案出来了,如果你将轴承与轴的配合过紧,那么必然会使轴承的内圈膨胀,而轴承外圈直径不变,也就是间接的减小了轴承的径向间隙,这样就很容易导致轴承在实际使用中产生"抱死"现象而将轴承烧掉!

网友:

老鹰,看到了?

这才是有实践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完美答案。

楼主:

呵呵,看到了。gearmaker真是高手啊,还是南京老乡呢:)。

网友:

老乡,可千万别这么说,高手可是给我戴高帽了,在你们面前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

gearmaker, 你不要上他的当。

他和南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现在人在北京。

他是东北人,我和他在西藏的时候。

他手里拿个地图,看见个喇嘛就问:“嗨,老乡....到XXX宫 咋走啊 ? ”

网友:

gearmaker答的号!

网友:

是答的好

楼主:

确实是江苏老乡哩,石头城和我也渊源不浅呢。

楼主:

gearmaker就是高手,越是高手越谦虚:)

网友:

gearmaker是块玉,还有我板砖的功劳呢。 :)

网友:

呵呵,我是新来的。报个到!我们也学过这些,gearmaker答得很好,轴在高速运转时,受热膨胀,故应与轴承保持一定的间隙,此外轴承端盖也应与轴承保持一定的间隙。呵呵

楼主:

luckypine也是高手啊,你怎么把自己说成板砖了:),  我认为绝对也是块玉!

网友:

我一般是配正负0.005.

网友(2006-04-21):

解释的好.

网友:

我认为应该与载荷有关系,载荷大过盈量自然也就要大
另外轴承的外径一般不用过盈配合的,这样可以使轴承磨损均匀
个人认为在满足使用的条件下能不紧就不紧,装配方便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17楼高见!

网友:

是經驗值吧?

网友:

视情况而定,如果轴旋转,轴的公差为k5,孔为H7:如果是轴承外圈旋转,那么孔的公差为N7,轴为g6 or h6

网友:

紧配合采用H7/k6
松配合H7/h6

网友:

我同意4楼兄弟的答案!!!
经验之谈啊
佩服!!

网友:

同意大家的看法哈,有没有用过无油轴承,

网友:

一定要分场合呀!

网友:

4楼正解,轴承与轴的配合是需要根据轴承类型、工况来决定的

网友:

答得好!

网友(2006-05-23):

1.要看你选用的是什么轴承。 推力轴承,线性轴承, 球型轴承。。。 2.看用在什么场合 是外圈需要旋转还是内圈需要旋转。 3.外圈和内圈GB都为下偏差。 4.选择公差。 悬转部分过赢不超过7/1000,在高速发热不同的场合,热导不同的时候间隙要大 h6一般可以 5.非旋转部分,爬行就可以JS6 一般轴承的等级相当于5级6级 轴的等级高于他一及根据实际工作情况选着. NTN NSK 的轴承都不错. 轴承的径向和轴向间隙都要注意, 过紧,加之高速旋转造成的过赢会损坏轴承,降低寿命,轴向要单侧定位,轴的热涨会是轴卡死.

拙见..

网友(2006-06-26):

据我所知再韩国标准基本上是正负0.005

网友:

轴承与轴一般就应该有少量的过盈配合或过渡配合,最好是过盈,因为轴承是用来实现周向固定和支撑作用的.若是用间隙的话,轴就会窜动,就没有作用了.不过轴承的内圈与滚珠要相对转动,不然这轴承就不能用.

网友:

SKF样本里有推荐的配合 无油轴承的配合要松点 如工程塑料合金转速高或温度高会发热膨胀咬死 要开油槽 一般在水下设备用

网友:

其实,每种轴承有相应的公差配合.还有生产厂家不同选用的配合也有可能不同.特别是进口轴承,配合是有规定的

网友:

1.要根据你的使用要求,可以参考公差与配合的相关标准
2.考虑轴承品牌提供的推荐配合是否合适.

网友:

很好啊
我一直对公差带不是很清楚,以后想各位学习!

网友:

同意见解

网友:

同意!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看用在什么场合。一般来讲,重载和高速条件下,如起重设备、汽车轴等,或精度要求高时,必须压入过盈配合;而普通的传动,如提升装置,普通转台,线体输送等,敲入过渡配合就可满足了。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有过盈、过渡、间隙配合三种,大学里应该学到的

网友(2006-07-28):

我见过国外的图纸,他们一般都是-0。005到-0。007
可是我在工作的时候,老师傅告诉我是0到+0。005

怎么选择比较好啊?

网友:

我在维修公司日本自动化设备的时候,拆卸中没有发现一个轴承是过盈配合,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要看用的场合而具体确定.灵活应用.

网友:

鹰老弟(我估计我比你大),你问这个问题是真想了解呢,还是觉的论坛发言人少了?
轴承与轴的配合,越紧越好吗?
有些情况下,必须松配合,
有些情况下,必须紧配合,
有些情况下,配合有统一的标准,不管是那个品牌的,
有些情况下,不同品牌的轴承配合有不同的标准.
SKF\INA-FAG\TIMKEN\NSK\KOYO\NTN\LCY\ZWZ都不一样.
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
你所问的只是轴承的径向定位.我认问不是最困难的部分.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让现场人员最头疼的往往是轴承的轴向定位.
是轴向间隙\轴向压紧?是轴向间隙\轴向压紧\轴向轻预负荷\轴向轻重负荷?
对复合承载的轴承,游隙和轴向定位分不开的.
我遇到很多情况:设计人员往往没明白,往图上一画,现场老出事?
在座如有亲手或亲自指导过装配预负载的球面推力轴承的,想必能和我有共识,
-0.03的预负载,那能把人整死!
老外也经常犯这方面的错误.
设计人员如果能经常到现场和师傅们交流,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

不错不错
真是经典啊......
感谢感谢
小弟刚来制图界....
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网友:
求教机械系统原理图的画法

刚进入机械行业求教一机械系统原理图的画法下

网友:
Re: 求教机械系统原理图的画法

事实

网友:

说到轴承 的定位的问题,我还真的有些不是很理解,比如说一台电机带动一个直径约为1.5m的风机叶轮,就存在远端定位和近端定位的问题!而且我在实际中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风机带动叶轮旋转,是通过一根比较长的轴来传递扭矩的,这就要求轴的中间部分放在轴承箱里,轴的中间要安装两个轴承 ,主要是支撑作用,靠近电机的一端用的是球轴承,而靠近风机的一端是滚针轴承,这就是远端定位,近端调隙了!但是问题出来了,在机加工是正好将两轴承的位置加工反了,也就是安装球轴承的地方加工成了滚针的,安装滚针的加工成了球的,你说怎么办呢?
  1、还有对于轴承的定位我还有些模糊,那位前辈给讲解以下阿?虚心请教 !
2、现在大家都知道轴承都换了新的标准,我在学校的时候学的是分类是深沟球等那样的,但来到工厂后,每拆一种都感觉和学的不一样,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让我学学阿!谢谢

网友:

不是呀?那要看技术的要求而定

网友(2006-09-23):

当然不是了,需要根据工况情况而定。最好是从轴承厂家样本上的推荐表中选,设计手册上的不一定适合!

网友:

所有资料的配合参数用于热处理设备都是不合理的,肯定卡死,间隙要足够大才行,具体靠经验了

网友:

我一般轴取正0.005 到0.015

网友:

轴承装配的时候,有几点要考虑
1.是什么样的轴承如是向心的还是深沟的、市推力的还是滚针的
2.什么样的工况是高速的、是低速的
3.精密程度如手表和风机叶轮
4.是滑动 还是滚动的
等等还有很多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不能片面地说越紧越好,

网友:

还得分用的是国产轴承还是进口轴承,进口轴承的轴孔配合,孔+0.01到0,轴0到-0.005

网友:

要看几个参数的,受力啊,轴是主动还是轮是主动啊,冲击载荷还是。。。。。多着呢

网友:

小轴承用过渡配合,大轴承用间隙配合正负0.02左右,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轴承与轴的配合,越紧越好吗?
首先你的軸要裝得進去軸承呀!!
一般販賣軸承的商家不是有各種軸承的安裝尺寸規定嗎?
不然機械設計手冊也有規定不是嗎?

网友:

都是高手啊!!
那公差具体怎么给??

网友:

轴承有很多种,也有很多的安装方式,要看使用方式和场合!
安装也有好多方法,不过最根本的原则是安装完了以后要滚子在动,而不是外圈或者内圈在动,任何对珠子或者滚子有影响的不行!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有好多注意点呀!

网友:

关于轴承游隙和安装,我也来说几句。

游隙有正游隙和负游隙,所谓负游隙其实就是一定的预载,这其实是个很讲究的问题,一般讲的都是径向游隙(RIC),因为很多情况轴承都是配对来得,即一边一个(或几个),一边固定端,一边浮动端(可以吸收轴向膨胀量),所以轴向游隙提的意义不大。至于径向游隙,严格地说分为出厂的和工作的(视轴承类型而定),而工作时的游隙直接影响的就是承载区域(load zone) , 如果游隙为0,则承载区域为180度,如果为正则小于180度,相反, 为负则承载区域大于180度,角度越大则表明承受力的滚子越多,对轴承则有利。实际上游隙过大承载区域小,轴承寿命就小,而且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造成保持架的损坏。为什么呢?因为在承载区内滚子的速度大于保持架或者说滚子推动保持架动,在非承载区则相反,是保持架推动滚子转,这两个区域之间滚子会有加速或减速的过程,具体来说是进承载区加速出来减速,因此滚子对保持架其实是不挺的在“幢“。当然如题所说的太紧了也不好,首先是安装更困难,另外会友几位大虾说的抱死现象。实验得出的理论数据是这样,轴承在运转时最佳的承载区域是216度,即有一定的预载。

另外顺便澄清一个问题:是否肯定是轴紧配,或者是转动的紧配?

答案是否定的

一般的紧配或松配原则是这样,相对于径向负荷转动的部件紧配,比如发动机曲轴,它是轴转动,可是由于离心力随着轴一起转动,所以外圈需要紧配。又比如大的吊钩上的轴承,它是外圈转,内圈固定,而载荷方向不变,所以也是外圈紧配。

网友(2006-10-31):

我在实际操作中一般是轴比轴承内孔加0.01

网友:

不错,应助答的好,楼主也问的好,论坛就应该多些这样的讨论。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我自从搞设计以来也一直想把这个问题搞明白,可到现在还是一知半解的
先说说我是怎么用的吧:一直是按标准(如果有人想要我可发给他),但在是用过程中发现铁母肯的圆锥棍子子轴承的内孔公差取的比一般厂家的小(未按常理出牌),在铁母肯样本里有所介绍
再说说这几年我是怎么理解的吧:从实践中感觉,过盈可能是为了使轴承性能更稳定,另外在重型机械中更为明显,防止窜动
再说说与轴承厂家的交流吧:国内的不说了,我们在与SKF\FAG\NSK等品牌的轴承厂家技术人员都有过交流,但都为给出明确的答复,更谈不上给一个推导公式
现在我一直就一知半解的按标准用

网友(2006-12-08):

公差配合的问题,一般选择过渡配合就行了。我一般是这样干的。

网友(2007-01-19):

认同“gearmaker”的观点
又长见识了

网友:

应该说不是,在要求转动高的地方甚至是“三松”配合;在要求同心度高的地方就要配合的较紧。反正要看实际情况而定。不如去请教一下工厂理经验较多的装配钳工,会有较为满意的合实际符合的多得答案。

网友(2007-11-11):
轴承的配合绝对不是越紧越好,要根据轴承的具体工况决定配合的选择.配合的选择一般按下述原则进行:
  根据作用于轴承的负荷方向、性质及内外圈的哪一方旋转,则各套圈所承受的负荷可分为旋转负荷、静止负荷或不定向负荷。承受旋转负荷及不定向负荷的套圈应取静配合(过盈配合),承受静止负荷的套圈,可取过渡配合或动配合(游隙配合)。
  轴承负荷大或承受振动、冲击负荷时,其过盈须增大。采用空心轴、薄壁轴承箱或轻合金、塑料制轴承箱时,也须增大过盈量。
  要求保持高旋转时,须采用高精度轴承,并提高轴及轴承箱的尺寸精度,避免过盈过大。如果过盈太大,可能使轴或轴承箱的几何形状精度影响轴承套圈的几何形状,从而损害轴承的旋转精度。
  非分离型轴承(例如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采用静配合,则轴承安装、拆卸极为不便,最好将内外圈的某一方采用动配合。

网友A(2008-02-14):
"承受旋转负荷及不定向负荷的套圈应取静配合(过盈配合),承受静止负荷的套圈,可取过渡配合或动配合(游隙配合)。"
  支持66#上校的正解.
  我也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轴承与轴,轴承与孔到底选怎样的配合一直困绕着我.在理论上终于弄明白啦!
  感谢斑竹的问题!感谢各位大狭的精彩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承受旋转负荷及不定向负荷的套圈应取静配合(过盈配合),承受静止负荷的套圈,可取过渡配合或动配合(游隙配合)。"
  支持66#上校的正解.
  我也一直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轴承与轴,轴承与孔到底选怎样 ...

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承受旋转负荷及不定向负荷的套圈应取静配合(过盈配合),承受静止负荷的套圈,可取过渡配合或动配合(游隙配合)。"这句话,其实不完全正确!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滑轮,滑轮承受向下的“静止载荷”,但是外圈必须紧配!
正确的描述应该为:
相对载荷静止的可以取松配,相对转动(或摆动)的必须紧配。

网友:
简单的说要看轴承的使用场合来定的。

网友(2008-09-1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还是需要弄懂轴承的选型、装配、影响轴承的寿命、精度等原理后,才能给出答案。

网友:
在满足工作状态下内圈轴不发生相对运动的前提下,因该说过盈量越小越好!

网友:
不错,见证高手的精彩了!

网友:
这样的讨论应该多开展。尤其是后面的家常部分也值得借鉴,很温馨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2009-11-09):
不错 轴承的配合很重要

网友(2010-05-21):
轴承与轴的配合要看使用要求,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轧机支承辊轴承内环是热装的,显然配合很紧,而工作辊轴承与轴的配合则要松得多。

网友:
解答得好,解答得好,解答得好

网友:
轴承要过盈0.01mm ,可调心轴承座-0.03~-0.05mm就可以了。这可是我多年的经验喔

网友:
不是,如果太紧,轴承在运转过程中发热会产生少许的膨胀,这就要会导致轴承抱死,进而会被烧毁,这也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