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楼主(2006-02-15):
这些都是收到请教的email摘过来的,请大家帮忙并讨论,谢谢。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安装设备还是装配其他机械,螺栓不能说越紧越好。超过螺栓本身的强度就会断裂。就是高强度螺栓也是按照规定的扭距进行安装。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是的,推荐使用扭矩扳手。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我觉得螺栓不一定越紧越好,在有些时候可能会影响设备的精度.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当然不是越紧越好了.....
宏观的讲,取两个极端,越松越好,就是不用螺栓了,当然失去讨论意义,也失去实际意义..越紧越好,到一定程度就会损坏螺栓或机器零件,就是系统最薄弱的部分先损坏..那么在着两者之间就一定有一个最佳值,既满足紧固要求,又不损坏零件...
根据螺纹连接要求,防松措施,各部分材料,设备运行环境和工况等因素,这个最佳值有几种方法获得...单纯从纯理论角度出发任何的螺栓连接都应计算锁紧扭矩..当然,一般要求很低的单纯紧固作用的钢螺栓,通常没有必要仔细计算,凭施工者的感觉--既拧不动了为止..如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碰到的情况..但这决不能认为是螺栓上的越紧越好..紧固要求高的地方,如柴油机的缸头螺栓,紧固不够,轻则引起气缸漏气,影响柴油机效率,重则导致整机失效..超过锁紧力矩,部分螺纹发生塑性变形,影响紧固密封效果,长时间高压力运行,可能导致螺栓断裂..
其实,身边留心皆学问..很多关于螺栓的问题可在学术杂志和论文中找到..我们经典的教材上写双螺母是防松措施,但很多国内外论文上对此提出异议,衍生出很多特种螺母,来解决螺栓连接防松问题...在学术上,在实践中还有很多对螺栓的争议..
篇幅和水平有限,欢迎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2006-10-26):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重要场合必须使用测力扳手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螺栓标准力矩表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所使用设备来具体进行判别

本人多年经验:后期维护点检很重要,是一个绝对不能省略的环节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同意第6楼 ,采用测力扳手 。例如超声波封口焊。太大会减少使用寿命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建议使用扭矩扳手。同意6楼看法,在我们水泵上经常因为装配工拧的太紧造成螺栓断掉现象。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实用上,决大多数螺栓在装配时都必须拧紧,使联接在承受工作载荷之前,预先受到力的作用.这个力是预紧力.预紧目的在于增强联接的的可靠性和紧密性,防止受载后被连接件间出现缝隙或发生相对滑移.
经验证明:适当选用较大的预紧力对螺纹联接的可靠性以及连接件的疲劳强度都是有利的,对紧密性要求高的螺纹联接,预紧更为重要.
预紧力大小根据载荷性质\联接刚度等具体工作条件确定.可借鉴经验公式等求得.
预紧可借助测力矩扳手或定力矩扳手.
若想进一步了解,请参阅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机械设计>教材.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同意中国制造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不是越紧越好,应该根据技术要求,要求用力矩扳手的就应该是使用。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机械手册上有关于预紧力力的标准,一般适可而止自己掌握

网友(2007-04-19):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想起了在一部电视剧中演到:做一工程时中国员工仅仅将螺栓正常拧上了,可德国工程师严厉批评,说拧螺栓要先拧紧,然后反拧四分之一......电视表现了中德工程的差别.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楼上说得非常有道理。给一个预应力变形量。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螺栓的拧紧控制有:扭矩控制/角度监视,角度控制/扭矩监视,扭矩/角度控制,斜率控制,屈服极限法控制等。
在很久以前还没出现扭矩扳手的时候人们对是否上“紧”的理解是:手腕-手臂-大臂-腰身。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应该根据螺栓的强度和使用的设备及位置不同而要求不同
应先预紧,对角拧,设备运行一定时间后再次拧紧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适当的选用较大的预紧力对提高可靠性与疲劳强度有利
但太大会产生过载时断裂
所以重要螺栓预紧力要控制
最好不要超过许用强度的80%
要不先计算一下?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选用较大的预紧力对提高可靠性与疲劳强度有利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这个问题是《机械设计》上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
拧的越紧,那螺栓越容易失效
松了肯定不行的,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有可能会脱落导致事故的发生
可以算的,具体公式可以查机械设计~~~~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不管做什么都不是越怎么就越好吧??呵呵,扯远了
里面有预紧力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受力情况分不同种预紧
通常情况下,拧紧后螺纹联接件的预紧力不得超过其材料的屈服极限的80%。对于一般联接用的钢制螺纹联接的预紧立  一般的情况如下
碳素钢螺栓      F≤(0。6-0。7)σA
合金钢螺栓      F≤(0。5-0。5)σA
σ代表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
A代表螺栓危险截面的面积
预紧力的具体数值应根据载荷性质,联接刚度等具体工作条件确定。对于重要的或有特殊要求的螺栓联接,预紧力的数值应在装配图上作为技术条件注明,以便在装配是加以保证。
一般受变载荷的螺栓联接的预紧力应比静载荷的要大些。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当然要根据场合来谈论这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有极限,螺栓也不例外,它有一个力的规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螺栓,或是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一般的面板,端盖的,不需要太紧,到位即可,如果是有油压的地方,自然紧一点最好,如果是汽车用的地方,很多是越紧越好,如果太松了的话,会脱落,导致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造成事故。(当然不能超过极限,否则螺栓会断裂)如果是设备安装的话,尤其是地脚螺栓的话,最好是越紧越好了,这样的话设备的水平是不容易跑的,设备比较稳定。
我听我师傅说过,他在三明机床厂的导轨磨安装,就是地脚螺栓就是用套管,2个人使命的邦,结果20多年,机床都很稳定,到现在也是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书上说的不一定正确。螺栓的松紧看的是一个人对这台床子的了解。

网友: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用螺栓、螺钉或双头螺栓和螺母等组成的螺纹连接,是一种可拆的固定连接,它具有结构简单、连接可靠、装拆方便迅速等优点,因而在机械中应用非常普遍。螺纹连接的装配质量主要包括∶螺栓和螺母正确地旋紧,螺栓和螺母在连接中不应有歪斜和弯曲的情况;锁紧装置可靠。拧得过紧的螺纹连接将会降低螺母的使用寿命。因为拧紧力矩太大时,会出现螺栓或螺钉拉长甚至断裂和机件变形等现象。螺钉在工作中发生断裂,而引起严重的事故。如连接件在工作中有振动或冲击时,为了防止螺钉和螺母回松,就必须采用锁紧(防松)装置。
  为了使螺纹连接在长期工作条件下仍能保证结合零件的稳固和持久,达到可靠而紧固的目的,就必须保证螺纹副具有一定的摩擦力矩,此摩擦力矩是由连接时施加拧紧力矩后,螺纹副产生了预紧力(P0)而获得的。
  预紧力(P0)的大小与零件材料及螺纹直径等有关(对连接后有预紧力要求的装置,其预紧力数据可从装配工艺文件中获得)。预紧力(P0)的大小取决于在工作条件下作用于螺栓上的外力(P)。在一般情况下;P0 =(1.25~2)P   (Kg)。
  利用旋紧工具来旋紧螺母,以保证达到预紧力(P0)要求时,必须施加一定的拧紧力矩Mt。这力矩须克服螺母端面与相结合的零件固定支承表面的摩擦力,螺纹内摩擦力和螺栓的伸长力。根据预紧力可用下式计算出拧紧力矩;
   Mt  = K Po d × 103  (Kg?m)。
式中  Mt — 拧紧力矩;     (Kg?m)
        d — 螺纹直径       (mm)
        K — 拧紧力矩系数(一般为;有润滑时 K = 0.13 ~0.15;无润滑时 K = 0.18~0.21);
        P0 —  预紧力。      (Kg)
  螺栓在装配时拧紧力矩可参考七楼(附件)螺栓扭矩标准力矩表进行。

网友(2007-05-30):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不好算来算去
除去一些有特别要求的螺栓(对扭力,松紧的顺序)其余不是太重要场合的螺栓可以根据螺栓的直径大约的紧,这个是经验问题。

网友(2007-08-03):
Re: [问题]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引用 网友A:
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的越紧越好吗?
用螺栓、螺钉或双头螺栓和螺母等组成的螺纹连接,是一种可拆的固定连接,它具有结构简单、连接可靠、装拆方便迅速等优点,因而在机械中应用非常普遍。螺纹连接的装配质量主要包括∶螺栓和螺母正确地旋紧,螺栓和螺母在连接中不应有歪斜和弯曲的情况;锁紧装置可靠。拧得过紧的螺纹连接将会降低螺母的使用寿命。因为拧紧力矩太大时,会出现螺栓或螺钉拉长甚至断裂和机件变形等现象。螺钉在工作中发生断裂,而引起严重的事故。如连接件在工作中有振动或冲击时,为了防止螺钉和螺母回松,就必须采用锁紧(防松)装置。
为了使螺纹连接在长期工作条件下仍能保证结合零件的稳固和持久,达到可靠而紧固的目的,就必须保证螺纹副具有一定的摩擦力矩,此摩擦力矩是由连接时施加拧紧力矩后,螺纹副产生了预紧力(P0)而获得的。
预紧力(P0)的大小与零件材料及螺纹直径等有关(对连接后有预紧力要求的装置,其预紧力数据可从装配工艺文件中获得)。预紧力(P0)的大小取决于在工作条件下作用于螺栓上的外力(P)。在一般情况下;P0 =(1.25~2)P (Kg)。
利用旋紧工具来旋紧螺母,以保证达到预紧力(P0)要求时,必须施加一定的拧紧力矩Mt。这力矩须克服螺母端面与相结合的零件固定支承表面的摩擦力,螺纹内摩擦力和螺栓的伸长力。根据预紧力可用下式计算出拧紧力矩;
Mt = K Po d × 103 (Kg?m)。
式中 Mt — 拧紧力矩; (Kg?m)
d — 螺纹直径 (mm)
K — 拧紧力矩系数(一般为;有润滑时 K = 0.13 ~0.15;无润滑时 K = 0.18~0.21);
P0 — 预紧力。 (Kg)
螺栓在装配时拧紧力矩可参考七楼(附件)螺栓扭矩标准力矩表进行。

7 P, q U$ h) J9 g

机械设计手册上的介绍,建议大家看看。

网友(2007-10-26):
回复 网友B:

同意6楼看法,建议用扭矩扳手,我以前维护压铸机料筒的时候出现过拧的过紧断掉的现象

网友:
大家都说了不是这样的。没有条件的只好靠经验了,有条件的例如很多发动机装配线都有自动拧紧机,并且这些拧紧头的拧紧力矩都是要定期严格校对的

网友:
螺栓要按照标准的预紧力用力矩扳手(大螺栓要用拉拔器)紧固:发个公式做参考:
Mt=K×P0×d×10-3 N.m
K:拧紧力系数   d:螺纹公称直径
P0:预紧力
 P0=σ0×As     As也可由下面表查出
As=π×ds2/4     ds:螺纹部分危险剖面的计算直径
ds=(d2+d3)/2   d3= d1-H/6  H:螺纹牙的公称工作高度
σ0 =(0.5~0.7)σs    σs――――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N/mm2 (与强度等级相关,材质决定)
K值查表:(K值计算公式略)
摩擦表面状况        K值
        有润滑        无润滑
精加工表面        0.10        0.12
一般加工表面        0.13~0.15        0.18~0.21
表面氧化        0.20        0.24
镀    锌        0.18        0.22
干燥的粗加工表面                0.26~0.3
σs查表:
螺纹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σs 或σ0.2N/mm2        180        240        320        300        400        480        640        720        900        1080
As查表:
螺纹公称直径d/mm        3        3.5        4        5        6        7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公称应力截面积As/mm2        5.03        6.78        8.78        14.2        20.1        28.9        36.6        58        84.3        115        157        192        245        303        353        459        561        694        817

网友:
好专业啊,我认为重要的场合当然用测力矩扳手,但日常工作更多的是依靠工作经验.

网友:
同意6楼的看法

网友:
拧螺丝看起来很普通一件事!其实不然。看了各位的高见后补充一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养成使用呆扳手的好习惯!因为力臂有限这样力很好掌握!不要拿一把活扳手在现场通通搞定很容易出问题!再有要根据每组螺栓的不同应按一定的顺序循序渐进的拧才能保证拧紧和有效!工作中养成好的习惯非常重要!如有使用扭力扳手的地方一般再相关文件或图纸中都有说明。

网友(2007-11-27):
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要求靠人为来控制,设备基础紧固需要加弹簧垫同时用扭矩扳手控制受力,精密仪器仪表紧固部分连接要适当少加力,产生部件损坏将损失很大,我就曾经遇到过因为将内部一个接线段子损坏而造成仪表损坏.

网友:
绝对不是,* O, ^, {" \& @' f0 x
拧螺栓,垫必须要垫上,拧紧了,也就是说拧不动了,再松1/3圈是最科学的

网友(2009-03-10):
说这话的时候首先就欠考虑嘛!啥叫越紧越好,装配技术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出现这类言辞吧。掌握科学的方法是最主要的

网友:
不是越紧越好,应该是在螺栓的承受范围内均匀受力,建议使用扭矩扳手。

网友:
在不同的工况对拧紧力矩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时需要参看标准,不能对其以一个绝对的方案解决。

网友:
嗯,凡事有个度,在工作中就是要量化,有个数据,螺栓紧固需在螺栓的弹性范围内进行,否则就会引起螺栓变形而适得其反,我是专业做螺栓紧固的,有需求或交流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
一般来说选折适宜的扳手,感觉紧了再板一下,有要求的必须使用公斤扳手按照公斤要求上到位。

网友(2009-04-10):
哥们,螺丝上紧力以规定的扭力为基准,特别是那些没有更换的旧螺丝、低强度螺丝、没有正确安装垫片和弹簧垫的以及处在震动中的螺丝、经常受热藏冷缩的更要小心,可以略大一点点,决不是越大越好,否则螺栓螺帽丝扣破损甚至机械部件压裂
重要部位螺栓上紧力使用扭力扳手,那是[必b] 必 须 的 !!!

网友:
凭感觉,一般我们就是拧不动了为止的。

网友:
太紧了不好,容易断裂。而且还可能更容易松动。

网友:
螺栓不一定越紧越好!就连紧固螺钉也不是越紧越好!

网友:
不对,对不同的螺栓其扭矩不一样。

网友:
在特定的场合下应使用力矩扳手,一般根椐经验就行了

网友(2009-06-02):
有一定的标准的

网友:
要按规定扭矩,有经验值的

网友:
用扭矩扳手工作量太多  太繁琐  一般只要差不多就行了    百分之九十五的标准

网友:
螺栓标准力矩表
引用 网友C:

感谢并支持7楼观点,按标准办事,是机械行业的基本要求

网友:
不是的,有公斤要求的

网友:
用扭矩扳手吧,每个螺栓及螺母都有最大的扭矩值。需要扭矩扳手可以找我,QQ:43092195我公司专做螺栓紧固工具的。

网友:
转速较大的泵螺栓应该尽量的紧,不然开起来后会影响跳动的

网友:
看来螺栓扭紧还是靠感觉的多,怪不得中国的产品质量上不去啊

网友:
一般设备拧不动就行了,重要的设备必须用力矩扳手。

网友(2009-09-11):
任何一个螺栓都有扭矩要求,太松了容易脱落,太紧了可能会导致螺栓断裂和破坏工件,具体的螺栓扭矩可以查ISO898的标准。

网友:
O(∩_∩)O~当然不是!

网友(2009-12-18):
大家都在忙于回答这个问题,其负责精神可嘉,但就此问题本身说答案是明显的,没有必要拿来讨论吧。

网友:
根据设备工作性质,确定扭矩大小,用扭力扳手是最科学的办法。在任何教科书或者资料上时没有越近越好这种说法的。

网友:
我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螺栓不松。我们做好的自动化生产线送到国外后,总是在工厂调试的过程中发现有些地方的螺栓松了,问题真是技术员做事不负责,没拧紧?还是在海上运输时摇松了,还是机器工作时震松了呢?有经验的前辈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
安装设备时,螺栓上紧不是越紧越好。
一般没有力矩要求的,螺栓上紧时的力矩要保证螺栓不能因为拧得过紧而屈服;
有力矩要求的,要根据工艺要求用可控的方法预紧。
一般小直径螺栓,可用机械定力矩扳手,大直径螺栓可用液压扳手或螺栓拉伸器预紧。

网友:
不是越紧越好,要按照规矩来!

网友:
当然要根据场合来谈论这问题,每一样东西都有极限,螺栓也不例外,它有一个力的规定,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螺栓,或是用在什么场合。如果是一般的面板,端盖的,不需要太紧,到位即可,如果是有油压的地方,自然紧一点最 ...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精度要求高的设备,紧固的要求越高。能拧多紧就拧多紧是绝对错误的!
你说你师傅和你说的,设备安装了之后30年都不用动是不可能的。不要说设备是运转的,就算是一座雕塑安放在那里那么多年位置也会有变化的

网友:
并不是越紧就越好,而是能够达到使用要求就可以了,你上的太紧,容易造成烂牙,拆卸困难等,建议重要场合使用扭力扳手

网友(2010-06-25):
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也知道肯定不是越紧越好,但是合理的值不知道怎么确定!

网友:
这个我认为就是采用楼上朋友提供的标准也不一定对,毕竟需要根据使用场合的情况做规定,个人意见

网友:
可以用厌氧胶啊,进口的乐泰胶锁固强度比较稳定,而且拆卸时只要加热下就好

网友:
任何螺丝,都不是越紧越好,都有一个适当的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扭矩是怎么决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教大侠,为什么要反拧四分之一啊

网友(2010-08-12):
应该是适度最好,螺栓也有拧断的,

网友:
建议使用扭矩扳手。。。。

网友:
如果用越紧越好的理念来紧螺母,那就是纯人力拧紧了,人与人的力气是极不稳定的,一个人开始和最后的差别也很大,自认为力小的还可以在扳手上加套管,那螺母的松紧就很难保持一样。尤其是在使用多螺栓紧固时,最理想状态就是所有螺帽的压紧力,基本一样,如不一样,那些压力小的就会先被震松,随着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用力矩扳手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在大部分的装配图上,设计人员都不会对每一个螺母的压紧力标出具体要求,这力矩扳手也只有按罗母的大小来选了,但螺母也有轻重之分,所以力矩搬手也不可靠。可能该紧的时候反倒紧不到位了。关于螺栓的松紧问题,细说起来是个很广的话题,因为只是讨论紧的问题,也就就提论题地说到这了。

网友:
螺栓有拧紧方法、拧紧顺序;不同设备、同一设备不同位置所需拧紧方法或拧紧力矩不同,还有根据螺栓强度同一规格拧紧力矩还不相同;在这方面,因做德国设备多了,所以特别注意,德国设备资料中,随机带有维护手册,其中大多数位置会标明拧紧力矩,但因设备厂家不同,同一规格、强度螺栓有中国、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力矩要求差异。

网友:
好资料,已经下了。。。。。。。

网友:
当然不是越紧越好。我这一般扭紧就好了。不然在扭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