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过滤网问题求助

楼主(2006-02-16):
机床出厂原装线绕过滤网,使用中不缺油,也无脏堵,但润滑油路中净是泡沫,能否将过滤网加粗?导轨润滑的过滤网最粗可用孔径为0.2MM的过滤网吗?

网友:

跟管路没有关系,那可能是管接头之间密封不好或者切削液箱体有多余的空气在里面.排除这种故障也可以换一根细一点的油路管,也可以把所有通道密封好.

网友(2006-06-25):

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 属于油路消泡问题 这要根据经验解决过滤网的安放位置 可以向专业搞液压系统的高手询问 如在高压油路中就危险了 泡泡能打坏高压柱塞泵 如盘是碎裂 磨损就不会使盘碎裂

网友(2007-09-19):

谁有好一点专业做液压油用过滤器的厂家,请跟我联系,谢谢

网友:

气穴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