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主要故障

楼主(2006-02-16):
                1)瓦面腐蚀:光谱分析发现有色金属元素浓度异常;铁谱中出现了许多有色金属成分的亚微米级磨损颗粒;润滑油水分超标、酸值超标。

                2)轴颈表面腐蚀:光谱分析发现铁元素浓度异常,铁谱中有许多铁成分的 亚微米颗粒,润滑油水分超标或酸值超标。

                3)轴颈表面拉伤:铁谱中有铁系切削磨粒或黑色氧化物颗粒,金属表面存在回火色。

                4)瓦背微动磨损:光谱分析发现铁浓度异常,铁谱中有许多铁成分亚微米磨损颗粒, 润滑油水分及酸值异常。

                5)轴承表面拉伤:铁谱中发现有切削磨粒,磨粒成分为有色金属。

网友(2006-04-03):

主要原因是润滑油油脂和油量造成的吗

网友(2006-11-18):

我感觉   大量重复地承受变化的接触应力导致了失效
润滑油不足能使轴承烧伤   不清洁能使滚动体和滚道过度磨损
明天待续  要熄灯了

网友:

根据美国 英国 和日本三家汽车厂的数据统计 汽车用的滑动轴承故障的原因的平均比例中 因为不干净或者有异物导致的故障占的比例最大了 ~~~~~~~~~~~~~~~~~~~~~~~~~~~~~~~~~~~~~~~~~~~~~~~~~~~                                      (比例%)故障原因

不干净  38.3

 r9 s2 L

润滑油不足  11.1

7 r+ |$ e, ^ ]. D9 E9 h

安装误差  15.9

4 w/ \ s

 对中不良 8.1

+ Q$ L7 k; B l/ M" G

超载 6.0

& T, L G N- _. g, B

腐蚀        5.6

制造精度低    5.5

气蚀    2.8

 其他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