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贴发动机知识—— 制动液

楼主(2006-02-17):
    虽然说制动液属于汽车控制系统的内容,但是我还是把它贴了过来,供大家参考:
  制动液是液压制动系统中用于传递压力以制止车轮转动的液体,都具有不可压缩的特性。在密封的容器中或充满液体的管路中,当液体受到压力时,便会迅速、均匀地将压力传递到系统的各个部分。制动液作为传递制动力的介质,对保证制动系统的正常操作,以及保证整个汽车和驾驶员的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外,制动液被称为汽车的“保安油料”,是重要的汽车配套产品。其质量好坏,深受国家交通管理部门、汽车制造部门及用户的关注。
  制动液作为汽车的制动系统和离合器操纵系统中的传动液,用非矿物油系列最好。现在发达国家多用乙二醇、醚酯、水溶性聚醚、酯型以及硅油等作为主要原料。
  目前我国使用的制动液,按原料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
  (1)醇型:主要是以精制蓖麻油加乙醇或丁醇制成。
  (2)合成型:主要以醚、醇、酯等物质加入添加剂制成。
  (3)矿物油型:主要是以精制轻柴油馏分,经深度脱蜡后加稠化剂和抗氧化剂制成的。
  根据国内外制动液的标准要求,制动液所需要满足的主要性能要求是:
  (1)保证制动迅速准确
  制动液应在使用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并且为保持制动活塞和橡皮碗能很好地正常运动,还要求制动液具有良好的润滑性。同时,要求制动液粘度随温度的变化小。很多制动液规格都规定了-40℃时的最高粘度和100℃时的最低粘度。至于润滑性,要通过台架试验,根据活塞和缸壁的摩擦状态最后判断。
  (2)保证制动安全可靠(不会产生气阻)
  现代高速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制动较频繁,同时产生大量的摩擦热,使制动系统温度升高,有时可达到150℃以上。若使用沸点较低的制动液,在高温时会由于制动液的蒸发,使局部制动系统的管道内充满蒸气,产生气阻,引起制动失灵。这里的沸点,要和馏分的沸点相区别,指的是平衡回流状态下液相部位的温度(在蒸馏烧瓶上部处加上冷凝器并加热使瓶中制动液沸腾)。制动液因吸湿而导致沸点下降,也使其在使用中产生气阻。即使是高沸点制动液在吸水后沸点也能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平衡回流沸点193℃降到150℃(含水达到2%)。为了保持制动液有高的沸点,作为制动液的原料不但要沸点高,而且吸湿性也要求很小。
  (3)化学安定性好
  当制动液在高温作用下长期使用时,要求其不应产生热分解和重合而使液体增粘,也不允许生成油泥沉积物。制动液在使用中不能对机件产生腐蚀作用,也不能有胶质产生。另外,还要求制动液互溶性要好。当一种制动液与另一种制动液混合时不能产生分层或沉淀等影响使用的不良情况。在国外用SAE标准液和制动液混合后的安定性来测定。

网友:

老兄,呵呵。

贴归贴,但要负责答疑噢。

提问:

1. 列举 3 种 制动液,包括公司和牌号。

2. " 我国使用的制动液,按原料加工工艺三种类型 "
这三种工艺有何区别?哪种工艺的制动液最好?各有何优势和劣势?

3. 制动液被称为汽车的“保安油料”
那么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汽车相撞然后爆炸,又是如何一回事呢?

楼主:

汽车制动液的选择及使用

( a/ O" L H3 T7 r- Q9 K

  汽车制动液是用于液压制动系统中传递压力以制止车轮转动的液体,其质量好坏,选择使用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目前,一些汽车使用、维修人员由于对制动液的有关知识缺乏了解,在选择、使用时存在不少问题,由此造成的机械事故和交通事故经常可见。随着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汽车高速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制动液的使用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必须大力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严格制动液的使用管理,确保行车安全。

  一、汽车制动液的种类及选用

  1、汽车制动液种类

  就原料来源而言,汽车制动液分醇型制动液、矿物油型制动液、合成型制动液三类。醇型制动液是由低炭醇类和蓖麻油配制而成,其价格虽低廉,但由于其高低温性能均差,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国自1990年5月起就已淘汰。矿物油型制动液是以深度脱蜡的精制柴油馏分作为基础油,加入增粘剂、抗氧化剂、防锈剂等调合而成。此类制动液温度适应性较醇型好,可在-50~15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使用,但由于其对天然橡胶有溶胀作用,故在使用本制动液以前应将制动系统的所有皮碗、软管更换成耐油橡胶制品,以免受到腐蚀而使制动失灵。合成型制动液通常是以乙二醇醚、二乙二醇醚、三乙二醇醚、水溶性聚脂、聚醚、硅油等为溶剂加人润滑剂和添加剂组成,其工作温度范围宽,粘温性好,对橡胶和金属的腐蚀作用均很小,故适合于高速、大功率、重负荷和制动频繁的汽车使用,是自前使用最多最广的一种制动液。

  2、制动液的分级与选用

  为同汽车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我国在1989年就根据本国晴况,并参照国外先进指标制定了合成制动液分级标准,把合成制动液分为五级。使用者可根据本车使用说明书、车辆状况、以及当地的气候特点、道路情况,参照此表选出符合自己实际的那一级,然后再从表2中找出符合这一级的产品规格即可。

  二、进口制动液的规格及使用

  1938年美国制定了第一个制动液标准,即美国军用规格ES-377。1946年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制定了70R2(中负荷)和70R1(重负荷)两个标准。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运输部DOT(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以SAET70b为基础,制定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FMVSS(Fen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1972年美国对此标准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制定了FMVSS No116 DOT3、DOT4、DOT5标准。日本1964年制定了制动液的标准(Japan Industral Standard),1970年又按照SAE标准制定了JIS K2233三种(DOT3)、四种(DOT4)的新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于70年代参照DOT3规格制定了ISO4925标准。目前,西欧、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制动液仍执行FMVSS No116 DOT4和DOT3标准,我国制动液也是参照这一标准进行分级的。

  现市场上销售的进口制动液主要有SAE系列、DOT系列、TCL系列和中美合资的康普顿系列,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及相应国内产品代号如表2所示,要求使用进口制动液的车辆可按照此对应关系选用相应等级的国内产品代用。

 三、使用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正确选择制动液产品代号 一般来说,按照车辆使用说明书的要求选择制动液产品是最合理可靠的,各汽车生产厂家在推荐制动液时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和大量实车实验的。说明书在给出了 标准用代号品牌外,一般还提供了可供代用的代号品牌。用户应尽可能选用标准代号品牌的产品,缺乏时才考虑选用代用品。如果推荐的代用品牌也缺乏时,才按照上述对应关系选择相应等级的代用品。如北京切诺基原车要求用AMC/吉普/雷诺制动液,没有时选FMVSS No166 DOT3制动液,若DOT3也缺乏时可选SAEJ1703或国产4606代用。

  2、谨慎购买制动液 目前制动液销售市场比较混乱,质量参差不齐。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1998年底公布的有关结果显示,我国汽车制动液抽样合格率仅为41.7%。因此,建议用户购买 时要谨慎,一要尽可能购买长期为汽车厂提供配套制动液的生产厂家的产品,确保质量可靠,性能稳定;二要尽量到国有大型销售部门购买,以防假冒伪劣产品。此外,在种类选择上,最好考虑选合成制动液,不要购卖已淘汰的醇型制动液。

  3、严禁混加制动液 据了解,有的用户在买不到与原车要求相同的制动液时,经常混用制动液,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由于不同种类的产品所使用的原料、添加剂和制造工艺不同,混合后会出现浑浊或沉淀现象,如不注意观察是很难发现的。这不仅会大大降低原制动液的性能,而且沉淀颗粒会堵塞管路造成制动失灵的严重后果。即使是相溶性较好的同一种类的制动液,如果品牌不同,也不能混用。因为相溶性好,只说明与其它产品混合后不发生分层、混浊及沉淀现象,并不表示混合后的性能不变,每种产品所加入的添加剂不同且相互之阎存在着相对平衡,一旦混人其它物质,该平衡就有被破坏的可能,从而失去或降低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更换品牌时一定要用待加入的产品清洗管路。

  4、加强封制动液的保管 汽车制动液多为有机溶剂制成,易挥发、易燃,因此要远离火源,注意防火防潮,尤其注意防止雨淋日晒、吸水变质。经常长途驾驶的司机不免要随车带点制动液备用,但发现有不少司机随意装放制动液,甚至有的还不注意瓶盖的密封,这样久放的制动液会因水分的混入而性能降低,突出表现在拂点下降,这样在使用中容易产生气阻’影响制动力的正常传递,造成制动失灵。另外,当混入的水分不能完全被制动液溶解时,会沉到制动系统的底部或凹处,使金属产生腐蚀,引起轮缸漏液、污损、异常磨损,而且水分本身凝点高、沸点低,低温时易结冰,高温时易气阻,造成制动故障。

  5、定期更换 汽车制动液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因吸湿,化学变化等原因使性能指标降低,从而影响行车安全。因此使用中的制动液应定期更换。至于多长时间进行更换,目前尚无具体规定,一般是在车检时需要更换总泵和分泵的活塞皮碗,同时将制动液更换。考虑到国产制动液大部分等级较低,建议视情况2~4万km或1年时间应更换一次。

网友:

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