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启动十忌(转贴)

楼主(2006-02-18):
柴油机启动十忌fficeffice" />

  一忌无冷却水或加入沸水启动柴油机启动后再加冷却水,会使炽热的缸套、缸盖等重要部件因骤然遇冷而引起炸裂或变形;向冰冷的机体内骤加100℃的开水,同样会激裂缸盖和机体,应待水温降至60~70℃时再加入。

  二忌不按规定供油 柴油机不应在启动时将减压手柄放到工作位置后再供油,而应该在启动前就将油门手柄放到供油的位置上。不按该规定操作的害处是:浪费燃油;多余的柴油会冲刷缸壁,使活塞、活塞环与气缸套之间润滑恶化而加剧磨损;余油流入油底壳会稀释机油而降低润滑效果;气缸中过多的柴油燃烧不完全会形成积碳。

  三忌拉车启动 柴油机在冷车机油粘稠的情况下拉车启动,会加剧各运动件之间的磨损,从而降低机车的使用寿命。

  四忌不按期换用润滑油、燃油 在天气寒冷的季节,如果不及时改换粘稠度低的润滑油和燃油,柴油机就很难启动。

  五忌用明火烘烤油底壳和在进气管处引火启动为防止发生火灾,应用文火、煤火在一定距离外烘烤柴油机的油底壳,同时慢慢摇转油轴,让机油均匀受热,使各部位都得到润滑。若在柴油机进气管处引火启动,会使物质燃烧产生的灰烬及硬杂物吸进气缸,造成进、排气门关闭不严而加快气缸的磨损。

  六忌长时间使用电热塞、火焰预热器电热塞、火焰预热器的发热体都为电热丝,其耗电量和发热量都很大,长时间使用可因急剧放电而损坏蓄电池,同时也可烧坏电热丝。所以,电热塞每次连续使用的时间不可超过1分钟,火焰预热器每次连续使用的时间要控.制在20秒钟以内。

  七忌直接将机油加入气缸 将机油加入气缸,虽可起到密封增压增温的作用,便于柴油机冷机启动,但机油不能完全燃烧,易产生积碳,使活塞环的弹性减弱,气缸的密封性能下降;此外,还会加速气缸套的磨损,导致柴油机的功率下降,使启动更加困难,所以不能直接将机油加入气缸。

  八忌直接将汽油灌入进气管 汽油的燃点较柴油低,比柴油先燃烧。因此直接将汽油灌入进气管,会使发动机工作粗暴而产生强烈的敲缸现象,严重时还可发生发动机反转。

 v* S% k; t2 `

  九忌长时间连续启动 柴油机上的发动机是在低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工作的,长时间使用会损坏蓄电池。其连续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5秒钟;一次启动不着,应隔15秒钟再启动。

) E1 N i. _* g7 N

  十忌刚启动就高速运转  柴油机刚启动时,润滑油的温度低、流动性差,马上高速运转,易造成各运动部件因缺乏润滑而急剧磨损,严重时还会发生烧瓦抱轴。

网友(2006-07-10):

汽油的燃点应该比柴油高吧,只是容易挥发着火而已

网友(2016-09-29):
汽油机需要点火,燃油机是压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