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楼主(2006-02-19):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打出多大的功率??__shen me yi si???

楼主: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功率余量:)

网友: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我一般设计都选1.5倍左右.

网友: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我一般综合考虑,1.2左右。

网友(2006-07-23):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我想应该根据实际工作条件的最大可能负荷决定
从我的经验,一般情况下当选用国外1.15功率因素的电机时,我一般只按1.1选 就可以了,有时候选1.05
如果选用国内的1.0功率因素的电机,我一般选1.2,也有选1.1的,主要是在确认其工作负荷不会超标的情况下

网友(2006-08-27):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工况稳定1.2-1.5,工况不稳定1.8-2.0

网友: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1.2至1.5,我一般是这么选的~~~

网友: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恒定负载连续工作制下电动机的选择
选择电动机的额定功率Pn略大于折算到电动机轴上的负载功率PL
Pn≥PL=TLNn/9550 kW
式中  TL—折算到电动机轴上的静负载转矩(单位:N·m)
      Nn—电动机的额定转速(单位:r/min)
负载转矩恒定,需从基速向上调速时,其额定功率应按要求的最高工作转速Nmax计算
Pn≥TLNmax/9550 kW

网友:
Re: [问题]请教:电动机的选用打出多大的功率余量为好?

设计手册上有的,根据载荷类型、工作时间、有无冲击等因素选择。对机床设计需要选择的安全系数较大,因为要考虑材质不均匀、刀钝等多种因素,我一般是根据实际切削经验选择。

网友:

为什么,起重机选用小的容量?

网友:

现在很多设计是不负责任的,就知道省钱。对年轻人不负着人。现场烧电机,由用户自己改都存在。

网友(2006-10-07):

工况稳定1.2-1.5,工况不稳定1.8-2.0

一般就是这么选的

网友:

我同意醒狮的意见在我们单位也是这样选 工况稳定1.2 ~1.5工况不稳定1.8~2.0

网友:

学过机械设计没有?手册上详细的很

网友:

呵呵 我选电机一般时选则差不多的   短时工作的允许超载1.25倍 20秒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