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丝锥中径如何测量?

楼主(2006-02-21):
请教高人:NPT丝锥中径如何测量?

网友(2006-05-12):

只能测量基准面上的中径,可用三针测量法测量

网友:

你能告诉我有什么用吗?

网友(2006-08-05):

NPT内螺纹有塞规测量,NPT外螺纹有环规测量,塞规和环规上面分别有三个台阶,分别为上限,中间,下限,和锥度规一样,两个规(六个台阶)可以复合。如果不对请指出来!丝锥怎么检倒没有想过,不过它做出来的螺纹可以这样检。嘿嘿!跑题了!

网友(2007-06-06):

中国没有丝锥标准吗,为什么每次设计出来的都是美标呀,服了,

网友(2007-11-17):
丝锥的中径测量一般是使用三针测量,根据丝锥的沟数可分别使用三沟千分尺或五沟千分尺,NPT丝锥因为是带锥度的,而它的小头一般没有要求精加工,无法准确定位,所以测量基面中径也不是很准确,只能量个大慨。因为是带锥度的,不好准确定位,所以在丝锥攻丝过程中应有相应的校对规来检测内螺纹。

网友(2009-01-10):
见JB/T 10231.4-2001刀具产品检测方法第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