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请教]

楼主(2006-02-22):
因毕业太久,跪求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 锥度计算方法。

. Z. @ `: s6 d) b

            不记得拉!

网友:
Re: 请教各位大虾!!

唐僧来也。
首先,
您的跪求不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其次,我也不记得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有什么特别的计算方法,感觉无非是:锥度1:20的角度是atan(1/20)然后转动小拖板。(锥度记单侧)
最后,明天考虑回公寺讨教老师傅,自己也确认一下。

另,以后请在标题栏里注明您问题的概要,以便其他人查阅。
您如果看帖子,您会从“请教各位大虾”然后加上两个惊叹号“!!”里了解多少信息呢?

网友:
Re: 请教各位大虾!!

公司的老工程师的意见:由于过去计算能力的问题,没有计算器,需要用四则运算方法算出反正弦函数。
在美国的机械手册里,一开始就教读者用四则运算计算各种函数。工程师可以不用借助任何计算设备解决工程问题。这是一种很塌实的态度。我们古人的工作态度被他人借用,而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浮夸。

网友:
Re: 请教各位大虾!!

D=d+KL
D=d+2ML
D=d+2ltgα
D为圆锥体大端直径,d为小端直径。α为锥体的斜角,K为圆锥体的锥度,M为圆锥体斜度

网友:
Re: 请教各位大虾!!

引用 网友A:
公司的老工程师的意见:由于过去计算能力的问题,没有计算器,需要用四则运算方法算出反正弦函数。
在美国的机械手册里,一开始就教读者用四则运算计算各种函数。工程师可以不用借助任何计算设备解决工程问题。这是一种很塌实的态度。我们古人的工作态度被他人借用,而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浮夸。

说的好

网友(2006-03-27):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

锥度=(大圆锥度-小圆锥度)除以锥长

网友(2006-09-13):

锥度=(大圆直径-小圆直径)除以锥长

网友:

错了,应该是锥度=(大圆直径-小圆直径)除以圆台高度

网友:

找车工随便问问不就知道了

网友(2006-10-13):

男儿膝下有黄金啊

网友(2006-11-13):

C=D-d/L     在普通车床上知道锥度不知道锥角怎么车呢  你要知道锥角才行啊taga/2=C/2

网友:

这是车工的事,一般车工都会.

网友:

锥体各部分名称及代号;  D-大头直径, b-小头直径, L-工件全长,a-钭角,2a-锥角,K-锥度,
                        l-锥体长度,  M-钭度。
锥体各部分计算公式;
M(钭度)=tga(=tg斜角),
              =D - d / 2 l(=大头直径 - 小头直径 / 2 x 锥体长度),
         =K / 2(=锥度 /  2)。
K(锥度)=2tga(=2 x tg斜角)
              =D - d / l(大头直径 - 小头直径 / 锥体长度)。
D(大头直径)=b + 2ltga(=小头直径 + 2 x 锥体长度 x tg钭角),
             =d + Kl(=小头直径 + 锥度 x  锥体长度),
             =d + 2lM(=小头直径 + 2 x 锥体长度 x 斜度)。
d(小头直径)=D - 2ltga(=大头直径 - 2 x 锥体长度 x tg钭角),
             =D - Kl(=大头直径 - 锥度 x 锥体长度),
            =D - 2lM(=大头直径 - 2 x 锥体长度 x 斜度)。
工件锥体长度较短和斜角a较大时,可用转动小刀架角度来车削。
车削时小刀架转动角度β计算公式(近似);
        β(度)=28.7°x K(锥度) ,
            =28.7°x D - d / l(大头直径 - 小头直径 / 锥体长度)。                         近似计算公式只适用于a(钭角)在6°以下,否则计算结果误差较大。

网友(2007-06-11):

是【(大头-小头)/总长】*28.7

网友:

6度以下可以用的

网友:

我的方法是大径减小径除2倍高加shift再tan=多少你自己算

网友(2007-08-01):

tana=(D-d)/2h  就可以了用那种带有三角函数的计算器,非常有用的

网友: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请教]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老工程师的意见:由于过去计算能力的问题,没有计算器,需要用四则运算方法算出反正弦函数。
在美国的机械手册里,一开始就教读者用四则运算计算各种函数。工程师可以不用借助任何计算设备解决工程问题。这是一种很塌实的态度。我们古人的工作态度被他人借用,而我们自己变得越来越浮夸。

手中没有计算器时,你又如何面对操作者目光呢?

网友: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请教]

请问楼上大侠是什么学历?您如果已经初中毕业了,就不应该问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请教]

你的理解有些拐弯了,我是说当操作人员在现场问你的时候,能当场计算出来,而不是依靠什么计算器。我最初的师傅是这样要求我的。更甚者的是许多公差配合等等一些数据都要背过。当时还有些埋怨,现在只剩下敬佩和怀念了。

网友: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请教]

是啊!严师出高徒,赞东陆网友 反观以前工厂有一老师傅带徒弟,也是很严,谁知那徒弟不是善良之辈,一天被徒弟打了一顿,我们只有笑谑:他是严师,可出了暴徒。有泪。

网友: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请教]

实在不好意思,东陆大侠,我是曲解您的意思了.
您别见怪.

网友:
Re: 普通车床车削圆锥锥度计算方法

1:20是多少度?

网友(2008-04-02):
感谢楼主,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8-09-09):
我是干学的如果是车床的老师傅请加我QQ谢谢拉
我会虚心向你们学习车床的知识

网友:
我刚毕业 ,还记的

锥度=(大直径-小直径)/圆台高度
tg(a/2)=(大直径-小直径)/2圆台高度

网友:
能不能看看车工手册?
现在12元一本。新华书店有卖。里面还有很多你平时没关注的知识。
可以看出,你还是愿意学习的,但学习要方法。
其实我也不愿意算这东西,但照搬书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锥度=(大圆直径-小圆直径)乘以28.6再除以圆锥高度,28.6是个常数,适用于6度以内的锥度,6度以上偏差较大。

网友:
回答

首先要说明的是,普通车床上调小拖板的度数是斜度不是锥度:其计算公式是大径D-小径d)除以长度X28.7

网友(2009-12-05):
我就是车工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 我有个不用计算的方法``   就是用百分表     如果锥度小的话就用这个方法吧可以精到0.01 接触哒90%以上   不废话了   先把要的L长度车好     把百分表放在刀架上   然后从小D 到大D 用小拖板 摇过去 算下 就好了 想了解的加我QQ119744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