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超细金属丝材的无芯研磨

楼主(2006-02-25):
小弟想对直径在0.5毫米左右的金属丝材进行无芯研磨,求有此加工精度的设备及工艺.谢谢 啦 ....

网友:

我到中科院的技术库里查"无芯研磨", 没有结果啊.你告诉我应该用什么关键字来查比较合适.

楼主:

关键词就是 磨削 钛合金冷加工 无心研磨和无芯研磨都可以.

网友:

女王陛下:)5 X' T0 F& l% C6 g
无心研磨是查不到结果,其他关键字我再查查看,别着急啊。

网友(2006-04-23):

查查洋文的或许有.

网友(2008-10-29):
你好

你说的超细0.5毫米外径,长度3毫米。我做过。放在指甲里都可以放好几根。使用的是日本日进的磨床,目前中国 的还做不到。主要是配件,机器还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