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KND系统编程问题

楼主(2006-02-27):
各位大侠,您们好,我是一个刚接触KND的新手,我以前是用DTM的,两个系统中有一些不同,我要问的是KND中G54-G59指令的具体用法最好有个例子,在DTM中有个G53是用来消去G54-G57中的数值的,可在KND中我好像没有看到,望各位大侠多多帮助。

网友(2008-10-05):
G73祥解

有谁能告诉我G73的详细用法。
3 P% S9 i3 X# u$ z                                                       谢谢。

网友:
KND中G73的用法

KND中G73的用法祥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问的是加工中心还是数控车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