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不走怎么办?

楼主(2006-02-27):
我开了一家小饭馆,赚不到什么钱,想偷点天然气用。听人说用磁铁吸天然气表可让其停走。结果一试,果然不走了,后来吸了又走了。现在是整个不走了,再怎么吸也不走了。如此肯定不行,想叫煤气公司的人过来修,一怕被发现是自己搞得,挨罚;二怕换表要钱。因此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以后也不搞这些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的无聊事了。所以教我并不是教人作恶,而是救人于危机。拜托!

网友:

呵呵,我觉得是不是指针被磁化了,成指南针了?这样就得消磁,一般高温可消磁,温度在120℃就够,高的200℃。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120-200度的话,煤气表上是不是还有塑料部分啊,这部分能保全不受伤害吗?

网友:

不要想歪点子啦。把表碰坏,叫煤气公司来人修就行啦。以后不要做这样事啦/

网友:

把煤气表碰坏,煤气公司会怎么认定表数呢?呵呵

网友:
Re: 求助: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请黄包车老师回答

老师请帮助解答以下。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现在问题是怎么消磁了,除了高温(温度不好控制,还可能损坏表)还有什么好办法吗?当然叫煤气公司的人过来看,说不定也就是按平均补点煤气费,不过总是有点担心。

 y

网友:

一个煤气表多少钱?不如换一个算啦。不然,你附近有无轴承厂类似的单位,
这些单位都有退磁机可以退磁。试度看效果不一定好。太麻烦啦。

网友:
Re: 求助: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请教黄包车老师

黄包车老师,这是别人打电话来问,然后他自己又发上来的,请您想想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别急,打听一下其他人有没有类似情况。个人认为,把它弄坏,叫公司人来换。消磁方法有很多,但在您那还不能用,市场上也有消磁器,不过一般是给显示器用的,还有些水晶呀什么的,也能消磁,但是成本太高了。

网友:
请教黄包车: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不走怎么办?

黄包车老师请帮忙想个好办法:)

网友:
Re: 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不走怎么办?

据黄包车老师说,可以采取如下办法:
在上海的河南路(可能,再确认一下,反正是五金一条街),找磨床用的小吸盘(大概手掌大小),可以先付一点押金给对方,就说需要使用一下明天就还回来,不值得为此去买一个。同时请教对方如何操作,其实只要半分钟就可以退磁了。

楼主:
Re: 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不走怎么办?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Re: 被磁铁吸过的煤气表不走怎么办?

哈哈,不走多好啊,我以前租的房子煤气表就不走,高兴坏了。每次煤气公司来检查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开火的,很少在这里住!呵呵,他们竟然也相信了。

网友:

什么时候我们这穷乡僻壤也有管道煤气啊?那就省了~~~~~~~~嘿嘿嘿嘿~~~~`

网友(2006-05-23):

君子取财,取之有道。我劝你还是不要打这如意算盘了。大家帮你,你可不要认为你这种做法是对的哟,只不过大家动了恻隐之心罢了。

网友(2006-09-19):

你的煤气表被磁化了,如果要去磁,应该是高温和用力摔,不过看实际情况以上两种方法都行不通。你要么就换一个煤气表,要么就叫煤气公司的人修!人应该诚信,不要干这些亏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