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密封都有一些什么方法?

楼主(2006-03-01):
请问密封都有些什么方法呢?主要用在机械箱体的密封上

如果靠自重密封,盖子用不锈钢,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因为需要经常拆卸,所以不能上很多的螺栓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不吝指教哦!

网友:

希望能说得再清楚一些

网友:

呵呵,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考虑自来水管上用的那种密封带,很薄的,不会影响什么太大的尺寸。呵呵,看看行不?

网友:

目前机械的密封的方法有很多,不知道你所说的是什么机械,也不清楚是密封什么用的..如果是普通用处的机械且是密封油的,有几种简单的密封可以参考:

* J: Y L

1.对于输出输入轴端密封,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用油封密封,一般选用骨架油封,无骨架油封也可以,只不过它主要是防尘用的,还有一个就是最简单又有效的迷宫密封,一般内外两层环,在内环上焊接挡环,外环焊接两层挡环,可有效防止水平放置的输出输入轴端漏油.如果是垂直输出轴,可以用甩油环密封,也很有效.

 c

2.盖子处的密封可以在盖子止口加O型密封圈或者是橡胶绳,这个在重型机械标准四中可以查到具体尺寸及标准.

3.中分面的密封和盖子处的密封差不多,就是在中分面上铣槽子,在槽子里加橡胶绳,这种方法在旧的机械中比较普遍,现在对于普通用的箱子很少用到,主要是加工成本高,目前对于普通箱子的中分面密封通常是用密封胶就行了,在特殊用途的箱子上才会用到橡胶绳,比如水下工作的箱子,要求密封性很高.

网友(2006-05-16):

使用偏心轮,靠机械挤压变形来密封,低压可使用橡胶,高压密封使用软材质金属

网友:

箱体端盖一般都考虑用橡胶垫密封。

网友:

有压力么?

网友:

目前密封总体上说有静密封和动密封两种。静密封按材料又分为非金属、非金属和金属复合件、金属和液体垫圈,这类密封主要是垫片形,依靠垫圈面或密封面的弹性变形,把密封面上的微小的不平处填满,达到密封目的。而动密封又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密封,接触式有填料、皮碗、涨圈、机械、迷宫、离心、螺旋、气动、水力密封多种。4楼说的骨架和无骨架密封就是皮碗密封。你说的不是很明白,但从你的描述上看是静密封,但不知使用条件,故无法选用。从你所说的要求来看,建议用液体垫圈密封,它可以减少螺纹数目,降低设备成本。

网友(2009-06-11):
用密封条可能更好。

网友(2009-07-23):
不知道,希望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知道乐扣乐扣么?

网友:
请楼上的大哥讲讲机械动态密封好吗?

网友(2016-11-29):
说的很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