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4340的材质能不能淬火达到硬度HRC58-60

楼主(2006-03-03):
求助各位斑竹,谁能告诉我4340的材质能不能淬火达到HRC58-60

20MnCr5的材质是不是也可以淬火后的硬度达到HRC58-60

6 w R

急!!!!!!!!!

 y

先在这里谢谢里

网友(2006-04-05):

Material Number
~1.6565

Steel group
Structural and constructional steels

Symbol
40CrNiMoA; A50403

Standards
GB T 3078 (1994)
Quality structural steel cold drawn bars

Material Number
~1.6511; ~1.6565; ~1.6580; ~1.6582

Steel group
Structural and constructional steels

Symbol
4340 (SAE); G43400 (UNS); A 29 (4340) (ASTM); A 320 (L43)(4340) (ASTM); A 322 (4340) (ASTM); A 331 (4340) (ASTM); A 506 (4340) (ASTM); A 519 (4340) (ASTM); A 574 (4340) (ASTM); A 646 (7)(4340) (ASTM); A 711 (4340) (ASTM); A 752 (4340) (ASTM); A 829 (4340) (ASTM); 6359F (AMS); 6409B (AMS); 6414H (AMS); 6415P (AMS); 6454C (AMS); 6484B (AMS); MIL-S-5000 (MIL)

Standards
ASTM A 29-99
Steel bars, carbon and alloy, hot-wrought and cold-finished

ASTM A 320-02
Alloy steel bolting materials for low-temperature service

ASTM A 322-01
Steel bars, alloy, grades

ASTM A 331-00
Steel bars, alloy, cold-finished

ASTM A 506-00
Steel, sheet and strip, alloy, hot-rolled and cold-rolled, regular quality and structural quality

ASTM A 519-96
Seamless carbon and alloy steel mechanical tubing

ASTM A 574-00
Alloy steel socket-head cap screws

ASTM A 646-99
Premium quality alloy steel blooms and billets for aircraft and aerospace forgings

ASTM A 711-01
Forging stock

ASTM A 752-98
Wire rods and coarse round wire, alloy steel

ASTM A 829-00
Plates, alloy steel, structural quality

SAE J 404 (2000)
Alloy steels

楼主:

大虾,您还没明确告诉我呢   美国4340的材质能不能淬火达到硬度HRC58-60
我看到20MnCr5最高能达到41-49HRC

网友(2006-05-13):

达不到你要 HRC58-60哦。

网友:

4340淬火后是可以达到HRC58-60,而20MnCr5需渗碳或碳氮共渗后淬火,也可达到HRC58-60

网友(2011-10-07):
怎么最后还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呢?
4150应该可以达到 58-6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