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主轴噪声的问题

楼主(2006-03-03):
     我们现在开发的立式加工中心,(主轴与电机采用1:1齿型带连接)在试车的过程中,发现主轴部分在2500-7000转的范围内,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主要原因主要分析有以下几点,一是主轴及皮带轮的动平衡性能不是很好;二是齿行带和皮带轮齿型不匹配;三是电机皮带轮与主轴的平行有问题。但具体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把问题一一隔绝,再一一分析解决呢??
请大家帮忙来讨论一下:)

网友:
Re: [求助]主轴噪声的问题

哪位大侠是搞机床的啊,想看高手论道:)

网友:
Re: [求助]主轴噪声的问题--问问宋斑竹吧

宋斑竹是搞数控机床的专家,谈谈看法吧:)

网友:
Re: [求助]主轴噪声的问题

music啊,你好!看到你真高兴:)帮帮忙。

楼主:
Re: [求助]主轴噪声的问题

嘻嘻,我也是做机床的呀。可是出现这种问题,往往是综合因素引起的。如果要一一检测的话,至少要两套试验台。我觉得太麻烦,所以才要请教一下高人了。希望能讨论一下。
   我开始想做的试验台就是将主轴和主轴电机用大联轴节之联,以确定主轴和电机之间有没有问题。然后再用一套台湾的主轴配现在的皮带和皮带轮试一下,已确定中间连接部分的问题。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解决了。所以。。。。。。
    谈谈了

网友:

这可真的要有经验了啊!搬个小板凳,用手支着脑袋,听。。。。

网友:

静听高论

网友:

尽量缩小各齿轮分度圆直径、变速避免出现升速比较大现象、最大限度地减少啮合齿轮对数,是在拟订主传动链方案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此外,振动、发热、轴承和电动机的噪声、主轴和各传动轴的轴心线位置误差的超差,也会加大齿轮的噪声,也是需要引起重视和采取相关的降噪措施.

网友(2020-08-28):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06-03-03):
 R

     我们现在开发的立式加工中心,(主轴与电机采用1:1齿型带连接)在试车的过程中,发现主轴部分在2500-7000转的范围内,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主要原因主要分析有以下几点,一是主轴及皮带轮的动平衡性能不是很好;二是齿行带和皮带轮齿型不匹配;三是电机皮带轮与主轴的平行有问题。但具体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把问题一一隔绝,再一一分析解决呢??
请大家帮忙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