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模具与磨具?

楼主(2006-03-07):
    模具是在工业生产中,用各种压力机和装在压力机上的专用工具,通过压力把金属或非

金属材料制出所需形状的零件或制品,这种专用工具统称为模具。

   用粘结剂将磨料粘附在可绕曲的基材上制成磨具。似乎不妥?

网友:

呵呵,感兴趣的朋友来讨论讨论

网友:

可以这么定义吧。。。。

网友(2006-05-23):

模具是压力加工或其他成形工艺中,使材料(金属或非金属)变形成产品(成品或半成品)的成形工艺装备。
程培源  《模具寿命与材料》  机械出版社

网友(2006-07-25):

好像没有一点意义啊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象风马牛。模具:做完产品后,其主体还存在;磨料(这是比较正统的叫法):完成产品后,其主体已经消耗掉。其形态除了楼主说的之外,还有许多。

网友:

求助:
 铸造模具有那些材质啊,使用次数是多少啊  (急用!!)
         非常感谢!

网友(2009-10-15):
老马讲得很清晰,有利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