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零件时起始点如何确定

楼主(2006-03-10):
弱弱的问题...本人没接触过数控的实际操作.....

比如,现在要加工一个箱体类的零件,用加工中心完成....那么加工零件时起始点如何确定???

 M

我臆断如下:

1.夹具安装时根据工作台上机床系统的坐标.

2.夹具安装在工作台上的合适位置,安装工件的首件,用摇柄将机床主轴操控到切削位置,控制系统记录此数值,作为零件加工编程坐标系的原点...

" C6 _ z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哪个地方起刀方便就设零点啊

网友(2012-10-17):
看你习惯怎么编程,就按你的习惯定吧

网友:
只要下刀点不与工件发生干涉就行。

网友:
根据工件,原点可以设置在任何一点上,是根据你的加工工艺来的,当然,一般会设置在工件中心...

网友:
基准重合,即设计基准,测量基准,加工基准重合

网友:
同上的一般是基准重合   原点主要是为了方便编程,方便测量至于你放在哪还是看你的工艺怎么走,怎么简单来

网友:
我了解楼主的困惑,在学校没出来被那些坐标名词搞昏了......
其实你要找的那个点就是你绘图的原坐标,这个点你要通过测量让机床记住;
下刀的位置在程序你可以自己设定,加辅助线可以更好理解

网友(2012-11-20):
你说的是程序原点的设定吧,一定要遵循基准重合,基准统一的原则,这样有利于编程,利于测量,对保证零件的加工精度是最好的

网友:
最好是根据设计的基准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