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补的概念---请教

楼主(2006-03-13):
各位好啊!我是一名学习数控的学生,由于刚开始学习数控。一直搞不懂刀补是怎么回事。请那位高手给小弟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刀具补偿~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刀补有刀具补偿和磨耗补偿!!
它的使用是与加工R角与斜面直面的转折有关.
磨耗补偿就是数车对刀后,补的那个.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在数控加工中有3种补偿:
刀具长度的补偿;
刀具半径补偿;
 夹具补偿。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一、刀具长度补偿: 1.刀具长度的概念刀具长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在对一个零件编程的时候,首先要指定零件的编程中心,然后才能建立工件编程坐标系,而此坐标系只是一个工件坐标系,零点一般在工件上。长度补偿只是和Z坐标有关,它不象X、Y平面内的编程零点,因为刀具是由主轴锥孔定位而不改变,对于Z坐标的零点就不一样了。每一把刀的长度都是不同的,例如,我们要钻一个深为50mm的孔,然后攻丝深为45mm,分别用一把长为250mm的钻头和一把长为350mm的丝锥。先用钻头钻孔深50mm,此时机床已经设定工件零点,当换上丝锥攻丝时,如果两把刀都从设定零点开始加工,丝锥因为比钻头长而攻丝过长,损坏刀具和工件。此时如果设定刀具补偿,把丝锥和钻头的长度进行补偿,此时机床零点设定之后,即使丝锥和钻头长度不同,因补偿的存在,在调用丝锥工作时,零点Z坐标已经自动向Z+(或Z-)补偿了丝锥的长度,保证了加工零点的正确. 2.刀具长度补偿的工作使用刀具长度补偿是通过执行含有G43(G44)和H指令来实现的,同时我们给出一个Z坐标值,这样刀具在补偿之后移动到离工件表面距离为Z的地方。另外一个指令G49是取消G43(G44)指令的,其实我们不必使用这个指令,因为每把刀具都有自己的长度补偿,当换刀时,利用G43(G44)H指令赋予了自己的刀长补偿而自动取消了前一把刀具的长度补偿。 3.刀具长度补偿的两种方式(1)用刀具的实际长度作为刀长的补偿(推荐使用这种方式)。使用刀长作为补偿就是使用对刀仪测量刀具的长度,然后把这个数值输入到刀具长度补偿寄存器中,作为刀长补偿。使用刀具长度作为刀长补偿的理由如下: 首先,使用刀具长度作为刀长补偿,可以避免在不同的工件加工中不断地修改刀长偏置。这样一把刀具用在不同的工件上也不用修改刀长偏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按照一定的刀具编号规则,给每一把刀具作档案,用一个小标牌写上每把刀具的相关参数,包括刀具的长度、半径等资料,事实上许多大型的机械加工型企业对数控加工设备的刀具管理都采用这种办法。这对于那些专门设有刀具管理部门的公司来说,就用不着和操作工面对面地告诉刀具的参数了,同时即使因刀库容量原因把刀具取下来等下次重新装上时,只需根据标牌上的刀长数值作为刀具长度补偿而不需再进行测量。 其次,使用刀具长度作为刀长补偿,可以让机床一边进行加工运行,一边在对刀仪上进行其他刀具的长度测量,而不必因为在机床上对刀而占用机床运行时间,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加工中心的效率。这样主轴移动到编程Z坐标点时,就是主轴坐标加上(或减去)刀具长度补偿后的Z坐标数值。 (2)利用刀尖在Z方向上与编程零点的距离值(有正负之分)作为补偿值。这种方法适用于机床只有一个人操作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利用对刀仪测量刀具的长度时使用。这样做当用一把刀加工另外的工件时就要重新进行刀长补偿的设置。使用这种方法进行刀长补偿时,补偿值就是主轴从机床Z坐标零点移动到工件编程零点时的刀尖移动距离,因此此补偿值总是负值而且很大

网友(点评):
图在哪里呀?刀具半径补偿没图说不清楚啊,特别是左补与右补!!麻烦把图发来看看:78906529@qq.com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二、刀具半径补偿:
    1. 刀具半径补偿的概念正像使用了刀具长度补偿在编程时基本上不用考虑刀具的长度一样,因为有了刀具半径补偿,我们在编程时可以不要考虑太多刀具的直径大小了。刀长补偿对所有的刀具都适用,而刀具半径补偿则一般只用于铣刀类刀具。当铣刀加工工件的外或内轮廓时,就用得上刀具半径补偿,当用端面铣刀加工工件的端面时则只需刀具长度补偿。因为刀具半径补偿是一个比较难以理解和使用的一个指令,所以在编程中很多人不愿使用它。但是我们一旦理解和掌握了它,使用起来对我们的编程和加工将带来很大的方便。当编程者准备编一个用铣刀加工一个工件的外形的程序时,首先要根据工件的外形尺寸和刀具的半径进行细致的计算坐标值来明确刀具中心所走的路线。此时所用的刀具半径只是这把铣刀的半径值,当辛辛苦苦编完程序后发现这把铣刀不太适合要换用其他直径的刀具,编程员就要不辞辛劳地重新计算刀具中心所走的路线的坐标值。这对于一个简单的工件问题不太大,对于外形复杂的模具来说重新计算简直是太困难了。一个工件的外形加工分粗加工和精加工,这样粗加工程序编好后也就是完成了粗加工。因为经过粗加工,工件外形尺寸发生了变化,接下来又要计算精加工的刀具中心坐标值,工作量就更大了。此时,如果用了刀具半径补偿,这些麻烦都迎刃而解了。我们可以忽略刀具半径,而根据工件尺寸进行编程,然后把刀具半径作为半径补偿放在半径补偿寄存器里。临时更换铣刀也好、进行粗精加工也好,我们只需更改刀具半径补偿值,就可以控制工件外形尺寸的大小了,对程序基本不用作一点修改。
    2. 刀具半径补偿的使用刀具半径补偿的使用是通过指令G41、G42来执行的。补偿有两个方向,即沿刀具切削进给方向垂直方向的左面和右面进行补偿,符合左右手定则;G41是左补偿,符合左手定则;G42是右补偿,符合右手定则,如图3所示。图3 刀具半径补偿使用的左右手定则在使用G41、G42进行半径补偿时,应特别注意使补偿有效的刀具移动方向与坐标。刀具半径补偿的起刀位置很重要,如果使用不当刀具所加工的路径容易出错,如图4所示。图4 刀具半径补偿的起刀位置如果使G42补偿有效的过程为刀具从位置1到2,则铣刀将切出一个斜面如图4中所示的A-B斜面。正确的走刀应该是在刀具没有切削工件之前让半径补偿有效,然后进行正常的切削。如图4所示,先让铣刀在从位置1移动到位置3的过程中使补偿有效,然后从位置3切削到位置2继续以下的切削,则不会出现A-B斜面。因此,在使用G41、G42进行半径补偿时应采取以下步骤:☆ 设置刀具半径补偿值;☆ 让刀具移动来使补偿有效(此时不能切削工件);☆ 正确地取消半径补偿(此时也不能切削工件)。记住,在切削完成而刀具补偿结束时,一定要用G40使补偿无效。G40的使用同样遇到和使补偿有效相同的问题,一定要等刀具完全切削完毕并安全地推出工件以后才能执行G40命令来取消补偿。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三、夹具偏置补偿正像刀具长度补偿和半径补偿一样让编程者可以不用考虑刀具的长短和大小,夹具偏置可以让编程者不考虑工件夹具的位置而使用夹具偏置。当一台加工中心在加工小的工件时,工装上一次可以装夹几个工件,编程者不用考虑每一个工件在编程时的坐标零点,而只需按照各自的编程零点进行编程,然后使用夹具偏置来移动机床在每一个工件上的编程零点。夹具偏置是使用夹具偏置指令G54~G59来执行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使用G92指令设定坐标系。当一个工件加工完成之后,加工下一个工件时使用G92来重新设定新的工件坐标系。上面是在数控加工中常用的三种补偿,它给我们的编程和加工带来很大的方便,能大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2008-03-26):
详细啊!长见识了!终于系统的知道了刀补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边已经说的  够清楚了

网友:
Re: 刀补是怎么回事??

按字面意思就是刀具补偿。就是刀具磨损的补偿量。比方说,刀的磨损0.01mm那就补进0.01mm.一般的来说,刀具的磨损会使加工的尺寸变大,要想做出合格的产品就必须对刀具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