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emens 802s 里如何修改GOO的速度

楼主(2006-03-13):
我c在西门子802S中觉得GOO的速度快了点,比较不安全,又不知在哪里可以改,好象在参数里,参数好象又改不动,如果会的话请告诉我,谢了.

网友:

要得就是速度,只要你在进行编程时把刀具的移动空间弄明白了,不就没事了.
要有良好的操作习惯就行.

楼主:

喂,二楼,我是在问问题啊,如果都象你这样说,只要你操作的时候把机床都弄清楚了,不就没事了,还来这个网站干嘛呀.

网友:

我也不知道参数怎么改,在哪改,我只知道西门子的G00不快啊,比mazac慢了一半,你实在不放心,它的参数密码可能是evening,我的机床密码是这个,但不同厂家密码不一样,你试试。

网友:

你要修改G00的参数,我的建议你最好不要改哦。
因为这个参数是维修人员的权限,如果你有这个权限,
你也就应该知道进入的密码,西门子系统针对不同的级别
有不同的权限,你一定要改你也可以问西门子的人,他们会
告诉你。这个参数很好改,在维护的程序里面。只能说那么多
不好意思 。

网友:

你可以把系统调到自动状态,然后按程序控制,然后在快速修调前面打个挑,

在自动运行程序的时候把倍率调低些,G00的速度就按你调的倍率慢了下来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在对程序不太确定的情况下,自动运行程序的时候把倍率调低些,G00的速度就按你调的倍率慢了下来。

网友(2006-04-19):

到30000里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