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旋角和螺纹升角的概念

楼主(2006-03-14):
在螺旋机构中。这两个概念有何区别?

网友:

螺旋升角:在中径圆柱面上,螺旋线的切线与垂直螺纹轴线平面的夹角。

螺旋角:在中径圆柱面上,螺旋线的切线与螺纹轴线的夹角。

网友(2008-12-19):
本人从未从事过次项目.

网友:
最好能有个图,更清楚一些。

网友:
2楼的正确

网友:
我还一直以为这两个是一个概念呢

网友:
学习下,感觉应该说得更明白才行

网友(2009-04-17):
能用图形 形象化的解释下吗?

网友:
不是一个概念的吗

网友(2010-01-23):
拿张示意图看看就容易明白了.

网友:
今日看了一下此贴,觉得有必要将此话题认真地谈一谈。
粗一看,螺旋角和螺纹升角,好像是一样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再一看2楼的绕嘴的解释,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居然两个结果竟然是互余(两角之和等于90度)的关系。那么,到底是谁错了?还是全对呢?是楼主有意要考考大家呢,还是混淆了两者的概念呢?
经过查阅多部相关资料,终于查明,原来这里的螺旋角和螺纹升角竟然说的不是一码事儿,就好比卖萝卜的吆喝萝卜赛梨一样,我认为在这两者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梨和萝卜不同种,怎么比呢?
楼主的说的螺旋角与螺纹升角,我理解并不是只讨论对螺纹而言,来提出问题。因为我查阅了好几本书,没有找到“螺旋角”和“螺纹升角”的词,当然这不排除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叫法略有不同。但是我查到的是,螺旋角,应该是斜齿圆柱齿轮的分度圆上螺旋角,螺纹升角应该是螺纹的螺旋线升角。如果这样说来,2楼的回答是对的。也就是说,螺纹的螺旋线升角的测量基准,与斜齿圆柱齿轮的分度圆上螺旋角的测量基准是不同的。自然得出的结论就不同了。在此将两个概念明确一下,以免误导概念不清的初学者。

网友(2011-07-06):
这个螺旋角和螺旋升角我不理解,希望你的答案可以让我懂进去。

网友(2012-05-20):
来看下这张图,你们就明白了
A+B=90

网友:
这个概念经常见到,螺纹升角与螺旋角不同

14#图片简单明了

网友(2013-03-14):
引用 网友A:

此图解释的很简单明了

网友(2014-12-23):
  一直不明白,多谢14楼的图解。

网友(2018-11-22):
额 感觉还不是很清楚